大家有碰到过风机反转,变频器启动不起来吗?

楼主(2012-09-04):
风阀有间隙,所以停的风机会被其他的运行的风机带起来反转,当启动时,反转的风机就不能正转,有时候会反转的越来越厉害,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换个风阀吧,免得那天把变频器给弄坏了

网友B:
启动前先直流制动。。。。。。

网友C:
这不是反接制动吗,应该不可能正转不了的吧。

网友D:
这种情况就像2楼所说的那样,把变频器设置为直流制动或是先通入励磁,把电机先停下来,然后再起动

网友E:
这种情况反转严重的话只能按1楼说的办,除了换风阀好像只剩了干瞪眼!

直流制动是不管用滴!

网友F:
      据我了解,北京中研国华自控科技有限公司在变频器,PLC方面应用很强,你可以向他们的技术人员咨询;这个公司是专注于这方面的科技类公司,尤其在运用变频器方面堪称一绝,在通常应用直流调速的高炉探尺上,他们也能够运用变频器实现很好的控制,故障率明显降低,维护量直线下降,而且可以给客户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