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92期——变频器该如何长时间存放

楼主(2012-09-04):
RT,变频器长时间不用时该如何存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9月2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回复  举报 收藏 评分

网友A:
对于变频器存储应注意事项大多数应注意以下几点

1、存储温度,环境温度一般要求在-20度到+60度之间。不同品牌产品要求不尽一样。

2、环境要求,避免在高温、潮湿及富含尘埃、金属粉尘、腐蚀性气体的场所保存,要保证通风良好。

3、长时间存放会导致电解电容的劣化,必须保证在2年之内通一次电,通电时间不少于5小时,输入电压必须用调压器缓缓升高至额定值。

网友B:
断电,断开连接线,密封保存,防虫防尘防潮:防潮,放在没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防尘,用罩子罩上。长时间存放后在启用时不可直接加工频电压,需逐渐升压,上电一段时间电容充;后再投入运行.

网友B:
首先满足短期保管要求,但保管期超过三个月时,要求周围温度不得超过30℃。这是因为考虑到在温度高时电解电容不通电存放,其特性易变坏。为了防止潮气影响,应严格封装,放入干燥剂,使封装内部的相对湿度约应在70%以下。

        变频器安装在安装柜内不用时,尤其是在基建场所、潮湿而且灰尘特多的情况下,应将
变频器拆下,移放于符合以上所述保管条件的环境中。电解电容器长期不通电,其特性将劣化,保管一年以上,必须要通电老化,每年至少一次

网友C:
请避免在下列环境中使用和保存:日光直射的场所;环境温度超过规格要求的场所;相对湿度超过规格要求的场所;温度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结露的场所;有腐蚀性气体、可燃性气体的场所;可燃物或其附近的场所;尘土、粉尘、盐分、铁粉较多的场所;有水、油、化学品等飞沫喷溅的场所;直接致使本体产生振动或冲击的场所。

存放了很久的变频器,要是突然给它一个额定的工作电压,变频器可能会出现爆机现象,尤其是电容经过长时间存放它的工作性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突然上电有可能会瞬间爆掉电容。一般都是用调压器慢慢调高变频器的输入端电压。充电时间为1小时左右。

网友D:
1、避免在高温、潮湿以及富含尘埃、金属粉尘的场所保存,要保证通风良好。

2、长时间存放会导致电解电容的劣化,必须保证在两年内通电一次,通电时间至少5小时,输入电压必须用调压器缓慢升高至额定值。

网友E:
最主要的是电解电容的充电,充电电压不易过高,容易将控制充电回路的电路损坏,充电时间不少于5个小时

网友F:
对于不同容量的变频器要求是否一样啊?

网友G:
1、每隔1年左右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减少电解电容的老化

2、启用前,先去除灰尘等,除尘完毕先通220V半个小时左右,为了加温去潮湿

3、初次上电的时候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也能去湿,还能减少突情况

网友H:
变频器如何长期保存

个人觉得有以下几点:

1、包装要好,使用防潮箱子进行包装,里面放几包干燥剂;

2、放置的环境不能太潮湿,高温环境下,电子元件容易老化等

3、存放的时候最好有一个限制,不能说你的变频器放10年,说不定10年变频器可能不能用,因为有些电子元件长久不适用可能会损坏。

4、变频器长久存放再次使用时需要注意使用万用表做一些基本的检查,检查内部积灰尘情况,有无异物等,有些变频器放置久了,还需要做预充电,要不然上电容易损坏。

网友I:
变频器未开封,仍至于包装箱内时:1、必须放置于通风、无尘、干燥的位置

2、储存位置的环境温度必须维持在-20℃到60℃范围内(根据各品牌变频器实际要求)

3、储存位置的相对湿度必须在0%到90%范围内

4、避免储存于有腐蚀性气体、液体的环境中

5、不要置于地上,应放置于架上,包装袋内放置干燥剂

变频器已开封使用时

1、因电解电容在不同点存放时,其特性易劣化,故不要在无通电的情况下保存一年以上

2、长期不使用时应将变频器拆下,放置在符合上述条件的环境中保存

网友J:
我们平时存放也是装在一个箱子里,这样比较安全,不怕碰撞

裹上塑料布,用胶带封好,这样可以防尘、防潮,这样也能避免阳光直射!

库房里温度基本恒定,所以不存在温度过高或过低的问题

网友K:
1、包装要好,使用防潮箱子进行包装,里面放几包干燥剂;

2、放置的环境不能太潮湿,高温环境下,电子元件容易老化等

3.  每隔1年左右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减少电解电容的老化

4. 启用前,先去除灰尘等,除尘完毕先通220V半个小时左右,为了加温去潮湿

5、初次上电的时候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也能去湿,还能减少损坏情况

网友L:
先是做一次彻底的清洁,用防尘密封袋密封,里面放上防潮干燥剂。

有条件的可以抽真空,真空压力不要太大。

网友M:
要放置于干燥包装箱内,保持干燥、无尘垢,最好在常温,湿度10%到80%

最好不要长时间存放,长时间存放会导致电解电容老化,

可以间隔2个月通电一次,有条件使用调压器慢慢升高至额定电压。

网友N:
如果能做到真空包装,那就是万无一失了。

不过这一点很难做到的,以下几点应该注意的:

1,应该在一个环节温度在室温情况下就可以了;

2,不可以在灰尘较大的场所里面存放,如果实在没办法,应该用塑料袋子装好在存放;

3,变频器是一个电子器件组成的,里面的电容应该经常充放电的,最好是一年一次的频率,充电时间为10分钟左右即可以,不可以用手触摸电容器之类的原件。

4,不可以在湿度较大的场所存放,这一点特别应该注意的,时间长了里面的电路板就报废了,

5,在空气中酸碱浓度较大的场所也是不允许存放的,也是对电路板损坏较大的场所。

网友O:
变频器的长时间存储——关键还是要考虑好如何保存好板子里面的电容。

经常听到有控友说···变频器长时间存储,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继续使用的时候就放炮。就像上次在坛子里看到的那个帖子一样。——领导被炸黑了。

关于充放电电容——电容里面的材料是属于化学电解质···长期没有使用是会老化变质的···所以,经常时不时过几个星期就要去上电——让他重新充放电才行···才不至于电容里面的化学物质老化变质。

所以,应该隔三差五/过几个星期就要去上电试试···

另外,放久了之后的变频器重新试用——刚上电的时候人要跑!!!

网友P:
首先满足短期保管要求,但保管期超过三个月时,要求周围温度不得超过30℃。这是因为考虑到在温度高时电解电容不通电存放,其特性易变坏。为了防止潮气影响,应严格封装,放入干燥剂,使封装内部的相对湿度约应在70%以下。

    变频器安装在安装柜内不用时,尤其是在基建场所、潮湿而且灰尘特多的情况下,应将变频器拆下,移放于符合以上所述保管条件的环境中。电解电容器长期不通电,其特性将劣化,保管一年以上,必须要通电老化,每年至少一次。

网友O:
乖乖···怎么都不积极的说~~~

网友Q:
先是做一次彻底的清洁,用防尘密封袋密封,里面放上防潮干燥剂。

有条件的可以抽真空,真空压力不要太大。/www.yinhelab.com

网友R:
引用 网友K:
1、包装要好,使用防潮箱子进行包装,里面放几包干燥剂;2、放置的环境不能太潮湿,高温环境下,电子元件容易老化等3.  每隔1年左右就要通电充放电运行一段时间时间,减少电解电容的老化4. 启用前,先去除灰尘等,除尘完毕先通220V半个小时左右,为了加温去潮湿5、初次上电的时候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也能去湿,还能减少损坏情况5、初次上电的时候用可调电源慢慢升压,也能去湿,还能减少损坏情况

同意此意见 爆炸的我见过很多了

网友S(2012-11-30):
变频器长期不用时,应按照下面的条件进行存放。
1)环境温度-10~+30度,6 个月以上的存放;-10~+40度,3~6 个月的存放;-10~+50度,3 个月以内的存放。
2)相对湿度20%~90%RH(不结霜)。
3)存放场所无腐蚀性气体、无粉尘、无阳光直射处。
4)定期通电每年通电一次,通电时间保持30~60 min。变频器内有很多电解电容器,定期通电可使其自我修复,改善劣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