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故障有时只能违章

楼主(2012-09-05):
今天早上还没到巡检时间,工艺人员就打来电话说低温缓蚀剂罐液位不准,偶很纠结因为脏的工作服正在洗衣机里洗着,刚刚穿了一套崭新的工作服,但是这套设备虽说两个人的责任区,但另一个是一个女的,这个又脏又丑的工作只能偶干了。

楼主:
上一个周曾经干过这个储罐,当时工艺人员说储罐满了,也不到现场确认就让仪表人员来确认维修,由于现场的液位计是双法兰液位计,而安装液位计时又没有安装排污阀,所以当时偶只能爬到平台上把上法兰取压阀关闭,然后拆卸法兰的连接螺丝,以此来确认是否满罐(储罐的人孔法兰被工艺人员注水管线封死了)。松动螺栓后看到有臭烘烘的缓蚀剂流出来,就到操作室告知工艺人员储罐满了。

这次偶认为也是如此,因此直接到现场,连个防护手套都没带,带着工具爬到上部平台上看变送器显示178%已经超出量程快一倍了,感觉不对正准备拆卸上法兰的连接螺丝,看到储罐的注水法兰密封螺丝全部拆卸了,于是用手搬动看到里面脏乎乎的液面,简直就是普通下水道一样飘着一层恶心的泡沫,顶着恶心的气味仔细查看看到液面在上取压法兰以下,不过液位应该在90%左右。差压变送器液位显示不准,但这个储罐液位说白了并不要求严格,于是偶不想维修糊弄过去。

楼主:
从储罐上趴下来来到操作室看到正是上一次维修液位计的哪个班,而其负责这片的工艺人员正是和偶一块进场的同一个学校的哥们,偶连卷带骂的说就你的事事多,你看崭新的工作服一折腾浑身散发着熏死人的臭味。其一脸无辜的问,谁打的电话,不知道要维修啊,偶正满脸疑惑呢,工艺班长黑着脸来了说现场刚刚从拆卸的注水法兰盖上看了没有满罐,你这液位在操作界面上始终是满的说不过去。

偶不想维修,于是就想尽办法的扯皮,讲道理,说刚才也看了的确不满罐可是你这缓蚀剂的密度变了,不然不会出现显示178%的液位显示,你让化验做样确认密度到底是多少,不然无法维修,再者你这缓蚀剂太脏了估计是无法测量了。扯了半天皮人家主任突然到了操作室,知道了这个事情对偶说这个液位重要要维修,不然易出现危险(鬼的危险,不过昨天一个储罐刚刚出现冒顶事故都很小心),偶没有脾气的到现场维修。

楼主:
来到现场看看现场双法兰变送器不禁生闷气,上下法兰都没有排污阀,要想排污只能把取压阀关闭后拆卸连接螺丝,想一想上部的变送器显示178%而上部有不满罐,于是决定拆卸下法兰的取压膜片看缓蚀剂是否脏污。由于这个双法兰在安装过程中安装了蒸汽伴热线,外部做了保温和铁片防护,用螺丝刀一个个的卸掉螺丝,看到里面就是哄弄人么,很少的一点延面保温,其余的空空荡荡,倒也好省了拆卸这些扎人的玩意了。

由于只带了一个大扳手,四个连接螺栓有活动,没带手套只好找了块抹布用手来抓牢螺栓一段慢慢的拆卸,全部松动了没有一滴缓蚀剂流出,拆卸下三个螺栓看到取压阀后方的取压管、取压膜片都被白乎乎的想石灰一样的粘稠物质糊的死死的,用螺丝刀刮了半天还是很多,在一看取压阀也是糊的死死的,螺丝刀不够长就从附近的工地上找了一个焊接下脚料的长钢板如同钢筋一样能够通入到阀门内。

把阀门后方的清理干净后,开启阀门看是否畅通,开启了2/3仍然没有一滴缓蚀剂流出,在开心里就没底了,按照操作要求这个归工艺人员负责,所以偶就到现场找班长要求派人疏通,班长轻描淡写的说不要紧你全开开使劲向里通就行了,偶可不干好像没有他们的事情似的,偶装着怕怕的样子说,这个偶不熟你最好派个人,嘻嘻谁愿意去呢,班长看了半天还是自己动身到了现场。

楼主:
工艺班长到现场看到地面上偶清理的糊状物质时说这个堵得太厉害了,二话不说全部开开了取压阀们,拿着偶找的那个下脚料在比量着要通入的深度好做个90度的弯折放着疏通后缓蚀剂喷到身上。正低头比量着偶看到阀门后方拆卸的法兰口上有缓蚀剂出现水滴现象,偶就说不用通了流水了,正想去管阀门突然一股脏臭的缓蚀剂喷出,此时班长正低着头呢,偶连忙把其向外使劲推,其离开了偶被喷溅的缓蚀剂溅了一裤腿,上衣胳膊上也有很多,顾不了那么多连忙管阀门,关完后感觉胳膊上疼疼的而且丑哄哄的连忙到消防水管线出冲洗,挽起袖子看到皮肤已经有一些星星点点的红点,冲了半天感觉好多了。

为了防止脏污杂质再次堵塞取压阀门,在开启消防水冲洗后冲洗开启了取压阀臭烘烘的缓蚀剂外派了1分多种终于干净干净点了,关闭阀门后偶让工艺班长回去自己在现场安装法兰紧固螺栓,然后用水冲洗地面的脏污缓蚀剂后到操作室看液位显示88%终于正常。

楼主:
这种疏通阀门的工作是常常干的,特别在这种取压阀堵塞的情况下,带压疏通是不符合操作要求但还是必须要干,只是这次疏通虽然只有储罐内缓蚀剂的静压,可是缓蚀剂的腐蚀性和臭味比打压疏通还恶劣。

现场维修就是这种性质,有时候明明违规,明明不具备维修条件,但是工艺人员一句话你违规也得干,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出现事故那全部就是你的责任。

网友A:
  这就是现实,违规操作不出问题,还好。电工有时和你一样维修,命苦呀

网友B:
楼主辛苦了   大清早要维修   还要给大家罗列出这么多的情况   不可谓不辛苦

网友C:
    这就是现实,违规操作不出问题,还好。我们做维修电工有时和你一样维修,命苦呀!带电接线常被电呀!

不过 LZ 好幸运, 有个女的陪着维修, 俗话说,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网友D:
我们所长锋利的尖刺只有被生活磨的不见刃角,那时候再回头想想,甚有滋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现实,违规操作不出问题,还好。我们做维修电工有时和你一样维修,命苦呀!带电接线常被电呀!不过 LZ 好幸运, 有个女的陪着维修, 俗话说,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是的哦,带电被电,确实滋味不好受啊。

网友F:
向jiao主任学习滴来~~~~~~~~~~~~~~~~~~~~~~~~~~~·

网友G:
    太长,不过我一字一句看完了,楼主……给个鼓励?
    不过楼主写得更辛苦,哈哈!

    实际操作中,需尽可能保证安全,包括心理上的重视和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若心里没底(需观察分析判断认定),千万不可因外界压力等而勉强。
    楼主在操作中,还是很小心的,也及时发现了异常,这需有平时的经验和安全意识。
    在现场,有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时更应小心,事先须想好异常情况的处理。

    “上下法兰都没有排污阀”,也说明设计、安装时,要考虑维护、维修。
    楼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我也不了解楼主的那些设施;
    只是为了顶帖,而多说了几句。

网友H:
违章,有时候没办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辛苦,顶一个

楼主:
呵呵,多谢众位朋友捧场,上几张现场图片以作感谢。

这是今天早上下夜班路过装置区拍摄的几张图片。

1、拆卸的法兰密封面,法兰面上白色的东西就是缓蚀剂干燥后的凝结物

2、脏兮兮的取压手阀和要疏通的液压管,从中看出没有安装排污阀

3、虽然检修后地面用大量的消防水冲洗过,干燥后还有大量的缓蚀剂结晶,看其应该是碱液。

4、拆卸的铁皮和保温岩棉,很少的一点纯粹是哄弄人。

5、上部取压法兰同样没有设置排污阀,要想维修只能拆卸螺丝,但是由于没有合适操作平台,拆卸难度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长,不过我一字一句看完了,楼主……给个鼓励?    不过楼主写得更辛苦,哈哈!     实际操作中,需尽可能保证安全,包括心理上的重视和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若心里没底(需观察分析判断认定),千万不可因外界压力等而勉强。    楼主在操作中,还是很小心的,也及时发现了异常,这需有平时的经验和安全意识。    在现场,有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时更应小心,事先须想好异常情况的处理。     “上下法兰都没有排污阀”,也说明设计、安装时,要考虑维护、维修。    楼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我也不了解楼主的那些设施;    只是为了顶帖,而多说了几句。

虽然说了一大堆,但基本上都是废话连篇,没有几个重点,概括性不好,算是流水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