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器伺服电机总是不断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求助请教燃烧器西门子伺服电机总是不断调整的问题

      一台利雅路燃烧器,型号ENNE-EMME 3000油气两用,用于加热空气达到230度左右,用的风门伺服电机为西门子SQM10-16561,温控器为ASCON公司X5,现在的问题是,温度设定230度,实际加热后空气温度基本围绕设定值波动,幅度正负1度左右,能满足要求,但燃烧机燃气和空气控制伺服电机总是在40-110度之间左右来回调整(行程20-130度),造成燃烧器一会大火一会小火(呈2-3分钟的正弦波波动),当然加热后空气温度也为正弦波波动,查看温控器PID参数,比例1、积分95秒、微分50秒、死区OFF、O.C 0.7、m.res 50,查看温控器输出菜单参数:opl 0、oph 100、opr off、stop off、mutn 42s、muhy 1.1度,对比老外提供的原始参数为比例1.2、积分50秒、微分24秒、死区OFF、O.C 0.5、m.res 50,温控器输出菜单参数:opl 0、oph 100、opr off、stop off、mutn 42s、muhy 1度相差不大,我们也照老外参数设置过没有效果,也了解过同类机器设置差不多,但伺服电机很稳定,基本不摆动。个人估计由于空气实际值与设定值总是有差异,因此总是经PID运算后输出CV值变量,总是指令伺服电机运行(温控器总是看到代表CV值的上、下箭头不断闪烁),而每秒伺服电机会运行2度多(因为伺服电机从20度运行到130度行程时间为42秒),如果设定温度持续高于实际值或低于实际值,则CV指令伺服电机朝单方向运转,很快就运行了大半个行程,不知道温控器的mutn(运行时间)是否必须设置为与伺服电机一致都是42秒,muhy步距是否可以设置更小,因为目前就是感觉伺服电机转动太快,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机是否为快速升速和快速降速      如果是这样   我认为应该是PID没有调节     可以考虑试调节一下PID的参数

如果不做调整   私服电机长时间   瞬间提升太快  或降速太快    电机一定承受不住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上位机绘制出 设定与测量曲线!整定PId!

楼主:
平时总是左右左右来回摆动,有时连续10多秒或几十秒朝一个方向前进,大概每秒转2度多,经常是震荡向上1分多钟,然后掉头震荡向下1分多钟,周而复始,2-3分钟一个波动周期,造成燃气阀高低开度之间15%-45%左右摆动,(估计伺服电机从20度-130度对应燃气阀10%-50%左右)。

回一楼朋友,我们将比例从0.3-5,积分从30秒-200秒、微分从20秒-120秒反复组合调整过,目前参数算是风温和伺服电机摆动最温和的了。

网友C:
可以考虑用上位机绘制出 设定与测量曲线!整定PId

楼主:
这种电动角执行器(伺服电机)内部带有电机、驱动器和减速装置以及机械凸轮(配有几个位置开关检测角度位置),电机的驱动器是否有零点、死区、和灵敏度调节电位器呀,是不是驱动器未调整好

网友D:
程序上做的是否有问题,比如设定温度230,允许误差正负1,程序上就需要限定229-231温度之间,伺服不动作。估计私服动作控制只是简单地依230做了控制,才会造成即使在可接受的温度,伺服也会控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