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H的64点PLC脉冲输出

楼主(2012-09-05):
台达EH系列64点的PLC控制伺服电机,我这次买了2台,程序一样,伺服驱动器一样,都是用Y0发脉冲,其中一个发脉冲的频率能到65K,另一个只能到45K,我把45K的那个PLC改用Y2来发脉冲可以到70K,问题是EH的PLC发脉冲都能到200K啊,这2台都达不到,是不是买到了山寨的了,

网友A:
我向毛主席保证你买错机子了,EH3才是有200K的,EH2只有极个别的才有200K。你的64点不支持这么高的。好像只有10K.

楼主:
谢谢,我之前用了好多个40点的,4路脉冲输出,200K,以为64点的也是200K,既然没有那么高就把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加大点了,但是台达的网站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关于64点的这个PLC的资料,

网友B:
真买主山寨版了,正版的直接配送资料的。

楼主:
关键是台达是网站也找不到啊,

网友C:
打中达电通的技术支持问问。

楼主:
打了2次都占线,下午在问问

网友A:
以前旧的有,现在新的好像没有对EH2做详细说明,主要推广EH3,毕竟是升级产品。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2

楼主:
我这个里面也没有关于64点的,只有40点的有说明,200K,4路输出,确实台达现在在推EH3的

网友D:
EH2只有40点数的支持2组AB相200KHz脉冲数出。

楼主:
EH2的40点的支持4路200K的输出,我用了很多的,所以才以为64点的也是200K,其实64点的我也用了好几个,但是以前用脉冲的频率都不高,没有发现,结果台达的网站也找不到资料,

网友E:
晕,我都不知道有EH2 64点的,选型上也只有40点的吧

楼主:
还有80点的,不过没有用过

网友F:
EH40 点的,觉得蛮好用的啊,,有没200K 我就不知道咯,之前最多就用到几十K而已~~~哈哈

网友G:
DVP20EH00T2、DVP32EH00T2有2路200K輸出

DVP40EH00T2有4路200K輸出

DVP**EH00T3的40點以下2路200K輸出

DVP**EH00T3的40點以上(含40點)4路200K輸出

主機點數16、20、32、40、6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