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传输有压降如何解决?求帮忙解决

楼主(2012-09-05):
15KW线性变压器,输出12V整流滤波后传输到工作点,传输距离最远20米,可是压降特别大,带上1.5KW的负载后降到9V,可是设计负载最大为10KW,最低电压不能低过9v。传输导线为9条16mm铜芯线正负共18条,整流桥为3个300A全桥整流,滤波是每个负载自带35V1Wuf电解电容。压降很厉害,求帮忙解决

楼主:
有没有办法呢?把变压器放到离工作点最近也试过了,带动负载1.5KW也降低2V左右

楼主:
知道的朋友们帮帮忙,急。。。。。。。。。。。。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缩短线长,或者增加线径。其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可是按20米的线也不是很长,再者9条16平方的导线供1.5KW的负载应该不是问题啊

网友B:
首先注意接点压降,保证接点接触良好。确实导线压降,可以适当提高供电电压,保证负荷恻电压。

网友C:
9V是变压器端电压,还是负荷侧电压,一定要查清楚原因再解决问题。

网友D:
请问用电设备的压降是如何计算的 ?   你的压降到9V是线路的压降还是 设备的压降造成的?

网友E:
为什么不把变压器和整流桥做到负载旁,交流电源传送过去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