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千瓦380V电机,带载软启动时,电机这端的电压为270v,咋回事

楼主(2012-09-05):
55千瓦380V电机,驱动皮带机,启动电机时老是带不起来,电机转速没上来就跳了,经检查,在启动电机时软启动器上电压够,软启动器下电压为315v,到电机接线端子这边是270V,电机转速老是上不来。用的是50平方线,电线长度在280米左右。另外问下:电机负载大后 会造成电压过低吗?

网友A:
负载大,电流大,线上压降大,所以到电机端的电压肯定会低。

280米太长了,是新上的设备还是以前用的好好的最近出现故障了?

网友B:
如果不带电机的话,导线上的电压多少呀?

网友C:
距离远,280M,50MM线小了,更换120MM

网友D:
线上压降太大,导致到现场电机那里电压不够启动不了

网友E:
导线小了,距离太远了。针对这两点,对症下药吧。

网友F:
导线小了,距离太远了。

网友G:
软启动不适合重载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导线小了,距离太远了。针对这两点,对症下药吧。

网友I:
280米,是不太近了

网友J:
看了各位的意见,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K:
线路太长而且你的线细了压降很厉害     要是想用选大点的线110平方的

网友L:
才55KW,不如直接启动啊。我们这的也有二三百米,都是直接启动的,重载也能启起来的。

根据你315V变270V来算,你的电机启动电流是140左右。

50平方的线100安电流280米电压损失5%点几。120的线100安电流280米电压损失2%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