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了开关为什么还有电?

楼主(2012-09-05):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家装修后电工在电视背景墙边的灯槽处留了一个灯线打算装灯带,临时接了只白炽灯且开关工作正常;后来我改接一只LED灯,接线前为避免带电操作我用氖管验电笔验电时发现验电笔已坏,就用数字万用表无意地量了一下,发现灯开关闭合时火线(后来可确认是火线)与零线之间有230V电压;但奇怪的是当我断开灯开关控制的火线时(后来可确认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而非零线),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火线而另一个表笔悬空时仍有约6080V的电压!当然火零之间也是如此。开始我怀疑是开关控制了零线,但当我用新买的数字式验电笔测量后可以确认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而非零线。当我接好LED灯时,最后的结果就是开灯时LED灯正常亮,但关灯开关时仔细看LED灯仍然微微发亮!!但我将进户总开关拉断后,LED灯就不亮了。当然,万用表也没测出前面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希望能给与因为……所以……的回答。请不要用可能是……;估计是……来回复。谢谢!!

网友A:
验电笔测量后可以确认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而非零线。???

    其实测量你的开关进的是火线还是零线,你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火线对地有 220 V 电压不? 有就是火线,为什么用验电笔, 现在这玩意质量差,感应电也会亮 !

    关掉开关 LED 灯亮, 这点可能是你开关还过的不是火线,是零线, 但也有可能是你家地线与与零线是通的可能,有回路漏电都有可能 !

网友B:
有回路漏电都有可能 !

把开关线撤掉,看还有电不。

网友C:
开关有没有指示器件;

线从开关上拆开(注意安全、断电后拆),还有不有该现象。

网友D:
因为在导线间存在电容,会产生电容电流,所以当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火线而另一个表笔悬空时测量的是感应电压。至于有多大电压,由于每个万用表的内阻不同,显示的电压值也不一样。

楼主:
正因为我知道(当零线断开的情况下被断开的零线部分)因感应电也会使验电笔亮,所以才用好的验电笔去确认开关控制的否为火线。灯开关是没有指示器的正品siemens家用电灯开关。控制开关关闭后LED灯只是微微亮(非正常的亮度)。

地线与与零线是通的可能,有回路漏电都有可能 !”……我不太希望可能的回答。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你们。我的猜想是感应电所导致的;但疑惑的是数字万用表的读数(不小于60V)!!!使LED灯微微亮的原因正是它。

楼主:
另外须要说的一个现象是同样是客厅天花板灯池上的同样的LED射灯则没有这种关了后还微亮的现象。当然不是同一个开关控制的。

网友E:
你的开关上接的是零线吧。

网友F:
LED 的灯,只要有感应电就会发光的。

用万用表悬空测量都有电压? 怎么可能呢?连回路都没有,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 万用表的档位怎么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在导线间存在电容,会产生电容电流,所以当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火线而另一个表笔悬空时测量的是感应电压。至于有多大电压,由于每个万用表的内阻不同,显示的电压值也不一样。

您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用万用表测的是已被灯开关断开的火线。我也知道电容感应等现象,我实在想不通的是有那么强的感应作用能使LED射灯在关灯的情况下还微亮(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 的灯,只要有感应电就会发光的。 用万用表悬空测量都有电压? 怎么可能呢?连回路都没有,怎么会有电压? 万用表的档位怎么选择的?

谢谢你,之前接的白炽灯没发现什么异常;我改接LED射灯后的现象也验证了你说的LED的灯只要有感应电就会发光的。但万用表测量的是事实。至于怎么可能,我想反问一下,用验电笔测正常的火线和测较长的一段断开的零线时,连回路都没有电笔怎么会亮?

网友G:
是不是感应电造成啊,或者你家的火零线对地都有电

网友H:
"我家装修后电工在电视背景墙边的灯槽处留了一个灯线打算装灯带,临时接了只白炽灯且开关工作正常;后来我改接一只LED灯."楼主有兴趣可以拆开LED灯的电源看看,多半是买的电阻和电容串联降压电源。

电容感应现象如你的电源线安装有很大的关系,我前几天量一个电缆的零线对地有60V,对三相线高的有380V,低的有220V,几十V,后来知道当时零线是悬空的。数字万用表测感应电够呛。

楼主:
对:王者之师-帝国时代关于"我家装修后电工在电视背景墙边的灯槽处留了一个灯线打算装灯带,临时接了只白炽灯且开关工作正常;后来我改接一只LED灯."楼主有兴趣可以拆开LED灯的电源看看,多半是买的电阻和电容串联降压电源。电容感应现象如你的电源线安装有很大的关系,我前几天量一个电缆的零线对地有60V,对三相线高的有380V,低的有220V,几十V,后来知道当时零线是悬空的。数字万用表测感应电够呛。内容的回复:

没明白使LED射灯微亮的原因。

网友I:
用验电笔测正常的火线和测较长的一段断开的零线时,连回路都没有电笔怎么会亮?

感应电,手握电笔形成回路

万用表,一只表笔悬空,有电压指示,比较玄乎。

把灯线拆开,分留两根线头,断开开关,确认那根带电,确认开关线带电,在开关处,拆开开关出线,确认开关节点带电或是灯线带电,开关节点带电=开关断开不完全,灯线带电,确认与火线绝缘不够;零线带电返回11楼。

网友J:
嘻嘻!!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在装修我家的出租屋时,也是这样,用电笔和万用笔,测,确认一路是220V的一路有50V,当初认为是感应电流,没管它,照样拉线,使用,也没问题,问题是你用了LED灯,就要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因为在导线间存在电容,会产生电容电流,所以当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火线而另一个表笔悬空时测量的是感应电压。至于有多大电压,由于每个万用表的内阻不同,显示的电压值也不一样。 您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用万用表测的是已被灯开关断开的火线。我也知道电容感应等现象,我实在想不通的是有那么强的感应作用能使LED射灯在关灯的情况下还微亮(发光)。

首先用万用表可确定灯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还是零线。如确定是控制火线,可按以下思路查找原因:

1.你说断开灯关控制的火线时,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火线而另一个表笔悬空时仍有约6080V的电压,是否灯开关当时未完全断开,实际上火线还带电,量出的是感应电压。

2.开灯时LED灯正常亮,关灯时LED灯仍然微微发亮,也要检查灯开关的通断状况。如未完全切断电源,有可能是漏电流流入,使LED灯微亮,如灯开关通断良好,关灯时微亮,是电容电流的流入所致。

楼主:
开灯灯亮关灯仍微亮

关灯还微亮

开灯零火电压关灯零火电压

楼主:
开灯后悬空一笔测量火线:

开灯悬空一笔测量火线

关灯悬空一笔测量火线:

关灯悬空一笔测量火线

关灯悬空一笔测量零线:

关灯悬空一笔测量零线

开灯验火线:

开灯验火线

开灯验零线:

开灯验零线

关灯验火线:

关灯验火线

关灯验零线:

关灯验零线

楼主:
怎么一回事????我抓狂!

楼主:
上次关灯后用万用表悬空一笔测火线的电压约60~80V,关灯后的火零电压仍有100多伏;今晚我又测量时拍了些照,望高人指点迷津。我想今晚测量的关灯后零火间的88V电压必会使LED发亮了。我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解释(理论说明)。

楼主:
我想不管怎样,这LED微亮时是耗能的。当然我也没去实验一下把88V(不论是感应电也好其它什么漏电也好)加在额定220V的白炽灯上能耗如何。但关灯后我没看出来白炽灯有什么异常。总之,透过这个现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网友L:
把开关控制的线对调一下,让开关控制下你所谓的零线试试

网友M:
到开关的那段线路,等效电阻、电容并联,既绝缘电阻和平行线之间的电容。发光二极管通过微安电流就可见微亮,算算那个等效电路多大的阻抗能通过微安电流,明白了吗?我制作的几个LED灯,开关关了微亮,测得的电流几十微安(我的表小电流不准确)。功耗多大知道吧,很微。

      LED串电阻可以做试电笔,相当于氖灯的。氖灯试电笔通过电流是220V/500K,这个电流LED已经很亮了。

网友N:
LED能點亮 只需3V 0.1A 若僅是微亮 那所需的值就更小

另關電后

引用 网友D:
因为在导线间存在电容,会产生电容电流,所以当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火线而另一个表笔悬空时测量的是感应电压。至于有多大电压,由于每个万用表的内阻不同,显示的电压值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到开关的那段线路,等效电阻、电容并联,既绝缘电阻和平行线之间的电容。发光二极管通过微安电流就可见微亮,算算那个等效电路多大的阻抗能通过微安电流,明白了吗?我制作的几个LED灯,开关关了微亮,测得的电流几十微安(我的表小电流不准确)。功耗多大知道吧,很微。      LED串电阻可以做试电笔,相当于氖灯的。氖灯试电笔通过电流是220V/500K,这个电流LED已经很亮了。

最佳的,合理的答案!!!

特别是说明原理的图!!!

非常感谢!!!

网友O:
这么多电工 真是很透彻的讨论 厉害

网友P:
你的墙壁开关是不是带指示灯的那种?

网友Q:
应该逐个排除,开关关闭后既然灯还有点微亮,那么可以肯定灯上有电压,你应该把灯的开关到灯之间的路径之间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首先是先确定开关断开的是否是火线,确定后再检查开关是否有质量问题,是否开关本身就有问题呢?那就把火线脱离开关后是否灯上是否还有电压,如果还有,那么就跟开关没关系了,然后就是零线,你也可以断开,看结果,如果零线也没问题,那么就应该检查开关到灯的电线路径的问题了,里面是否有其他火线,你用的电线质量如何,是否绝缘不好,如果这也没问题,那就出鬼了.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小故障被人为的复杂化了,其实就是个很小的问题,只不过没有考虑到而已,比如有一次我修日光灯,拿上去就不亮,拿下了测试的时候就亮,很复杂么?我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发现原来是一个地方虚焊了.很多大学教授却做不出小学生的作业,别那么复杂,你这个问题不应该上升的那么高的理论,我想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R(2014-06-19):
这是比较差的LED灯造成的,现在只有飞利浦和茗颖照明的LED灯管不会在80V以下的电压闪和微亮,国外就是飞利浦的,之于国内的技术只有茗颖照明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出国外很多这种灯管,我们也是在他们那里采购的,国外客户很认同他们的产品,希望能给楼主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