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无法高速计数

楼主(2012-09-05):
大家好,我用的是台达PLC和威纶屏,可是PLC突然高速计数失去作用,想请教大家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谢谢!!!

网友A:
说的不太清,是不是编码器坏了!

楼主:
可以排除一切PLC外部的可能,我全部试过,plc有信号输入,但就是不计数

网友B:
硬件坏了?

网友C:
START  使能有给吗?

网友D:
输入点坏了,可以修改程序,换个输入点试试。

使用多长时间了,必要的话要找厂家了。是不是遇到定时炸弹了。

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E:
我没有经验,想看到原因。

网友F:
也有可能是外部干扰!

网友G:
硬件坏了,换个高速计数器点应该可以的。

网友H:
学习下,求解。求老师

网友I:
以前用过三菱FX3U的PLC,只写两句

LD   M8000

OUT C235

都不行!

这破PLC非得下载的时候先把内在清空再下载,才可靠!否则就有可能出问题(而且不是总出这问题,偶尔就不行)!

想想台达的基本是山寨三菱的,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楼主试着先在线将PLC清空,然后再下载,试试?

网友J(2012-10-05):
   应该是输入点不行吧

网友K:
编码器接到其他PLC上,看能不能计数。判断是编码器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L:
是以前可以,现在不行?还是怎么了?问题需要描述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