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整定PID功能

楼主(2012-09-05):
【关键词】 PLC,PID,自整定,闭环控制

1.        引言

 现今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常要用闭环控制方法来实现温度、速度、压力、液位等的模拟量控制。而现在估计有
90%以上的闭环控制采用PID(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控制器,因为PID控制不需要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且PID控制结构简单,容易实现,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PID控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控制器的参数整定问题(即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微分时间)的整定。
  现在已有很多PLC厂家提供具有PID控制功能的产品,例如PID闭环控制模块、PID控制指令和PID控制系统功能块等,它们使用简单方便,只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即可。矩形科技PLCPID指令向导PID指令应用更加的简单方便。

1.    自整定功能介绍

使用PID功能时最头痛就是设置KPKIKD这三个参数,参数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了PID运行后输出的结果,严重时等于没使用PID甚至更为严重,这对现场用户来说是莫大的痛苦。带自整定的功能PID功能可以轻松为用户解决这一问题,用户只要开启外部负载正常运行,开启PID的自整定功能,PID自整定完成后产生KPKIKD三个参数,用户可直接使用这三个参数即可,非常方便好用。

2.        矩形科技自整定PID功能

?        一个PID功能块包含了自整定功能,PID运算功能;

?        整方法包括:继电法,单位阶跃响应法;

?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该指令实现一路或者最多32路的自整定和PID运算功能;但是任意一路在任何时刻只能处于自整定或PID运算两种功能模式中的一种;

?        该指令可以实现多段控制,且控制段数不限制;

3.    PID运算功能

PID运算开启;PID运算公式采用经典数字PID中的位置式PID公式;公式如下:

Xout  =  KP×e(t) + (100/ TI)×∫e(t)dt + (TD/100)*de(t)/dt + Bias

    其中Xout PID计算输出,KP为比例系数,TI为积分系数,TD为微分系数,Bias为基准输出值,

PID控制的实际效果图如下:

楼主:
这样使用这PID功能就方便多了,不用那么痛苦去设置参数

网友A:
很不错的,不用那么痛苦去设置参数
,支持

楼主:
对:pengshiyun关于很不错的,不用那么痛苦去设置参数,支持内容的回复:

哈哈,那是当然,谢谢支持

网友B(2014-08-09):
学习一下,自整定很不错!

网友C(2015-07-24):
带32路自整定PID回路的国产矩形PLC应用:以温度控制为例

标签:PID温度控制、国产PLC 、自整定PID、 PID控制温度、 自整定PID的国产PLC

PID温度控制、国产PLC、自整定PID、PID控制温度、自整定PID的PLC、接PT100、热电偶等测温传感器,从而得知加热物的温度、矩形PLC

一个PLC可以扩展7个模块,最多可以接62路PT100、热电偶等测温传感器

同时可以支持32路PID控制输出回路,带PID自整定功能,可以不用人工调PID参数

系统示意图

  1. PLC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通道,接PT100、热电偶等测温传感器,从而得知加热物的温度。
        2. 触摸屏、PC机给PC预设了温控目标值,PLC根据目标值和传感器反馈值,进行PID运算,并输出给继电器,不要用额外的温控表。
        3. 继电器通过PLC的开关量控制,从而控制加热件的接通/断开时间,来控制温度。
        4. 一个PLC就集成了3路RS-485,可以外接各种modbus协议的仪表。
        5. 一个PLC,同时带了1路RS-232,可以与各种牌子的触摸屏连接。
        6. PLC同时带有1路RJ45以太网口,可以连上交换机,成为局域网的一个子站。
        7. PC机上的组态软件,如组态王等,可以监控到PLC,并读写PLC的内部数据。
        8. 组态王可根据PLC的内部数据,生成各种报表、曲线、图例等,并支持Excel格式保存。
        9. 组态软件的监控画面,可显示各个设备的工作状态,并能根据用户的需求开发。
        10. 如果交换机通过路由器,接入了互联网,则可以在远程访问数据。

        画面示意图

矩形PLC N80-M44Mad-AC/DC的性能简介

    配置:16路开关量输入,16路开关量输出,6路模拟量(电流/电压/热电阻/热电偶)输入,6路模拟量输出,1路RS-232,3路RS-485,1路100M网口。
    通讯:RS-232和RS-485支持Modbus-rtu主从协议、自由通讯协议,网口支持Modbus-tcp主从协议,可与支持标准Modbus的仪表、触摸屏、组态软件轻松通讯。
    PID功能:一个PLC可以扩展7个模块,最多可以接62路PT100、热电偶等测温传感器,同时可以支持32路PID控制输出回路,带PID自整定功能,可以不用人工调PID参数。
    模拟量:分辨率16位,信号模数隔离,精度:0.1%。

 国产PLC的优秀代表:矩形PLC,内置的Modbus-TCP(服务器/客户端)标准协议,最多可扩展7个本地模块,十分适合于做现场设备层的采集终端,做为子站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到西门子/施耐德/AB/GE等中大型PLC主站,可与WINCC、组态王、iFix、力控等任意上位机组态软件无缝连接!

    国产PLC的优秀代表:矩形PLC,主机集成了Modbus-Rtu标准协议串口和Modbus-Tcp协议网口,无需网关转换,即可一网覆盖到底!在深圳新机场、大庆油田、深职院微电网等项目已经成熟应用。
    厂家直销,珠三角地区可提供PLC编程服务!

    ______其他专用控制器,如空压机、中央空调、注塑机、楼宇DDC、螺丝机、点胶机、焊锡机等的资料,可联系我索取!________

    ————————编程软件、学习资料、视频————————————
    矩形PLC官方网站 www.plcstar.com

    矩形PLC编程软件(含在线仿真及帮助手册) ,编程软件的帮助手册中,含有硬件手册、指令手册、软件操作手册
    http://www.plcstar.com/a/xiazaizhongxin/2015/0206/171.html

    矩形PLC产品配置选型表 http://www.plcstar.com/a/xiazaizhongxin/2015/0212/174.html

    矩形PLC的10分钟入门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Ozv73AFMpA/
    矩形PLC控制6轴运动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PO6LErVFK8/
    第一次接触矩形PLC介绍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5NDk1Mzc2.html
    矩形PLC恒压供水PID调节现场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zMjQyNTIw.html

    矩形PLC,独立研发自成一派,军工品质稳如磐石!若有意向,可随时来电来访,期待跟您的进一步交流合作!
    -------------------------------------------------------------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阙先生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2区留仙三路甲岸工业园A2座3楼
    电话:130 4987 8565 0755-27440377-8018
    传真:0755-27440851-8016 QQ:1803295319
    网址:www.plcstar.com

网友D(2017-03-20):
我也写了一个PID自整定程序 对于滞后不太严重的工艺 效果还是挺好的

网友E(2017-08-23):
引用 网友D:
我也写了一个PID自整定程序 对于滞后不太严重的工艺 效果还是挺好的

你好,师傅能发一个你写的那个PID程序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下,你这种方法,写入到,PLC怎么写

网友F(2017-10-25):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2018-03-23):
实用,有参考价值。

网友H: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I(2018-05-19):
简单易学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J(2018-09-30):
引用 网友D:
我也写了一个PID自整定程序 对于滞后不太严重的工艺 ...

你好,新手入门,你写的程序能给分享下么?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也写了一个PID自整定程序 对于滞后不太严重的工艺 ...

你好,新手入门,能发个程序参考下么?非常谢谢!!

网友K(2019-03-26):
结构化工程适合多人开发,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