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屏可以连2个plc吗

楼主(2012-09-05):
TK6102iH现连接FX1N-60MT,想再连接一个FX1S-30MR,可以实现吗?也就是说屏上的通讯线一分为二,分两个头连2个plc,有哪位达人这样用过?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但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好像是可以啊    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     主要是通讯接口和协议可以实现  就没问题

楼主:
我得试试看,其实相当于扩展输入点

楼主:
2台plc协议是一样的,接口也是一样的,希望可以实现,在屏上选择plc站号。(对系统来说,其实是plc输入点不够,要带伺服,已扩展到最大,又不想换为2n,所以想这样的办法了。)

网友C:
触摸屏如果有多个通讯口那就分别接两台PLC ,如只有1个那么PLC加块通讯板进行并联模式或N:N模式通讯,其中之一台PLC再用编程口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D:
可以的,听人说过他厂里的机器就有一个屏接两台PLC的

TK6102iH是不是有两个COM口??这样一个COM口接一台PLC不就行了

网友E:
1:N的触摸屏连接不是把线简单的一分为2.看你所使用的COM口是什么样的。如果是RS232C的口,只能用于1:1的通讯,RS485才能进行多对多的通讯。具体的是否能实现要看你使用的通讯协议是否支持多对多的通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N的触摸屏连接不是把线简单的一分为2.看你所使用的COM口是什么样的。如果是RS232C的口,只能用于1:1的通讯,RS485才能进行多对多的通讯。具体的是否能实现要看你使用的通讯协议是否支持多对多的通讯了。

网友G:
你的触摸屏,RS485 接口, 走同一个协议,最多可以连接31台PLC。目前,只是2台,完全可以的。

不过,如果读取的数据量较大,速度会受影响。最好使用多串口来实现。独立的串口,要比多站点,速度快多了。

FX1N  和FN1S 的通讯口,好像有点特殊,你要看好。

QQ:329360862

网友H:
1、通信线1分为2这种方案不太可靠没试过

2、这种方法到时可以TK6102上有com1和com3  RS485,可以用COM1RS485-4W两FX1N,COM3 RS485-2W连FN1S

不过要在FX1S上加一个485BD模块。

这种方案可行,有成功的案例通信速度也比较快。

网友I:
可以的,听人说过他厂里的机器就有一个屏接两台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