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装STEP7

楼主(2012-09-05):
各位大侠WIN7家庭普通版能装中文STEP7吗?我的怎么一直装不上啊  英文版的能用可好多看不懂 ,同学说装虚拟机我试了家庭普通版装虚拟机不行,难道真的要换系统吗? 忘高手指点下

网友A:
32位的Windows7 U版P版E版可以装step7 v5.4
家庭版的,恐怕不行。

另外,神马ghost也不建议安装。

网友B:
换系统吧,用XP多爽,建议工控人用XP,比较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系统吧,用XP多爽,建议工控人用XP,比较稳定

     同意 XP 使用, 你在 WIN7 中装一个英文版虚拟机后再装 XP 运行 S7 软件. 但是 S7 V5.5 的是能运行在 WIN7 系统下的 !

网友D:
估计要5.5版本的才能装win7上ba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位的Windows7 U版P版E版可以装step7 v5.4家庭版的,恐怕不行。另外,神马ghost也不建议安装。

家庭普通的不大行 准备换系统 嘿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