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有答之:为何已选择了PID控制温度还是无法稳定?

楼主(2012-09-05):
PID的控制中是需要依系统的不同来输入P、I、D三个参数值,因此台达温控器中提供了自我整定(Auto Tuning)的功能,只需启动AT的动作便可自动取得相关参数,并且此参数也可经由使用者手动来调整,来达到更精确的控制要求。

网友A:
俺村小土豆,控温比PID,波动度小50倍可能都不止。。。真的,俄不敢骗司令。。。不然请司令墙壁俄

网友B:
在设置PID参数时,可以用自整定功能粗略取得PID数值,然后对调节器设置和调整,运行中要关自整定功能,否则系统不稳定。

网友C:
为何已选择了PID控制温度还是无法稳定?

1、温度控制,最大的问题是热量的产生、传递需要时间;

2、当温度检测到位时,发热体还在发热,大量的热量还在传递中,很快就又超温了;

3、或者当温度到位时,发热体早就停止,热量还在不断损失中,很快温度就又下降了;

4、所以恒温控制的核心问题是,热量的产生、传递需要时间,系统检测和调节都存在延迟性,很难做到稳定!

网友C:
5、靠PID参数的调整,是不可能的,用传输函数的观点说输入与输出不是瞬时关系,响应迟钝!

网友B:
对:刘志斌关于5、靠PID参数的调整,是不可能的,用传输函数的观点说输入与输出不是瞬时关系,响应迟钝! 内容的回复:

PID设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正确设置就会使系统高精度、稳定的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5、靠PID参数的调整,是不可能的,用传输函数的观点说输入与输出不是瞬时关系,响应迟钝! 内容的回复:PID设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正确设置就会使系统高精度、稳定的工作。

1、这样说,如果没有热传导的时间,认为检测温度就是物体整体的静态平衡温度;

2、这样说,对发热源可以控制到需要多少热量就发多少热量;

3、有了1、2两条,那温度的PID控制就可以实现恒温控制;

4、如果你做不到1、2两条,PID 的调整是无用的;

网友C:
1、举一个供热系统管路恒压补水的问题的例子;

2、如果补水泵的能力最大是5方/秒;

3、当系统失水压力下降时,失水量小于5方/秒时,可以PID恒压控制;

4、当系统失水压力下降时,是水量大于5方/秒时,就不能达到PID恒压控制,压力就会下跌;

网友C:
1、PID控制的核心就是开环调节器的功能是否有能力调节,如果调节器没有这个能力,那么PID条就会失败!

2、所以有很多实际问题,PID调节无法实现的原因就是系统的根本调节器的能力,或者是开环传输函数的问题!

网友A:
啥叫“高精度”?,啥叫“稳定”?

控温么,得拿能控到波动范围多少℃说事,,,给出具体数值来! ~~~~~~~~~~~~

网友D:
对:刘志斌关于为何已选择了PID控制温度还是无法稳定? 1、温度控制,最大的问题是热量的产生、传递需要时间;2、当温度检测到位时,发热体还在发热,大量的热量还在传递中,很快就又超温了;3、或者当温度到位时,发热体早就停止,热量还在不断损失中,很快温度就又下降了;4、所以恒温控制的核心问题是,热量的产生、传递需要时间,系统检测和调节都存在延迟性,很难做到稳定! 内容的回复:

不用老刘瞎操心!你想的这些问题!人家PID都考虑了!你说的这些问题,说实话很外行!

网友D:
对:刘志斌关于1、PID控制的核心就是开环调节器的功能是否有能力调节,如果调节器没有这个能力,那么PID条就会失败!2、所以有很多实际问题,PID调节无法实现的原因就是系统的根本调节器的能力,或者是开环传输函数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PID调节器就是基于闭环调节,没反馈哪里的调节!

网友E:
可以考虑下别的算法,比如模糊算法 神经网络等等!!!!

网友F:
宝马老师是希望 获得 稳态精度吗? 对系统响应有要求吗?

一般PID控制,我们希望的结果是 “稳” “准” “快”,三个方面互相牵扯,互相影响,根据工艺不同,各有侧重,同时兼顾有难度。

不知道台达温控器的 “自整定” 是采用的何种算法?

s7-200的PID调节,有自整定算法,它的算法是这样的:首先系统要进入一个稳定状态,然后强制改变PID输出值,观察反馈值的变化,推算出系统响应特性。如此反复多次,最终确定合适的PID参数。所以必须满足PID自整定的条件,并且在自整定过程中,只能有输出值影响反馈值,其他因素不能影响反馈值,否则s7-200 给出的 自整定 PID参数不是最佳的。

西门子客服曾经说:自整定是锦上添花的功能,他可以根据客户对响应的要求,整定出“比较”佳的参数,但是进行自整定之前,需要先让PID进入稳定状态(先根据经验手动给定PID值),而且要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

PID控制不是万能的!

温控系统常用PID控制,温度响应滞后是温控系统的普遍特点。合适的PID参数可以实现高精度的稳态控制,也可以在温差突变时,是输出值提前变化,也就是预测变化趋势,尽快的使反馈值接近目标值。但是响应滞后是系统的固有特征,PID只能是尽力而为。

个人认为:温控PID的难点在于:

1.温度变化范围内,系统响应不是均匀的,比如高温时,系统散热快,加热导致的温升较慢。低温时,系统散热慢,加热导致的温升较快。 只用一套PID参数,难以两头兼顾。

2.在温度目标值附近,因为有保温层等原因,系统散热慢,温度下降很慢,另一方面,因为加热器功率足够大,系统加热快,温度上升很快。只用一套PID参数,难以在温度过高和过低时同时兼顾。

解决办法:

1.有的温控表可以 分区段使用不同的PID参数,扩大PID的使用范围。

2.必须时增加单独制冷措施,或者根据误差的正负,分别使用两套PID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举一个供热系统管路恒压补水的问题的例子;2、如果补水泵的能力最大是5方/秒;3、当系统失水压力下降时,失水量小于5方/秒时,可以PID恒压控制;4、当系统失水压力下降时,是水量大于5方/秒时,就不能达到PID恒压控制,压力就会下跌;

一句话:“加热器功率过小”!选型失误! 不该PID调节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靠PID参数的调整,是不可能的,用传输函数的观点说输入与输出不是瞬时关系,响应迟钝!

靠PID参数的调整是非常有可能的!

响应滞后是难免的,PID是尽力而为,尽快使反馈值接近目标值。

合适的PID既有稳态精度,又有动态速度。 微分功能 可以观测 误差变化趋势,从而控制输出值,时间上提前变化,数量上超过(正常量),从而尽可能控制温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何已选择了PID控制温度还是无法稳定? 1、温度控制,最大的问题是热量的产生、传递需要时间;2、当温度检测到位时,发热体还在发热,大量的热量还在传递中,很快就又超温了;3、或者当温度到位时,发热体早就停止,热量还在不断损失中,很快温度就又下降了;4、所以恒温控制的核心问题是,热量的产生、传递需要时间,系统检测和调节都存在延迟性,很难做到稳定!

PID调节一般都是模拟量 连续值的输出,即使用开关量,也是占空比的控制。所以实际情况是:温度差很多时,满负荷加热,温度差不多时,小负荷加热。

要求系统响应速度快时,温度过冲可能难以避免,但是也不是你说的“当温度检测到位时,发热体还在发热,大量的热量还在传递中,很快就又超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5、靠PID参数的调整,是不可能的,用传输函数的观点说输入与输出不是瞬时关系,响应迟钝! 内容的回复:PID设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正确设置就会使系统高精度、稳定的工作。 1、这样说,如果没有热传导的时间,认为检测温度就是物体整体的静态平衡温度;2、这样说,对发热源可以控制到需要多少热量就发多少热量;3、有了1、2两条,那温度的PID控制就可以实现恒温控制;4、如果你做不到1、2两条,PID 的调整是无用的;

1.不予置评

2.加热器完全可控,通电马上发热,断电马上没有能量输入了。

3.没有你的1.2两条,恒温控制仍然可以实现。

4.错

PID的应用并不要求“立即响应”,响应滞后是普遍存在的,都在应用PID,未见“无用”。

网友A:
“西门子客服曾经说:自整定是锦上添花的功能,他可以根据客户对响应的要求,整定出“比较”佳的参数,但是进行自整定之前,需要先让PID进入稳定状态(先根据经验手动给定PID值),而且要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

系统都稳定鸟,还要他西门皮客服,整定个锤子鸟~~~~~~~~这厮不是锦上添花,是画蛇添足胡球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客服曾经说:自整定是锦上添花的功能,他可以根据客户对响应的要求,整定出“比较”佳的参数,但是进行自整定之前,需要先让PID进入稳定状态(先根据经验手动给定PID值),而且要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 ? 系统都稳定鸟,还要他西门皮客服,整定个锤子鸟~~~~~~~~这厮不是锦上添花,是画蛇添足胡球整呢

这个稳定状态 可以是误差比较大的状态,比如说 只用P参数,而且比例较小时,系统很容易稳定。然后再用“自整定”找出最佳参数。

网友G:
PID调节器的自动调整功能只有在工艺系统稳定的时候才有用,如果系统处于较大的波动状态那么即使自整定也是白搭的事情,同一个PID参数设置在不同的状况下的控制质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怎样维持工艺稳定是工艺人员首要完成的工作。

自整定功能只有在系统初次使用时特别是大系统的全部同时投用时才有优势,因为几十上百个PID控制器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设定好合适的参数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使用这种功能,使系统先开起车来,对于以后的PID参数的微调需要人工来修改。

偶厂加热炉的温度控制在工艺稳定时控制质量能够维持在上下一度范围内,而同一个参数在不同状况下比如常压塔出料不稳时其幅度能够达到上下十几度,这个时候调整PID参数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H:
关于自整定各个厂家的算法各有不同,使用方法和效果也就差异很大,过去单回路调节器的自整定功能还行,现在PLC带的自整定功能由于算法的原因,基本上没啥用途,只是为新手提供参考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个稳定状态 可以是误差比较大的状态,比如说 只用P参数,而且比例较小时,系统很容易稳定。然后再用“自整定”找出最佳参数。

1、所谓”稳定“,就是被控量波动度,小到达标鸟

2、所谓 “误差比较大的状态”,究竟达标木达标鸟?

           木有达标咋嘛能舌“稳定”呢,达标鸟还整定它干啥呢

                 表达得清晰有边界呀,,,不能象PID那般,黑球黑搞牙~~~~~~~~~~~~

3、黑球黑搞,改变一次参数,PID整定出来滴驱动电流,究竟比此前变化鸟多大?被控量改善鸟多少?

           整定它的大大们,得是明白?,得是把握鸟规律?,,大大们好像是黑灯瞎火着,黑干鸟几十年吧?

4、黑干就黑干,日出娃是朵白牡丹,也中呀。。。

           控制效果咋样么?

                 大伙来说说,您耍PID整定,整定出来的温度波动度,到底有正负多少度牙?

                 就说说1个小时内,波动有好多度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qingdao0532关于 。。。。。。这个稳定状态 可以是误差比较大的状态,比如说 只用P参数,而且比例较小时,系统很容易稳定。然后再用“自整定”找出最佳参数。   内容的回复: 1、所谓”稳定“,就是被控量波动度,小到达标鸟 2、所谓 “误差比较大的状态”,究竟达标木达标鸟?           木有达标咋嘛能舌“稳定”呢,达标鸟还整定它干啥呢                 表达得清晰有边界呀,,,不能象PID那般,黑球黑搞牙~~~~~~~~~~~~3、黑球黑搞,改变一次参数,PID整定出来滴驱动电流,究竟比此前变化鸟多大?被控量改善鸟多少?           整定它的大大们,得是明白?,得是把握鸟规律?,,大大们好像是黑灯瞎火着,黑干鸟几十年吧? 4、黑干就黑干,日出娃是朵白牡丹,也中呀。。。           控制效果咋样么?                 大伙来说说,您耍PID整定,整定出来的温度波动度,到底有正负多少度牙?                 就说说1个小时内,波动有好多度吧

看你的帖子,好累!连猜带蒙的,勉强看懂!看文字看不懂,需要把“文字”翻译成“口语”,方能猜着大概!

你是为了“名符其实”,才这样说话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关于自整定各个厂家的算法各有不同,使用方法和效果也就差异很大,过去单回路调节器的自整定功能还行,现在PLC带的自整定功能由于算法的原因,基本上没啥用途,只是为新手提供参考而已。

你的意思是现在的PLC的自整定算法,性能劣于 过去的单回路控制器?只供新手参考?

请问你说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是完全同样的环境下分别测试的吗?“过去的控制器”和“PLC”都被正确应用了吗?都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吗?

过去的单回路控制器,品牌?型号?用的什么算法? 列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所谓”稳定“,就是被控量波动度,小到达标鸟 2、所谓 “误差比较大的状态”,究竟达标木达标鸟?           木有达标咋嘛能舌“稳定”呢,达标鸟还整定它干啥呢                 表达得清晰有边界呀,,,不能象PID那般,黑球黑搞牙~~~~~~~~~~~~3、黑球黑搞,改变一次参数,PID整定出来滴驱动电流,究竟比此前变化鸟多大?被控量改善鸟多少?           整定它的大大们,得是明白?,得是把握鸟规律?,,大大们好像是黑灯瞎火着,黑干鸟几十年吧? 4、黑干就黑干,日出娃是朵白牡丹,也中呀。。。           控制效果咋样么?                 大伙来说说,您耍PID整定,整定出来的温度波动度,到底有正负多少度牙?                 就说说1个小时内,波动有好多度吧

各个算法,都没有给用户承诺“波动多少度”吧? 关于这个“稳定”,咱们的理解不一样,所以造成了些误会。

我说的“稳定”是PID自整定开始之前的一个条件。不是你理解的,可以交给用户使用的最终状态。

s7-200的自整定之前,用户可以选择 “快速响应”、“中速响应”、“慢速响应”、“极慢速响应”
每种响应,侧重点不同,分别适应不同的工艺。自整定算法没有给用户承诺1小时波动多少度。

网友F:
理解PID 自整定

引言

S7-200中使用的自整定算法是基于K.J .?s tr? m 和T. H?gglund在1984年提出的延时反馈算法。经过
这二十年,继电反馈算法已被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

延时反馈的概念是指在一个稳定的控制过程中产生一个微小但持续的扰动。过程变量中扰动的周期和
振幅,将最终决定控制过程的频率和增益。然后利用最终的增益和频率值,PID自整定向您推荐增益
值、积分时间值和微分时间值。

所推荐的值与您为您的控制过程所选择的响应速度相关。您可以选择快速响应、中速响应、慢速响应
或者极慢速响应。根据您的控制过程,一个快速响应会产生超调,它符合不完全衰减整定条件。一个
中速响应会使控制过程濒临超调的边缘,它符合临界衰减整定条件。一个慢速响应不会导致超调,它
符合强衰减整定条件。一个极慢速响应不会导致超调,它符合超强衰减整定条件。

PID自整定除了推荐指定值以外,还可以自动确定滞后值和过程变量峰值偏移。这些参数用于减少当
PID自整定设置持续振荡限幅时过程噪声所产生的影响。
PID自整定适用于双向调节、反向调节、P 调节、PI 调节、PD调节和PID调节等各种调节回路。
PID自整定的目的在于为您的过程控制回路提供一套最优化的整定参数。使用这些整定值可以使您达
到极佳的控制效果,真正优化您的控制过程。

以上引用自   “S7 -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  系统手册 2008年8月版”  第382页

先决条件
您要进行自整定的回路必须处于自动模式。回路的输出必须由PID指令来控制。如果回路处于手动模
式,自整定会失败。
在启动自整定之前,您的控制过程应该达到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稳定状态是指过程变量已经达到设定
值(或者对于P 调节来说,过程变量与设定值之间的差值恒定)并且输出不会不规律地变化。
理想状态下,当自整定启动时,回路的输出值应该在控制范围中心附近。自整定过程在回路的输出中
加入一些小的阶跃变化,使得控制过程产生振荡。如果回路的输出值没有处于控制范围中心附近,自
整定的这种阶跃变化会导致输出超限。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会使自整定发生错误,当然也会使推荐值并非最优化。

以上引用自   “S7 -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  系统手册 2008年8月版”  第385页

异常情况
在自整定执行过程中会产生三种警告。在回路表的ASTAT域中有三位用于表示这三种警告,并且一旦
被置位,将会一直保持到下一次自整定序列启动。
 当偏移设定没有超过滞后设定的4 倍时产生警告0 。该项检测在自滞后已经计算出实际滞后值之
后执行。
 在自整定过程最开始的2.5个循环周期内,如果两次峰值误差超出8 倍,产生警告1 。
 如果测量到的平均峰值误差没有超过滞后值的4 倍,产生警告2 。
除此之外,还有几种出错情况。表15 -- 3中列出了可能导致每种错误的情况和描述。
表15 -- 3 自整定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情况。
结果代码(在ARES 中) 情况
01 用户取消 在自整定执行过程中,EN被复位
02 因零相交看门狗超时而取消 超过零相交看门狗时间间隔半个周期
03 因过程变量超范围而取消 过程变量超范围
 在自滞后序列期间
 在4次零相交之内出现两次超范围
 在4次零相交之后
04 因滞后超过最大值而取消 用户定义的或者自动计算的滞后值超过最大值
05 因非法的配置值而取消 在以下范围内检测错误:
 初始回路输出值<0.0或者>1.0
 用户定义的偏移值<=滞后值或者>最大值
 初始输出阶跃<= 0.0 或者>最大值
 零相交看门狗时间<最小值
 回路表中的采样时间值为负。
06 因数字错误而取消 非法浮点数或者除以0。
07 因PID指令未使能(回路处于手动模式)而取消当自整定正在执行或者被请求执行时,PID指令未使能。
08 自整定只适用于P调节、PI 调节、PD调节、
或者
PID调节
回路类型不是P调节、PI 调节、PD调节或者PID调节中的任何
一种。
关于过程变量超限的说明(结果代码3)
如果过程变量值在0.0到1.0之间,我们认为它在范围内。
如果在自滞后序列过程中检测到过程变量超限,自整定会立即被取消并报错。
如果在第4 次零相交之前检测到过程变量超限,输出阶跃值会被减半,自整定过程重新启动。此时,
如果在第一次零相交之后再次出现过程变量超限,自整定会被取消并报错。
如果在第4 次零相交之后检测到过程变量超限,自整定会立即被取消并报错。

以上引用自   “S7 -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  系统手册 2008年8月版”  第387页  以上引用的表格丢失,完整版可以看手册原版。

网友F:
过去的单回路仪表之所以好用,我想其实可能就是个“ 傻瓜相机”,适合大部分人用,尤其“新手”“外行”用。

不论什么环境,不论是谁在用,只要按下快门,就能拍出个差不多的照片来。比那些全身是按钮的专业相机,好用的多。

网友J:
PID整定对单加器效果是不错的,但对耦合的加热器就不是非常好了.

耦合的意思是说,

为了保证整个加热区域的温度同一性,使用了多个加热器,每个加热器

都用PID控制,这个时候,PID控制相互制约,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网友K:
现学现卖,正好本人用到,是空调水温控制,2台压缩机,每台压缩机可分4级加载,2台共8级加载(M0-M7),可以单台压缩机运行,当2台运行时,2台压缩机轮流上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J:
PID整定对单加器效果是不错的,但对耦合的加热器就不是非常好了.耦合的意思是说,为了保证整个加热区域的温度同一性,使用了多个加热器,每个加热器都用PID控制,这个时候,PID控制相互制约,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说的对。 其中一个自整定时,其他最好都进入手动,输出值保持不变。

如果一个自整定进行中,其他加热器过来干扰,不管用什么算法都很难或者合适的PID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PID整定对单加器效果是不错的,但对耦合的加热器就不是非常好了.耦合的意思是说,为了保证整个加热区域的温度同一性,使用了多个加热器,每个加热器都用PID控制,这个时候,PID控制相互制约,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说的对。 其中一个自整定时,其他最好都进入手动,输出值保持不变。 如果一个自整定进行中,其他加热器过来干扰,不管用什么算法都很难或者合适的PID值。

这个感觉怎么就好像电影中的什么专家教授在高什么高科技研究一样呢,研究是为了应用,研究的目的就是服务应用,所以在现场生产中绝不会出现为了整定一个PID调节器把其上下关联的调节器投入手动,因为一旦投入手动其控制质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就有可能影响生产,产生不合格产品,甚至发生事故。所以上学课本上学的什么4:1整定,10:1整定都是瞎扯,因为前方工艺产生的扰动不会已成不变的,也更不会在你整定PID控制器是其干扰乖乖的维持在一个数值不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感觉怎么就好像电影中的什么专家教授在高什么高科技研究一样呢,研究是为了应用,研究的目的就是服务应用,所以在现场生产中绝不会出现为了整定一个PID调节器把其上下关联的调节器投入手动,因为一旦投入手动其控制质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就有可能影响生产,产生不合格产品,甚至发生事故。所以上学课本上学的什么4:1整定,10:1整定都是瞎扯,因为前方工艺产生的扰动不会已成不变的,也更不会在你整定PID控制器是其干扰乖乖的维持在一个数值不变化。

“绝不会出现”---感觉太绝对了。

上面说的是 为了保证整个温区的同一性,多个PID 同时控制“整个温区”。既然用多个PID控制,各个温区之间有耦合,这个耦合也肯定不是非常紧的耦合,如果是非常紧的耦合,只用一个PID即可。

你说的上下游的PID,比如连续的工件淬火生产线,每个温区分别使用PID,其中一个温区 整定PID时,当然其他温区的PID可以继续运行。但是不能对要整定的温区的温度造成数量很大的影响,否则自整定的PID不是最佳状态,相当于没有自整定。

网友A:
1、讲控制呢,不拿被控量的稳定程度,不拿波动度大小说事,,,咋嘛比较好赖优劣呀?

2、来点实际的内容

     就说说你们使唤PID控温,,,1个小时内,温度波动有好多度吧

网友D:
PID调节前提是系统稳定!

在自动控制理论中对系统的稳定性定义:在没干扰的情况下,能正常运行,有干扰后,系统偏离正常状态,但是一旦干扰消失,系统有回到正常运行状态,这样的系统成为稳定的系统!这种特性成为系统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在调节PID 的时候前提是保证系统稳定!没这个性能,你怎么调节都不会又满意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讲控制呢,不拿被控量的稳定程度,不拿波动度大小说事,,,咋嘛比较好赖优劣呀? 2、来点实际的内容     就说说你们使唤PID控温,,,1个小时内,温度波动有好多度吧

1.你说的是温控系统的 “稳态精度”,这只是PID控制的一个指标,不能完全代表PID参数的优劣,毕竟工艺不同。

比如说:生产一个产品,要求温度100度,90-110度内的产品都合格。现在要换品种,要求温度200度,190-210度内的产品都合格。换料之后,生产的110-190度的产品都是废料,废料无法再用,为了降低成本,要求废料尽可能少。则调整PID参数,使温度尽可能到的上升到200度,同时又要保证超过200之后,不能冲过210度。 这种工艺首先要求PID “快”,然后才是“准”,然后才是“稳”。

你说的被控量的波动度,我认为应该是这么情况,比如说:要求温度100度,99-101度内的产品合格,其他温度的产品不合格,不合格的产品,可以重新投料加工,不会造成废料。这种情况首先要求PID “准",同时要求“稳”,然后才是“快”。

PID整定值的优劣完全由 “稳态精度”来确定???

假如说你只要求“稳态精度”,最终“1个小时内,温度波动有好多度”也不是全由 算法来决定的吧?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稳态精度”。

再好的算法,没有适当的加热器,和适当的环境,都不能给你任何数据和承诺!!!这不是逃避,不是闪烁其词,也不是转移话题,这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