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维纶触摸屏的时间传给台达14ES的plc中啊

楼主(2012-09-05):
台达14ES的PLC的时间不能写,怎样把维纶触摸屏的时间传给台达14ES的plc中啊

网友A:
PLC可以独立设定时间,触屏跟随PLC时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想法,

等高手!

网友B:
有些型号PLC不支持实时时钟,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触屏的实时时钟代替。

网友C:
威纶的触摸屏有实时时钟存储器,需要用宏指令。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怎样弄了!

网友D:
3楼说的对,用宏指令完全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可以实现定时停机。

网友E:
威伦触摸屏可以用“定时式资料传输”或者“触发式资料传输”把数据传送到PLC

网友D:
哈哈,用宏指令吧。我刚好写了一段类似的程序给你传上来看看。用getdate获取屏的时间。

然后再传送给PLC就行了。我U盘里面没有带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