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0MT-001

楼主(2012-09-05):
本人在单位用三菱fx1n接上220V能正常启动,但在家里接上一接220V空气开关就跳闸了,家里空气开关是C63,单位的是C20。求助高人指点啊!~

网友A:
家里的是漏电保护开关么,单位的呢?

网友B:
一楼正解

家里一般使用漏电保护,厂里很少用

网友C:
你是只接工作电源,没接控制电源吗?

网友D:
家里是带漏保的

网友E:
为什么都喜欢把断路器称为空气开关呢?

断路器有动力型的和照明型的,安全等级不一样。

一般的情况下,PLC接到民用的断路器下,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F:
不会是接错线了吧,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有带漏电保护,今天在家试下别的插头,一接又跳闸了~~

楼主:
对:zhaoguang88关于你是只接工作电源,没接控制电源吗?内容的回复:

是啊,在单位跟在家的接法都一样~

楼主:
对:明理关于不会是接错线了吧,仔细看看。内容的回复:

不可能错的

楼主:
对:dianqisu关于为什么都喜欢把断路器称为空气开关呢?  断路器有动力型的和照明型的,安全等级不一样。 一般的情况下,PLC接到民用的断路器下,是不会跳闸的。内容的回复:

不知道什么情况,一接上就跳了

楼主:
对:zhaoguang88关于你是只接工作电源,没接控制电源吗?内容的回复:

只接上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