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与松下变频器VF100 走MODUBUS (RTU)通信!!!

楼主(2012-09-06):
现用FX2N 80MR+FX2N-485-BD 想与松下变频器VF100 走MODUBUS 通迅,以达到修改频率,启动停止功能,现在按VF100说明书后的通信格式,编写程序,结果一点反应没有!!!!!!现在怀疑是:1、通信格式理解不对。   2、程序编写的控制位,寄存器地址不对。  3、VF100是否支持三菱RS 自由通信

现在传上程序,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很急!!!!

若哪位大侠有成功案例请您能指点下下,我以经搞了好久已经不知道从何下手了!!!!!!!!!!SOS

网友A:
走MODBUS 协议 ,三菱的PLC是可以用RS指令的。  你是走RTU 还是ASCII 呢?

网友B:
测试通信的一般步骤:

1.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写报文进行通信;如果回文正常的话;说明通信参数和报文是没有问题;

如果不正常;找出原因;A)可能是通信参数不一致;B)可能是通信接线有问题;

2.如果通信正常;把报文写到RS指令中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松下频率,DT307,MODBUS地址:403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协议 ,三菱的PLC是可以用RS指令的。  你是走RTU 还是ASCII 呢?

走的是RTU。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协议 ,三菱的PLC是可以用RS指令的。  你是走RTU 还是ASCII 呢?

走RTU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松下频率,DT307,MODBUS地址:40308 内容的回复:

黄工:变频器的寄存器与控制位在 MODBUS地址 是如何对应的呢?可以告诉我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