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熔断器经常熔断

楼主(2012-09-06):
高压变频器熔断器经常熔断,是什么原因啊,高手解决一下撒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熔断器熔芯选小了   还是你的负载太大了

网友B:
一般都是选择余量不足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熔断器熔芯选小了   还是你的负载太大了。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可控硅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