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倒顺开关正反转接线图及原理

楼主(2012-09-06):
单相电机的倒顺开关接线及原理

有不少电工对单相电机的接线搞不清。我先对单相电机的正反转原理讲一下。单机电机里面有二组线圈,一组是运转线圈(线圈),一组是启动线圈(线圈),大多的电机的启动线圈并不是只启动后就不用了,而是一直工作在电路中的。启动线圈电阻比运转线圈电阻大些,量下就知了。启动的线圈串了电容器的。也就是串了电容器的启动线圈与运转线圈并联,再接到220V电压上,这就是电机的接法。当这个串了电容器的启动线圈与运转线圈并联时,并联的二对接线头的头尾决定了正反转的。比起三相电动机的顺逆转控制,单相电动机要困难得多,一是因为单相电动机有启动电容、运行电容、离心开关等辅助装置,结构复杂;二是因为单相电动机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不一样,不能互为代用,增加了接线的难度,弄错就可能烧毁电动机。

有接线盒的单相电动机内部接线图

上图,是双电容单相电动机接线盒上的接线图,图上清晰的反映了电动机主绕组、副绕组和电容的接线位置,你只需要按图接进电源线,用连接片连接Z2U2UIVI,电动机顺转,用连接片连接Z2U1U2VI,电动机逆转。

单相电动机各个元件也好鉴别,电容都是装在外面,用肉眼就可以看清楚接线位置(如上图)启动电容接在V2Z1位置,运行电容接在V1Z1间,从里面引出的线也好鉴别,接在(如上图)UIU2位置的是运行绕组,接在Z1Z2位置的是启动绕组、接在V1V2位置的是离心开关。用万用表也容易区分6根线,阻值最大的是启动绕组,阻值比较小的运行绕组,阻值为零的是离心开关。如果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阻值一样大,说明这两个绕组是完全相同的,可以互为代用。单相电动机的绕组两端和电容两端不分极性,任意接都可以,但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不能接反,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不能接反,否则容易烧启动绕组

网友A:
楼主介绍的不太全面,我这有网上下载的比较全的资料。

网友A:
单相电机电容接线图

220V交流单相电机起动方式大概分一下几种:第一种,分相起动式,如图1所示,系由辅助起动绕组来辅助启动,其起动转矩不大。运转速率大致保持定值。主要应用于电风扇,空调风扇电动机,洗衣机等电机。
第二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起动绕组不参与运行工作,而电动机以运行绕组线圈继续动作,如图2

第三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而运行电容串接到起动绕组参与运行工作。这种接法一般用在空气压缩机,切割机,木工机床等负载大而不稳定的地方。如图3838电子
带有离心开关的电机,如果电机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启动成功,那么绕组线圈将会很快烧毁。

电容值:双值电容电机,起动电容容量大,运行电容容量小,耐压一般都大于400V838电子

正反转控制:
4是带正反转开关的接线图,通常这种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的电阻值是一样的,就是说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是线径与线圈数完全一致的。一般洗衣机用得到这种电机。这种正反转控制方法简单,不用复杂的转换开关。

1,图2,图3,图正反转控制,只需将1-2线对调或3-4线对调即可完成逆转
对于图1,图2,图3,的起动与运行绕组的判断,通常起动绕组比运行绕组直流电阻大很多,用万用表可测出。一般运行绕组直流电阻为几欧姆,而起动绕组的直流电阻为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

以后我们会陆续告诉大家倒顺开关实物的接线图

                    1 电容运转型接线电路

               2 电容起动型接线电路

          3 电容启动运转型接线电路(双值电容器)

        开关控制正反转接线

5 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倒顺接线图

6是实际的开关与电机连接图,这个倒顺开关如应用在三相电动机不需任何改动,如做单相电机换向用则稍做改动,红色,兰色线接入电源,黑色线是起动绕组线圈引出线,白色线运行绕组线圈引出线,左面一根灰色线是后接入的跨接线,正反转倒换就是靠开关自带的交叉连片来换向的,这种开关不足之处就是开关关闭后仍有一根线没有关闭,因此在安全上没有一定保障。

网友A:
怎么以表格形式保存的图片不能上传啊?

网友B:
楼主的资料蛮详细的,收藏。。。

网友C:
偶来学习了     温故而知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交流单相电机起动方式大概分一下几种:第一种,分相起动式,如图1所示,系由辅助起动绕组来辅助启动,其起动转矩不大。运转速率大致保持定值。主要应用于电风扇,空调风扇电动机,洗衣机等电机。第二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至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起动绕组不参与运行工作,而电动机以运行绕组线圈继续动作,如图2。第三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至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而运行电容串接到起动绕组参与运行工作。这种接法一般用在空气压缩机,切割机,木工机床等负载大而不稳定的地方。如图3。838电子带有离心开关的电机,如果电机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启动成功,那么绕组线圈将会很快烧毁。电容值:双值电容电机,起动电容容量大,运行电容容量小,耐压一般都大于400V。838电子正反转控制:图4是带正反转开关的接线图,通常这种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的电阻值是一样的,就是说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是线径与线圈数完全一致的。一般洗衣机用得到这种电机。这种正反转控制方法简单,不用复杂的转换开关。图1,图2,图3,图5  正反转控制,只需将1-2线对调或3-4线对调即可完成逆转。对于图1,图2,图3,的起动与运行绕组的判断,通常起动绕组比运行绕组直流电阻大很多,用万用表可测出。一般运行绕组直流电阻为几欧姆,而起动绕组的直流电阻为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以后我们会陆续告诉大家倒顺开关实物的接线图                    图1 电容运转型接线电路               图2 电容起动型接线电路          图3 电容启动运转型接线电路(双值电容器)        图4  开关控制正反转接线 图5 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倒顺接线图图6是实际的开关与电机连接图,这个倒顺开关如应用在三相电动机不需任何改动,如做单相电机换向用则稍做改动,红色,兰色线接入电源,黑色线是起动绕组线圈引出线,白色线运行绕组线圈引出线,左面一根灰色线是后接入的跨接线,正反转倒换就是靠开关自带的交叉连片来换向的,这种开关不足之处就是开关关闭后仍有一根线没有关闭,因此在安全上没有一定保障。

图先另存为,然后单击插入图片,直接复制粘贴不行的。

我这也是刚接触到一个双电容的单相电机,所以才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A:
谢谢楼主,修改发图成功,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E:
自己琢磨着接过这玩意,用三项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当然不是启动和运行绕组可互换的单相电机。

遵循一个原则,调整其中一个绕组的首末端。

网友F:
       还真不会呢, 学习一下,哪天将家里电风扇 拆开接线试试看正反转呢 !

网友G:
单相电机,还没接过呢,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H:
没太注意过单相电机的倒顺开关;以前用没用过,不记得了。

楼主提供的资料,还蛮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怎么以表格形式保存的图片不能上传啊?

换成word的格式应该可以!

网友K:
还是不够详细,第一:为啥要加电容捏?  第二:起动完成后电容脱落后回事啥样子捏?

 了解这个后啥接线图都不需要了!

网友L(2016-05-13):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机电容接线图   220V交流单相电机起动方式大概分一下几种:第一种,分相起动式,如图1所示,系由辅助起动绕组来辅助启动,其起动转矩不大。运转速率大致保持定值。主要应用于电风扇,空调风扇电动机,洗衣机等电机。第二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至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起动绕组不参与运行工作,而电动机以运行绕组线圈继续动作,如图2。第三种,电机静止时离心开关是接通的,给电后起动电容参与起动工作,当转子转速达到额定值的70%至80%时离心开关便会自动跳开,起动电容完成任务,并被断开。而运行电容串接到起动绕组参与运行工作。这种接法一般用在空气压缩机,切割机,木工机床等负载大而不稳定的地方。如图3。838电子带有离心开关的电机,如果电机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启动成功,那么绕组线圈将会很快烧毁。电容值:双值电容电机,起动电容容量大,运行电容容量小,耐压一般都大于400V。838电子正反转控制:图4是带正反转开关的接线图,通常这种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的电阻值是一样的,就是说电机的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是线径与线圈数完全一致的。一般洗衣机用得到这种电机。这种正反转控制方法简单,不用复杂的转换开关。图1,图2,图3,图5  正反转控制,只需将1-2线对调或3-4线对调即可完成逆转。对于图1,图2,图3,的起动与运行绕组的判断,通常起动绕组比运行绕组直流电阻大很多,用万用表可测出。一般运行绕组直流电阻为几欧姆,而起动绕组的直流电阻为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以后我们会陆续告诉大家倒顺开关实物的接线图                    图1 电容运转型接线电路               图2 电容起动型接线电路          图3 电容启动运转型接线电路(双值电容器)        图4  开关控制正反转接线 图5 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倒顺接线图图6是实际的开关与电机连接图,这个倒顺开关如应用在三相电动机不需任何改动,如做单相电机换向用则稍做改动,红色,兰色线接入电源,黑色线是起动绕组线圈引出线,白色线运行绕组线圈引出线,左面一根灰色线是后接入的跨接线,正反转倒换就是靠开关自带的交叉连片来换向的,这种开关不足之处就是开关关闭后仍有一根线没有关闭,因此在安全上没有一定保障。

渐进式讲解  直观明了  顶

网友M(2016-06-23):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的不太全面,我这有网上下载的比较全的资料。

资料在那里呀我想看看谢谢!

网友N:
你好   我按照你说的接法去接   接好以后电机的震动有点大   还有停机了以后电机有点发烫   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