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坏到什么程度才不能维修了

楼主(2012-09-06):
昨天有一客户问到,伺服电机要坏到什么程度,才不能够维修了。

请教各位帅哥,请指点!

网友A:
怎样都是可以维修的,只是值不值得维修。如果更换的部件比较多,使用年限比较久了,可以考虑买一台新的

网友B:
支持1楼的观点!很现实!

网友C:
关于这个问题,得从两个角度说明:(1)老型号,泛指已经淘汰或停产的;外面很难揽到备件,当然也不好修了。(2)维修费用几近(几乎接近)新买一台,当然也没必要维修了。

网友D:
程度就是看花的钱值不值。

网友E:
我们公司有一台伺服电机,运作时嗡嗡响的不得了,估计就等它寿终了,没打算修它。国内的技术跟不上,国外又太贵。

网友F:
伺服电机嗡嗡响,有可能是正好运行在共振点上了。。。把运行频率略微变一下。

网友G:
如果伺服电机本体完蛋了估计就不用修了,再修和买新的差不多少了

网友H:
那要看伺服电机用在什么环节。如果是用于不重要部位,哪怕是零件都老化了还会继续使用,除非电机不会运转了,才报废,不会去维修。如果是用于重要部位,电机运行异常会影响机组出力或导致停机等事故,哪怕是一个零件出了问题,如果这类零件不生产了,无法维修,都会立即去买新的电机。这是国内大部分企业的经营之道。

网友I(2012-11-12):
天津裕铭机床服务有限公司,专业数控机床维修,广数KND华中等系统,天津北京及周边河北地区提供上门服务质优价廉,联系人 (yan)鄢立
 电话 18802235189

网友J(2013-04-24):
维修成本大于你的更换成本你就可以选择不修

网友K:
伺服电机往往是轴承损坏以及带来的相关伤害,所以要经常检查轴承,有问题及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