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真空罐内的液位?

楼主(2012-09-06):
请教各位大师,用什么传感器(变送器)才能准确测量真空罐内的液位?

网友A:
这个应该用液位感应器也可以吧!

网友B:
党指挥枪,G8主管尿尿,俄管贴破图  。。。。。。。。。。。。。。。。。。。。。。。

网友C:
液位传感器可以实现。

网友D:
要是没有其他的气压的影响的话 可以采用上下差压的方法来测量

网友E:
雷达可以的。

雷达是发出的是电磁波,电磁波在可以在真空环境中传播。

超声波不行,声波的传输,需要空气作为介质。

网友F:
液位传感器就行的,或者光电开关

网友G:
差压变送器就可以测液位啊

网友H:
连通器原理的都没问题

网友I:
用音叉开关可以吗?

网友J:
    罐里介质是什么?温度、压力有多少?

    测量液位常用的就那么几种,压力变送器类、超声波类、雷达、磁浮子类。

    超声波肯定不可以了。其中雷达的适用范围广,但若介质是液化气之类的低介电常数的就教麻烦;磁浮子类就像磁翻板之类的,受介质密度、腐蚀性、量程小等的影响,压力变送器类就需用差压类,罐内温度、压力需要考虑好!

   综合考虑,雷达液位计

   成本考虑,压力变送器类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