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网中突然有一相电压偏低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9-06):
今天上午厂里新开工地那边说三相电焊机无法工作,然后我就过去用万用表量下三相电压,量出来是A.B正常,A,C也正常,B,C之间只有50几伏电压,后来量了下B对地电压有178伏这样,工地那边用的是从线杆上拉的临时电,我是在电源侧量的,b相电压为何这么低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B相是否有大的负载?

或者有漏电、接地等情况?。

网友B:
拉的临时线。。。。电源侧测量。

只能说临时线没接牢,线杆上拉下的,估计带点作业,心里怵怵的,接触不良情理之中。

网友C:
有漏电、接地等情况.检查一下进线的N线。

网友D:
想不起其他的原因,楼上说的几种情况(接触不良等),都可以考虑。

网友E:
很受用, 很感谢

网友F:
就是没有各相电流数据,测一下,更好判断

网友G:
 逐级向上量,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也有可能BC短路,已经烧断了B相线.

网友H:
看看高压包线是不是断了一相

楼主:
现在b相电压正常了,原因是最上级的一空开下接线的一触头烧毁严重,线鼻子上面也锈的比较厉害,现在换了一个空开,生锈的地方刮干净,现在正常使用了,之前虽然能量出电压,但是由于触头之间的电阻较大 电流很小,所以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I:
      线鼻子上面也锈? 你做做的线头不是铜鼻? 是大电流烧坏鸟吧?

电阻较大 电流很小 ?  那电压偏差也真是大呀 ?

网友J:
其实就是缺相,我碰到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