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时钟组态监控和编程举例

楼主(2012-09-06):
                                                               S7-1200的时钟组态监控和编程举例
     1.组态实时时钟
     在PLC断电时,用超级电容器给CPU的实时时钟(Time-of-day clock)供电。超级电容器充足能量后可以保证实时时钟运行10天。
     组态CPU的属性时,选中巡视窗口左边的“日时间”组,将默认的时区(柏林)改为北京、重庆。不要选中“激活夏令时”复选框。
     2.用STEP 7 Basic显示和设置实时时钟的日期和时间
     在线模式时选中工作区左边窗口中的“设置日时间”,选中右边窗口的复选框“从PG/PC获取”,点击“应用”按钮,可使PLC和计算机的实时时钟同步。未选中该复选框时,可以在“模块时间”区设置CPU的日期和时间。
     3.日期时间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Time是单位为ms的双整数,数据结构DTL(日期时间)为12字节,分别是年(2字节)、月、日、星期、时、分、秒、纳秒(4字节),未注明的为1字节,均为BCD码。可以用STEP 7 Basic来监控日期时间变量。
     4.实时时钟指令
     指令WR_SYS_T(写系统时间)将输入的DTL值写入PLC的实时时钟。
     下图中的指令RD_LOC_T读取本地时间,保存在数据类型为DTL的局部变量DT5中。DT5.HOUR是小时值。用Q0.0来控制路灯,20点开灯,6点关灯。20:00~0:00时上面的比较触点接通;0:00~6:00时下面的比较触点接通。
     S7-1200还有一些时间数据类型转换指令和时间值加、减指令。

网友A:
这就是1200的时钟介绍吧

网友B:
恩 开始着手学习了
1200会大量使用的!

网友C:
将西门子smart line (IE)触屏连接到S7-1200

www.dl-winbes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