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编程--诊断错误中断的实验

楼主(2012-09-06):
                                                                          诊断错误中断的实验
     CPU的型号为CPU 1214C,使用了一块AO信号板,设置AO通道输出0~20mA的电流,启用断路诊断功能。
     生成诊断错误中断组织块OB82,双击打开OB82编写程序,在每次调用OB82时,用INC指令将MB30加1。
     将程序块和组态信息下载到CPU,CPU切换到RUN模式。用监视表监视AO信号板的输出QW80和MB30,启动监控功能。在QW80的“修改值”列输入一个较大的值,将它写入AO通道。断开AO模块通道0的输出电路,CPU模块的ERROR LED和AO信号板的红色LED闪动,调用一次OB82。每调用一次OB82,MB30的值被加1。
     接通AO模块的输出电路,故障消失,错误LED熄灭,又调用一次OB82。
     双击项目树的PLC_1文件夹中的“在线和诊断”,打开在线与诊断视图。点击工具栏上的“转到在线”按钮,进入在线模式。选中在线与诊断视图左边窗口中的“诊断缓冲区”(见下图),右边窗口是诊断缓冲区。选中“Wire break”(断路)诊断事件,下面是事件的详细信息,“输入事件”表示事件刚发生,“离开事件”表示事件刚结束。

     缓冲区中的条目包含事件被记录时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对事件的描述。最上面的是最后发生的事件。选中某个事件,诊断缓冲区下面是该事件的详细信息。
     点击“关于事件的帮助”按钮,将看到选择的事件的详细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点击“打开块”按钮,引起错误的指令所在的离线的块被打开,可以检查和修改块中的程序,然后将它下载到CPU。
     点击“另存为”按钮,诊断缓冲区的内容被保存为文本文件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说不定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