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定时器的内部运行机制

楼主(2012-09-06):
     S7-1200的IEC格式的定时器属于功能块。在插入定时器指令时,要求创建一个16字节的IEC_Timer数据类型的DB结构(即背景数据块),来保存有关的数据。在功能块中,可以事先创建一个IEC_Timer数据类型的静态变量(多重背景),然后将它指定给定时器指令。
     CPU没有给任何特定的定时器指令分配专门的资源。每个定时器使用DB结构和一个连续运行的内部CPU定时器来执行定时。
     在定时器指令的输入IN的上升沿启动定时器时,连续运行的内部CPU定时器的值将被复制到为该定时器指令分配的DB结构的元素START(起始值)中。
     该起始值在定时器继续运行期间将保持不变,以后将在每次更新定时器时使用。
     以下条件时将会执行定时器更新:
     1)执行定时器指令(TP、TON、TOF 或 TONR);
     2)定时器结构的元素ELAPSED(经过的时间)或位输出Q作为其它指令的参数,该指令被执行。
     更新定时器时,将从内部CPU定时器的当前值中减去上述起始值,得到经过的时间ELAPSED。再将ELAPSED与预设值PT进行比较,以确定定时器的位输出Q的状态。然后更新该定时器的DB结构的元素ELAPSED和Q。达到预设值PT后,定时器不会继续累加经过的时间ELAPSED。
     STEP 7 Basic的V11版与V10.5版相比,增加了类似于S7-300/400的定时器线圈指令。
     从上述的定时器内部的定时机制可知,在使用定时器时,其定时精度与CPU的扫描周期有很大的关系。在CPU两次更新定时器之间,定时器的输入、输出参数保持不变。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在FB1中调用定时器指令TP,在OB1中用I0.1作为调用条件,调用FB1。用监视表格监视定时器的输出Q和经过的时间ET,用输入IN的上升沿启动定时器后,如果I0.1为0状态,没有调用FB1和执行定时器指令,Q和ET保持不变。只有在调用FB1,执行定时器指令时,ET的值才会变化。

网友A:
很不错的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