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KW液氮泵配160KW施耐德ATV61变频器,小吗?

楼主(2012-09-06):
155KW液氮泵配160KW施耐德ATV61变频器,小吗?

网友A:
     电动机的标称功率应该没有155KW的,我猜楼主是几个电机并联,假如是这样,就有点小了;假如是非标电动机155kW的,因为是泵类负载,是离心泵的话,属于轻载,160KW施奈德的就可以满足了,假如是其他泵,或许就小了,所以你补充说明下详细点的情况!

网友B:
如果是单台泵的话没问题。

网友C:
一拖一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D:
变频电机就可以,普通异步电机就有点小了

网友E(2024-08-05):
有点小。你可以定制自动液氮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