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抱闸线圈烧掉

楼主(2012-09-06):
380V/AC单相半波整流后的直流电(无滤波或电源波形不是稳定的直流,)接到电机抱闸线圈上(额定直流电压也是170V),假如抱闸没有松开,会不会导致线圈烧毁?

这种情况和交流接触器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如果类似的话感抗成分对电流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假如抱闸没吸合会不会导致入交流接触器情况下的线圈烧毁。

 个人感觉就算不考虑感抗,直流电压一直保持380V的情况下,电流也就为170V/DC情况下的2倍,所以感觉应该不会烧毁线圈。不知是否正确?

如果不是以上原因,那是不是整流模块烧掉从而导致线圈烧掉呢?

请各位老大指教,现在电机抱闸线圈和整流模块都烧掉了..想看下原因..

网友A:
      抱闸线圈,一般是带电后抱闸打开,失电后抱闸报警;就是常态下,电动机工作时它是打开的,假如此时电动机的抱闸没打开,电动机会过负荷跳闸,同时抱闸线圈会失电的;因此因为抱闸卡住没打开的情况下,抱闸线圈不应该烧;抱闸线圈烧的原因应该是---电动机工作时,线圈长期带电,线圈因有电流通过,长期运行发热,绝缘老化所致!因绝缘老化烧了线圈,整流模块就短路了,大电流通过整流模块,整流模块也烧了!假如是整流模块先烧坏短路,交流电直接加到线圈上,直流线圈加交流电,此时感抗开始起作用,电流可能还会稍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闸线圈,一般是带电后抱闸打开,失电后抱闸报警;就是常态下,电动机工作时它是打开的,假如此时电动机的抱闸没打开,电动机会过负荷跳闸,同时抱闸线圈会失电的;因此因为抱闸卡住没打开的情况下,抱闸线圈不应该烧;抱闸线圈烧的原因应该是---电动机工作时,线圈长期带电,线圈因有电流通过,长期运行发热,绝缘老化所致!因绝缘老化烧了线圈,整流模块就短路了,大电流通过整流模块,整流模块也烧了!假如是整流模块先烧坏短路,交流电直接加到线圈上,直流线圈加交流电,此时感抗开始起作用,电流可能还会稍小点的;

问题是设备运行的时间并不很长,绝缘老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C:
问题是抱闸没有打开彻底吧,电流大,所以都坏了。再者,半波整流不好,怎么不用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ujunpeng关于问题是抱闸没有打开彻底吧,电流大,所以都坏了。再者,半波整流不好,怎么不用桥式整流

您好!您说的是抱闸没有彻底打开导致线圈电流增大吗?那应该是交流的情况。下面这段话是我找的。和你说的是不是相反?

交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线圈的电感会增大,线圈的电流会减小,电磁铁的吸力基本不变。直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励磁电流不变,磁通和电磁铁吸力增大。直流电磁铁的励磁电流是由励磁线圈的外加电压U 和线圈电阻R 决定的,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E:
个人分析认为:半坡整流,又未经滤波整流,直流特性太差,在抱闸调整过紧或卡住电磁铁不能吸合到位(闸已松开,未导致运行电机过负荷),这种情况下,交流成分会导致电流升高,烧毁。前期如关注过,电磁铁噪音会比较大。

当然,整流模块烧毁,也会导致电磁铁损坏,还是要增加一些保护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抱闸线圈,一般是带电后抱闸打开,失电后抱闸报警;就是常态下,电动机工作时它是打开的,假如此时电动机的抱闸没打开,电动机会过负荷跳闸,同时抱闸线圈会失电的;因此因为抱闸卡住没打开的情况下,抱闸线圈不应该烧;抱闸线圈烧的原因应该是---电动机工作时,线圈长期带电,线圈因有电流通过,长期运行发热,绝缘老化所致!因绝缘老化烧了线圈,整流模块就短路了,大电流通过整流模块,整流模块也烧了!假如是整流模块先烧坏短路,交流电直接加到线圈上,直流线圈加交流电,此时感抗开始起作用,电流可能还会稍小点的;

老兄分析的已经很透彻了!赞一下!

关于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特性是不一样的,直流的线圈阻抗较大,这样才能保证正常运行时线圈不会被烧毁,而交流接触器线圈阻止较小

网友G:
      电流过大会烧坏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