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 DZ47LE-63 C60 2P 230V 能不能用在380V上?

楼主(2012-09-07):
漏电保护器 DZ47LE-63 C60 2P 230V 能不能用在380V上?

网友A:
这个漏电保护器本身只能测一火一零的线路,肯定不能用到380V的两根火线上。

网友B:
临时使用真可以,也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耐压等级低,易损坏。

网友C:
1、用在380V电路,存在的问题是短路保护时,他可能断不开380v短路电流;

2、因为它是按220V短路电流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漏电保护器本身只能测一火一零的线路,肯定不能用到380V的两根火线上。

这个2P的, 没有L N分别, 只是买回来才看到230V 我是用来漏保380V电焊机的 郁闷!

网友E:

答;因为,这个单相漏电开关设计时的漏电控制部分是按照220V电压设计的,你想要用到380V上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电焊机安装漏电断路器,电焊机就无法正常运行和工作,不过也不知道你应用在哪一种电焊机上。试试吧!?

网友F(2012-10-11):
应该是不能使用的,内部电路的的耐压等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