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PLC的基准

楼主(2012-09-07):
数量——对于装备制造厂商而言,单一装备(同样的硬件配置和程序)月生产量500台以下就可以考虑使用PLC,如果超过了这个数量就可以考虑使用专用PLC或者单片机开发的专用控制器。

品牌——各成熟厂商PLC的功能差别不大,品牌的选择更多的是考虑服务和宣传,这需要装备制造厂商根据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但品牌在PLC的价值中占有较大有份额,同样点数,同样功能的PLC,不同品牌的价格会有数倍至十倍的差别。

功能——功能的选择不是越多越好,许多功能大多数用户都用不上,但是有一些功能又是PLC的可选功能,比方说实时时钟、电池、RS485、扩展接口等,一般基本功能的PLC价格会很低,但如果选择增加功能价格就会高很多。

可靠性——PLC产品的可靠性与设计、器件、制造工艺相关系,同时也与用户的使用环境和习惯有关系,德维森的V80系列在军品上有相当多的应用,所以在可靠性方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价格——价格的高低对于量比较大的装备厂来说是选取的关键点,但价格从来都不是PLC唯一的考虑点。

习惯——因为各家PLC的编程习惯均有不同,我们发现很多装备厂商工程师在学生时代学的教程就是日本三菱的,所以习惯上更偏向于日系品牌,但日系编程习惯并不是最好的,认真学习PLC厂商提供的手册是加快了解和学习一种新PLC的关键。

网友A:
感谢分享

英杰变频器供应

网友B:
习惯——因为各家PLC的编程习惯均有不同,我们发现很多装备厂商工程师在学生时代学的教程就是日本三菱的,所以习惯上更偏向于日系品牌,但日系编程习惯并不是最好的,认真学习PLC厂商提供的手册是加快了解和学习一种新PLC的关键。
但是 如果真正的学会了一种 你不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网友C(2012-11-27):
引用 网友B:
习惯——因为各家PLC的编程习惯均有不同,我们发现很多装备厂商工程师在学生时代学的教程就是日本三菱的,所以习惯上更偏向于日系品牌,但日系编程习惯并不是最好的,认真学习PLC厂商提供的手册是加快了解和学习一种新PLC的关键。但是 如果真正的学会了一种 你不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变则通,通则达...强烈号召国内品牌创造中国特色的编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