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与S7-300通讯,选择pp05 ,51号参数组中的51.05之

楼主(2012-09-07):
ABB变频器ACS800与S7-300通讯,选择pp05 ,51号参数组中的51.05之后的参数怎么设定,是什么意思
例如 pzd3 out:702
         pzd3   in:   802
         pzd4 out:2007
         pzd4   in:   107
         pzd5 out:2008
         pzd3   in:   109
         ......
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呀,实在稿不懂呀,我知道这几个定义转矩 电压 电流等的模拟量输出,可是这些数字是怎么和这些量一一对应起来的呀

网友A:
如果是标准软件的话20.08
MAXIMUM FREQ即最大极限频率

网友B:
例如: pzd4   in:   107
107即01组参数ACTUAL SIGNALS中的07号参数DC BUS VOLTAGE.一般该参数由4位数字组成,如第一位为0省略

www.jdkz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