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后电流过大

楼主(2012-09-07):
普传的变频器上电后,电流过大,报过流故障。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带负载了吗?

没带负载就是电流检测部分出了故障。

楼主:
对:imgg关于带负载了吗?没带负载就是电流检测部分出了故障。内容的回复:

带负载的时候才出现的现象

网友B:
真的过载了或者设定电流偏小了

网友C:
启动时间设置得足够长吗

网友D:
那负载检查了没有???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机堵转了,检查下电机带的负载,也有可能是由于过载电流设置太低了

网友E:
增加加速时间,把变频器加速时间设置大点再观察!

网友F:
原因太多了,自己对着手册慢慢找吧。

网友G:
负载的问题,你查下负载吧

网友H:
应该是力矩不够大,启动过流,可以加大加速时间,但建议用性能好的变频器

网友I(2012-10-29):
普传变频器-国产十大品牌,  普传变频器厂家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927404633     QQ:690227659

具体问题请联系厂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