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使用MCGS组态版文件播放器播放AVI格式的动画 详细方法

楼主(2012-09-07):
组态版播放器播放AVI格式的图像,图像大小17.5 MB。需要组态哪些?

网友A:
文件连接:文件类型是指所要连接的文件类型,即BMPJPGAVI中的一种。连接文件要求输入完整的文件路径,文件名可以手工输入,如输入C\WINDOWS\安装程序.BMP。也可以点取后面的按钮,在弹出的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连接变量是一个可选框,在填写好文件连接后,此项可以不选。当选择连接变量后,连接文件便失去效用,输入的变量在运行环境中赋值,要求输入完整的文件路径。播放次数也需要输入变量或在实时数据库中选择一个变量,以便在运行环境下输入。

网友B:
不错  谢谢楼上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连接:文件类型是指所要连接的文件类型,即BMP,JPG,AVI中的一种。连接文件要求输入完整的文件路径,文件名可以手工输入,如输入C:\WINDOWS\安装程序.BMP。也可以点取后面的按钮,在弹出的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连接变量是一个可选框,在填写好文件连接后,此项可以不选。当选择连接变量后,连接文件便失去效用,输入的变量在运行环境中赋值,要求输入完整的文件路径。播放次数也需要输入变量或在实时数据库中选择一个变量,以便在运行环境下输入。

您好,不知道这个对视频的大小有要求吗?我设置好了,但是播放的地方仍然是个框,没有实现。

网友D(2018-09-0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难道说不能播放动画,只能看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