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断电了?不用怕,200 SMART PLC实现断电时数据永久保持。

楼主(2012-09-07):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PLC断电时,系统把可保持的数据全部COPY至永久存贮器,上电时再根据设定有选择地恢复。因此,数据保持不依赖超级电容或电池,这个比S7200是个大的改进。即使是CR40,也能进行数据的断电保持。
 标准版内的超级电容,以及加外的电池,仅用来供时钟走时用。

网友A:
那如果电池失效数据也能保存吗?

网友A:
标准版内的超级电容,以及加外的电池,仅用来供时钟走时用  这个要试验一次看看了

网友B:
200 SMART PLC 还没有用过呢,感觉 比 200 强吧 ?

网友C:
时间久,数据容易丢失,但是设置一下MBO~MB13可以永久保存。

网友D:
楼主说的如果亲自验证过确实是200的一大改进。200CN在大量数据断电记忆方面确实不太好。

网友E(2018-12-26):
200SMART如何实现掉电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