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产品返修率如何统计

楼主(2012-09-07):
由于PLC产品一般会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坏掉,对PLC产品返修率如何统计才能更真实地反应其返修率,请指导;

求PLC产品可靠性验证资料,谢谢。

网友A:
Plc要选用工业控制,质量好点的,因为PLC,损坏后就比较麻烦。比如,程序丢失。找不到程序什么的。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是刚入行PLC做质量的,这个和消费类电子不一样,一般要用一段时间才会坏,所以想知道其RMA返修率怎么计算,同时可靠性试验要怎么做,请大侠门给予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