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简单介绍

楼主(2012-09-07):
产品亮点

①机型丰富,更多选择

    提供不同类型、I/O 点数丰富的 CPU 模块,单体 I/O 点数最高可达 60 点,可满足大部分小型自动化设备的控制需求。另外,CPU 模块配备标准型和经济型供用户选择,对于不同的应用需求,产品配置更加灵活,最大限度的控制成本。

②选件扩展,精确定制

    新颖的信号板设计可扩展通信端口、数字量通道、模拟量通道。在不额外占用电控柜空间的前提下,信号板扩展能更加贴合用户的实际配置,提升产品的利用率,同时降低用户的扩展成本。

③高速芯片,性能卓越

    配备西门子专用高速处理器芯片,基本指令执行时间可达 0.15 μs,在同级别小 PLC 中遥遥领先。一颗强有力的“芯” ,能让您在应对繁琐的程序逻辑,复杂的工艺要求时表现的从容不迫。

④以太互联,经济便捷

        CPU模块本体标配以太网接口,集成了强大的以太网通信功能。一根普通的网线即可将程序下载到PLC中,方便快捷,省去了专用编程电缆。通过以太网接口还可与其它CPU 模块、触摸屏、计算机进行通信,轻松组网。

三轴脉冲,运动自如

        CPU 模块本体最多集成 3 路高速脉冲输出,频率高达 100 kHz,支持 PWM/PTO输出方式以及多种运动模式,可自由设置运动包络。配以方便易用的向导设置功能,快速实现设备调速、定位等功能。

通用SD 卡,方便下载本机集成 Micro SD 卡插槽,使用市面上通用的 Micro SD 卡即可实现程序的更新

PLC固件升级,极大地方便了客户工程师对最终用户的服务支持,也省去了因PLC 固件升级返厂服务的不便。

⑥软件友好,编程高效

    在继承西门子编程软件强大功能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人性化设计,如新颖的带状式菜单、全移动式界面窗口、方便的程序注释功能、强大的密码保护等。在体验强大功能的同时,大幅提高开发效率,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⑦完美整合,无缝集成

     S IMATIC S7-200 SMART可编程控制器,SIMATIC SMART LINE触摸屏和SINAMICS V20变频器完美整合,为OEM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小型自动化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对于人机交互、控制、驱动等功能的全方位需求。

楼主:
二 S7-200 SMART信号板简介

①基本信息

型号  SB DT04

规格  2DI/2DO晶体管输出

描述  提供额外的数字量 I/O 扩展,支持 2 路数字量输入和2 路数字量晶体管输出

型号  SB AQ01

规格  1AO

描述  提供额外的模拟量 I/O 扩展,支持 1 路模拟量输出,精度为 12

型号   SB CM01

规格   RS232/RS485

描述   提供额外的 RS232 RS485串行通信接口,在软件中简单设置即可实现转换信号板基本信息

②信号板组态

在系统块选择标准型CPU模块后,SB选项里会出现上述三种信号板:

· 选择 SB DT04时,系统自动分配 I7.0 Q7.0 做为I/O映像区的起始位

· 选择 SB AQ01 时,系统自动分配 AQW12 做为 I/O映像区

·选定 SB CM01 时,在端口类型设置框里选择 RS232 RS485 即可

网友A:
 这是新型号的200?不是说200要淘汰了嘛,要推1200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型号的200?不是说200要淘汰了嘛,要推1200嘛

这个是新出的。前天没连载完,网络不好,今天继续

楼主:
网络通信

S7-200 SMART CPU模块本体集成1个以太网接口和 1 RS485 接口,通过扩展 CM01 信号板,其通信端口数量最多可增至 3 个。可满足小型自动化设备连接触摸屏、变频器等第三方设备的众多需求。

①以太网通信

所有 CPU 模块标配以太网接口,支持西门子 S7 协议、TCP/IP 协议、有效支持多种终端连接:

· 可作为程序下载端口(使用普通网线即可)

· SMART LINE HMI 进行通信

· 通过交换机与多台以太网设备进行通信,实现数据的快速交互

· 最多支持 4 个设备通信

②串口通信

S7-200 SMART CPU 模块均集成 1 RS485 接口,可以与变频器、触摸屏等第三方设备通信。如果需要额外的串口,可通过扩展 CM01 信号板来实现,信号板支持RS232/RS485自由转换,最多支持 4个设备。

串口支持下列协议

· Modbus-RTU

·  PPI

·  USS

·自由口通信

③与上位机的通信

通过 PC Access,操作人员可以轻松通过上位机读取 S7-200 SMART 的数据,从而实现设备监控或者进行数据存档管理。(PC Access 是专门为 S7-200 系列 PLC 开发的 OPC 服务器协议,专门用于小型PLC 与上位机交互的OPC 软件)

楼主:
运动控制

①运动控制基本功能

  o  标准型晶体管输出CPU 模块,ST40/S T60 提供3 100  kHz高速脉冲输出,支持PWM(脉宽调制)和PTO 脉冲输出

o  PWM 方式中,输出脉冲的周期是固定的,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由程序来调节,可以调节电机速度、阀门开度等

o  PTO 方式(运动控制)中,输出脉冲可以组态为多种工作模式,包括自动寻找原点,可实现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控制,达到调速和定位的目的

o  CPU 本体上的Q0.0Q0.1 Q0.3 可组态为PWM 输出或高速脉冲输出,均可通过向导设置完成上述功能

PWM 和运动控制向导设置

  为了简化您应用程序中位控功能的使用,STEP7-  Micro/WIN SMART 提供的位控向导可以帮助您在几分钟内全部完成PWMPTO 的组态。该向导可以生成位控指令,您可以用这些指令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对速度和位置进行动态控制。

PWM 向导设置根据用户选择的PWM 脉冲个数,生成相应的PWMx_R UN 子程序框架用于编辑。

运动控制向导最多提供3 轴脉冲输出的设置,脉冲输出速度从2 0 H z 1 0 0 k H z 可调。

③运动控制功能特点

  o  提供可组态的测量系统,输入数据时既可以使用工程单位(如英寸或厘米),也可以使用脉冲数

o  提供可组态的反冲补偿

o  支持绝对、相对和手动位控模式

o  支持连续操作

o  提供多达32 组运动动包络,每组包络最多可设置16 种速度

o  提供4 种不同的参考点寻找模式,每种模式都可对起始的寻找方向和最终的接近方向进行选择

④运动控制的监控

  为了帮助用户开发运动控制方案,S TEP  7-  Micro/WIN  SMART 提供运动控制面板。其中的操作、组态和包络组态的设置使用户在开发过程的启动和测试阶段就能轻松监控运动控制功能的操作。

o  使用运动控制面板可以验证运动控制功能接线是否正确,可以调整组态数据并测试每个移动包络

o  显示位控操作的当前速度、当前位置和当前方向,以及输入和输出LED(脉冲LED 除外)的状态

o  查看修改在CPU 模块中存储的位控操作的组态设置

楼主:
人性化软件,提升编程效率

①界面友好,软件操作更加人性化

  STEP  7-  Micro/WIN  SMAR T 是专门为S7-200  SMAR T 开发的编程软件,能在Windows  XP  SP3/Windows  7 上运行,支持LADFBDSTL 语言。安装文件小于100  MB。在沿用STEP  7-  Micro/WIN 优秀编程理念的同时,更多的人性化设计使编程更容易上手,项目开发更加高效。

②全新菜单设计

  摒弃了传统的下拉式菜单,采用了新颖的带状式菜单设计,所有菜单选项一览无余,形象的图标显示,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双击菜单即可隐藏,给编程窗口提供更多的可视空间。

③全移动式窗口设计

  软件界面中的所有窗口均可随意移动、并提供八种拖拽放置方式。

主窗口、程序编辑窗口、输出窗口、变量表、状态图等窗口均可按照用户的习惯进行组合,最大限度的提高编程效率。

④变量定义与程序注释

  用户可根据工艺需求自定义变量名,并且直接通过变量名进行调用,完全享受高级编程语言的便利。根据实现的功能,特殊功能寄存器调用后自动命名,更加便捷。

STEP  7-  Micro/WIN  SMART 提供了完善的注释功能,能为程序块、编程网络、变量添加注释,大幅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当鼠标移动到指令块时,自动显示各管脚支持的数据类型。

⑤强大的密码保护

  STEP  7-  Micro/WIN  SMART  不仅对计算机中的程序源提供密码保护,同时对CPU 模块中的程序也提供密码保护,满足用户对密码保护的不同需求,完美保护用户的知识产权。

STEP 7- Micro/WIN SMART 对程序源实现三重保护:包括为为工程、POU(程序组织单元)、数据页设置密码,只有授权的用户才能查看并修改相应的内容。

编程软件对 CPU 模块里的程序提供4 级不同权限密码保护:

· 全部权限(1 级)

· 部分权限(2 级)

· 最小权限(3 级)

·  禁止上载(4 级)

⑥新颖的设置向导

  STEP  7-  Micro/WIN  SMART  集成了简易快捷的向导设置功能,只需按照向导提示设置每一步的参数即可完成复杂功能的设定。新的向导功能允许用户直接对其中某一步的功能进行设置,修改已设置的向导便无需重新设置每一步。

向导设置支持以下功能:

· HSC(高速计数)

·  运动控制

·  PID

· PWM(脉宽调制)

·文本显示

⑦状态监控

  在STEP  7-  Micro/WIN  SMART 状态图中,可监测PLC 每一路输入/ 输出通道的当前值,同时可对每路通道进行强制输入操作来检验程序逻辑的正确性。

状态监测值既能通过数值形式,也能通过比较直观的波形图来显示,二者可相互切换。

另外,对PID 和运动控制操作,S TEP  7-  Micro/WIN  SMART 通过专门的操作面板可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⑧便利的指令库

  在PLC 编程中,一般将多次反复执行的相同任务编写成一个子程序,将来可以直接调用。使用子程序可以更好地组织程序结构,便于调试和阅读。

STEP  7-  Micro/WIN  SMART  提供便利的指令库功能,将子程序转化成指令块,与普通指令块一样,直接拖拽到编程界面就能完成调用。指令库功能提供了密码保护功能,防止库文件被随意查看或修改。

另外,西门子公司提供了大量完成各种功能的指令库,均可轻松添加到软件中。

楼主:
相关新闻:西门子在华推出新款Simatic s7-200 smart PLC

      2012年7月30日,西门子正式推出了全新的针对经济型自动化市场的自动化控制产品——Simatic S7-200 SMART PLC。该产品在中国进行研发和生产、凝聚了西门子中德工程师的丰富经验,以期满足不断增长的中国OEM市场,并为客户提供经济、便捷以及可靠的自动化控制产品。该产品具备机型丰富、选件多样、软件友好多种特点,并可无缝集成SMART LINE触摸屏及V20变频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业务领域工业自动化集团自动化系统部总经理马格瑞表示:“凭借对中国市场的深入了解、强大的本地研发能力及西门子全球质量标准,全新推出的S7-200 SMART巩固了西门子在国内PLC市场的领导地位。我们相信这位新成员的加入将给包括人机界面、变频器、伺服和小型PLC等在内的SMART家族带来新的活力,并将最终帮助用户提升生产力与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