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计数一路编码器脉冲时怎么计算转角?

楼主(2012-09-07):
到现在才发现自己连这么基本的位置都没搞懂?我现在的疑问是伺服电机转角的计算方法,在我只计数了ABZ三路脉冲中A相的情况下,怎么计算电机转过的角度呢?假如记录A相脉冲数位N,脉冲分辨率为262144,那么转过的角度是不是(360/262144)*N?是不是还要乘以2呢,(360/262144)*N*2?

楼主:
求明白人解答下啊!这个是真不晓得了,挎专业,刚开始用的伺服电机,求解啊

楼主:
假定旋转方向一直朝一个方向的

网友A:
不管朝前 往後 B訊號只作方向判別(系統內部判別)

ANS:(360/262144)*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朝前 往後 B訊號只作方向判別(系統內部判別)ANS:(360/262144)*N

OK, 谢谢笨鸟慢飞

网友C:
Z信号一圈才有一个,位置固定,所以你可以参考来让马达每圈定位

网友D:
这是增量式编码器的码盘,输出A/B/Z相信号的关系图!

网友D:
结合着两个图应该能理解编码器的工作原理了吧!上图的码盘就是这图中的圆盘!码盘随电机一起转!A/B相是可用来判断旋转方向的!A超前B90度的相位为正转,则B超前A90°相位,则反转!

网友E:
根据你的周 分辨率 ,计算转过的角度;

例如你编码器 转过的是 8192P/圈 脉冲, 假设你接受编码器 计数变量时 Encoder1 ,

 角度变量 Angle = 3600/8192 * Encoder1;

Angle 求得的角度 , 精确到0.1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合着两个图应该能理解编码器的工作原理了吧!上图的码盘就是这图中的圆盘!码盘随电机一起转!A/B相是可用来判断旋转方向的!A超前B90度的相位为正转,则B超前A90°相位,则反转!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这里的码盘和光栅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码盘是光栅的一种吗

网友D:
还没有真正去比较过,如果粗略比较下的话,从测量原理上,是有区别的,因此光栅的精度一般比编码器要高,用在机床本体导轨或旋转工作台上,用作全闭环的检测装置;编码器也有测直线运动的,虽然从用途上来看与直光栅尺差不多,但由于测量原理不同,其制造和测量精度一般都不一样!两者不是一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真正去比较过,如果粗略比较下的话,从测量原理上,是有区别的,因此光栅的精度一般比编码器要高,用在机床本体导轨或旋转工作台上,用作全闭环的检测装置;编码器也有测直线运动的,虽然从用途上来看与直光栅尺差不多,但由于测量原理不同,其制造和测量精度一般都不一样!两者不是一回事的!

哦,这样啊。有没有专门介绍编码器和光栅的书啊,能不能推荐几本呢,谢谢这位前辈啦!

网友G:
编码器是通过电机旋转的速度来计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jianfeng01关于 结合着两个图应该能理解编码器的工作原理了吧!上图的码盘就是这图中的圆盘!码盘随电机一起转!A/B相是可用来判断旋转方向的!A超前B90度的相位为正转,则B超前A90°相位,则反转! 内容的回复:还有个问题请教下,这里的码盘和光栅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码盘是光栅的一种吗

是的。一种精度精度比较低,环形分布的光栅。

网友A:
是的。一种精度精度比较低,环形分布的光栅

是這樣嗎 我可不認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种精度精度比较低,环形分布的光栅。 是這樣嗎 我可不認為

那就看您是怎么理解光栅的了.

网友I(2012-10-10):
编码器是通过电机旋转的速度来计数

网友J: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K(2013-12-23):
都不是一般的人呀!!!!

网友A:
编码器是通过电机旋转的速度来计数!!!!????

楼主(2012-09-07):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到现在才发现自己连这么基本的位置都没搞懂?我现在的疑问是伺服电机转角的计算方法,在我只计数了ABZ三路脉冲中A相的情况下,怎么计算电机转过的角度呢?假如记录A相脉冲数位N,脉冲分辨率为262144,那么转过的角度是不是(360/262144)*N?是不是还要乘以2呢,(360/262144)*N*2?

网友L(2014-11-09):
脉冲分辨率为262144是电转一圈要262144个脉冲,干嘛要乘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