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的故障表现及其原因

楼主(2012-09-07):
(1)拒动、误动故障:这种故障是高压开关柜最主要的故障,其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操动机构及传动系统的机械故障造成;另一类是因电气控制和辅助回路造成。
(2)开断与关合故障:这类故障是由断路器本体造成的,对少油断路器而言,主要表现为喷油短路、灭弧室烧损、开断能力不足、关合时爆炸等。对于真空断路器而言,表现为灭弧室及波纹管漏气、真空度降低、切电容器组重燃、陶瓷管破裂等。
(3)绝缘故障:表现为外绝缘对地闪络击穿,内绝缘对地闪络击穿,相间绝缘闪络击穿,雷电过电压闪络击穿,瓷瓶套管、电容套管闪络、污闪、击穿、爆炸,提升杆闪络,CT闪络、击穿、爆炸,瓷瓶断裂等。
(4)载流故障:7.2~12 kV电压等级发生载流故障主要原因是开关柜隔离插头接触不良导致触头烧融。
(5)外力及其他故障:包括异物撞击,自然灾害,小动物短路等。

网友A:
1,拒动、误动故障:主要是有两种情况:1)是机械故障,包括机械卡死,插稍脱落等等;2)是电气故障:包括操作回路开路,控制开关故障,保护回路拒动、误动等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为的误动作;

2,载流故障:除了楼主所说情况外还有可能是高压开关的负载突然加大(过负荷),线路短路等等也可能会发生触头烧融的现象。

网友B:
总结的还是不错的,书上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C:
对:ynkmyxz关于总结的还是不错的,书上也是这么写的!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