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控制时,怎样发脉冲控制伺服定位才精确

楼主(2012-09-07):
当我用台达伺服做定位控制时发生这样的现象,脉冲发给伺服,可是编码器反馈实际的位置还没有到我脉冲计算的位置。也就是说:我做加减速控制时已经发送1000个脉冲,我计算的实际距离应该是10mm,可是根据编码器反馈的实际位置大概只有9.5mm,如果速度越快,位置偏差越大,请问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在做加减速控制时怎么样才能让编码器实际反馈的位置和脉冲输出计算的位置误差要小一点?

网友A:
系统增益增大,但注意不要过大,以免超调。台达的好像是P2-00,P2-02

网友B:
没用过      过来学习下

网友C:
是不是失步了,说的太冷看不大明白

网友D:
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系统增益增大,但注意不要过大,以免超调。台达的好像是P2-00,P2-02内容的回复:

系统增益调的是适合的,只是电子齿轮比是1:1的,一次要发几十万个脉冲来定位,加速完成时脉冲就超前几千个脉冲的值,伺服都会有跟随误差,现在的的问题是怎么去解决这个跟随误差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内容的回复:

不是加速时间长了,加速时间越短跟随误差越大

楼主:
对:RENPENGMAIL关于是不是失步了,说的太冷看不大明白 内容的回复:

台达伺服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失步的,

网友E:
如果增益是好的话,考虑脉冲输出有无丢失。

网友E:
机械上检查下有无松动(如联轴器、同步轮),道理虽简单,但实际中这些问题经常发生,也最容易忽视

网友D:
对:coolzhpfree关于回复内容:对:xinrenxiaocao关于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内容的回复:不是加速时间长了,加速时间越短跟随误差越大 内容的回复:

你打台达客服服务热线问问吧

楼主:
对:成记龙关于机械上检查下有无松动(如联轴器、同步轮),道理虽简单,但实际中这些问题经常发生,也最容易忽视 内容的回复:

不是机械机构的问题,采样的是编码器的反馈值,实际位置也是根据编码器的反馈值来计算的,不是计算机械结构运行的距离,这个是伺服增益问题,是存在的,而控制伺服系统的关键就是看怎么处理它的增益,不过很多公司都认为这是核心技术,没有人回帖而已,哎……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回复内容:对:coolzhpfree关于回复内容:对:xinrenxiaocao关于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内容的回复:不是加速时间长了,加速时间越短跟随误差越大 内容的回复:你打台达客服服务热线问问吧内容的回复:

他们回答的都是调试设置,设置我都调试的很多次了,这些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速度越快,位置偏差越大?丢脉冲了吗,有没有加限流电阻之类的,电阻选大了吗。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速度越快,位置偏差越大?丢脉冲了吗,有没有加限流电阻之类的,电阻选大了吗。 内容的回复:

脉冲没有丢,我是直接发脉冲给伺服的,如果速度调慢一点伺服运行是正常的,但是一旦做了加减速以后,伺服跟随脉冲的能力一点也不行,脉冲都发出几万个了,伺服至少滞留了上千个脉冲,发脉冲的速度越快,滞留的脉冲越多

网友:
加减速在哪边做的? 是否是改变上位脉冲频率做的加减速?

网友G:
如果不是硬件接口匹配问题导致的丢脉冲的话,那是动态跟随性问题了。动态跟随误差跟速度和位置环增益关系比较大,可以试着提高位置环增益,如果伺服有速度前馈的话,试着用下速度前馈。要是停止时还有一定的震荡问题的话,还有可能是内环速度环响应不足,得提高速度环增益。这个应该调调增益参数能够有所改善!

网友H:
这个是动态误差,滞留脉冲。调节参数可以改善。也可以考虑用更高性能的系统。

网友I:
嗯  没调齿轮比的话   看下PLC发了多少个脉冲,伺服从PLC那边收到了多少个脉冲,伺服编码器实际反馈了多少个脉冲,从而先判断下是哪一块的问题,在针对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否是改变上位脉冲频率做的加减速?

是这样的,我用单片机芯片控制脉冲,直接给伺服系统发脉冲,伺服系统是设置为位置控制模式,增益是调试好的,因为系统需要高速运行,定位要准确,所以在发脉冲的时候做了加减速,加速的时候发了几千个脉冲,可是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位置远小于脉冲运行应该要走的行程。而且随着速度越快滞后的行程越多,当到稳定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后,滞后的脉冲数基本不变,而这时我开始做减速运行,这时滞后的脉冲慢慢变少。如果用我采集编码器的值来定位的话,我定位的位置已经不准确了,因为发出的脉冲数过多,我的位置已经往超出我需求的位置

楼主:
对:qlizhiwei9关于如果不是硬件接口匹配问题导致的丢脉冲的话,那是动态跟随性问题了。动态跟随误差跟速度和位置环增益关系比较大,可以试着提高位置环增益,如果伺服有速度前馈的话,试着用下速度前馈。要是停止时还有一定的震荡问题的话,还有可能是内环速度环响应不足,得提高速度环增益。这个应该调调增益参数能够有所改善!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些我都调试过了,可是有些参数不能调的太高或者太低来响应系统的跟随性,系统要求运行很柔和,不能有太大的震荡和噪音,所有这些参数基本上保持一个合适的值,仅仅是调参数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我是希望能够从控制发出的脉冲频率上面能想解决的方法,改善减速过程的准确定位,怎么处理所发的脉冲和编码器反馈的位置值,通过适当的减速过程,既能满足快速定位,又能满足系统很柔和没有噪音,因为系统运行的距离在三十万个脉冲的范围内,加速的最高速可以做到200K

楼主:
对:zlzxw关于这个是动态误差,滞留脉冲。调节参数可以改善。也可以考虑用更高性能的系统。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对,确实是动态误差,滞留脉冲导致的,你说的更高性能的系统是指伺服驱动器,还是控制脉冲频率发出的控制器,当然这个是不能采用运动控制卡的,只想有人能指点一下,解决这一的动态误差一般从什么地方入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调齿轮比的话   看下PLC发了多少个脉冲,伺服从PLC那边收到了多少个脉冲,伺服编码器实际反馈了多少个脉冲,从而先判断下是哪一块的问题,在针对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我不是用PLC去控制伺服的,我是用单片机去控制伺服的,单片机在发脉冲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加减速的过程,通过发脉冲的方式控制伺服系统运行,然后又采集编码器的反馈值来定位的,譬如我发1000个脉冲,位置应该要走10mm,可是这个时候采集到编码器的值大概只有9mm,也就是说有部分脉冲被伺服滞留在系统内,这个时候你发的脉冲和你采集的位置就有冲突了,二者不一致,当然也可以通过调参数来改善,可是调试的参数会导致系统存在很大的噪音和柔和性不是很好的问题,当然这种方法不可取,目前我认为最可取的是改善减速过程,能让系统既能快速定位,又没有什么噪音,问题是这个减速过程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网友L:
对:coolzhpfree关于回复内容:对:征关于加减速在哪边做的? 是否是改变上位脉冲频率做的加减速? 内容的回复:是这样的,我用单片机芯片控制脉冲,直接给伺服系统发脉冲,伺服系统是设置为位置控制模式,增益是调试好的,因为系统需要高速运行,定位要准确,所以在发脉冲的时候做了加减速,加速的时候发了几千个脉冲,可是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位置远小于脉冲运行应该要走的行程。而且随着速度越快滞后的行程越多,当到稳定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后,滞后的脉冲数基本不变,而这时我开始做减速运行,这时滞后的脉冲慢慢变少。如果用我采集编码器的值来定位的话,我定位的位置已经不准确了,因为发出的脉冲数过多,我的位置已经往超出我需求的位置 内容的回复:

貌似控制器的积分环节没有起到作用呀,无法消除稳态误差。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这样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有特殊要求?

网友:
“通过发脉冲的方式控制伺服系统运行,然后又采集编码器的反馈值来定位的,譬如我发1000个脉冲,位置应该要走10mm,可是这个时候采集到编码器的值大概只有9mm,也就是说有部分脉冲被伺服滞留在系统内,这个时候你发的脉冲和你采集的位置就有冲突了,二者不一致”,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 不管加减速单片机怎么实现,要走10mm,就发走10mm的脉冲(包括加减速过程的总脉冲数),驱动器的位置闭环会控制电机停止在10mm左右的位置上,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跟随误差。这种位置控制模式满足不了你的应用?

网友:
“如果用我采集编码器的值来定位的话,我定位的位置已经不准确了,因为发出的脉冲数过多,我的位置已经往超出我需求的位置”,如20楼所说,如果这样用伺服驱动器,无论怎么做减速都无法实现准确定位。因为你走10mm的距离,然后又发了减速的指令脉冲,可能发了11mm的脉冲指令,位置闭环会驱动电机到11mm的位置,超出点实际位置!

网友M:
如果滞后的位置误差恒定,那么你是可以在软件工艺上做一定的补偿的

如果你要求这个位置误差尽量小或者是位置整定时间短,只有调整伺服参数

网友H:
你单片机发出多少个脉冲你自己应该知道吧?发多少脉冲走多少距离,这个事肯定的,伺服到最后肯定是走完了的,虽然在转的时候相比你的指令脉冲有点滞后。

楼主:
对:征关于“通过发脉冲的方式控制伺服系统运行,然后又采集编码器的反馈值来定位的,譬如我发1000个脉冲,位置应该要走10mm,可是这个时候采集到编码器的值大概只有9mm,也就是说有部分脉冲被伺服滞留在系统内,这个时候你发的脉冲和你采集的位置就有冲突了,二者不一致”,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 不管加减速单片机怎么实现,要走10mm,就发走10mm的脉冲(包括加减速过程的总脉冲数),驱动器的位置闭环会控制电机停止在10mm左右的位置上,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跟随误差。这种位置控制模式满足不了你的应用?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对,可是工控系统用工业的时候,大家最看重的是系统的效率。确实只要你发相应的脉冲数伺服系统能够运行我的目标位置,可当你的脉冲早发完了,伺服至少等几百ms才运行到你的目标位置,才慢慢响应过来,而这个等待时间很容易影响系统的工作效率,当然:对于一次要运行几十万个脉冲的系统,一次多运行500个脉冲的误差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能快速定位。而且定位的精度要在误差范围类,且系统的速度是随时可以调节的。所以在减速的时间要尽量的短,系统柔和性要好。

楼主:
对:征关于“如果用我采集编码器的值来定位的话,我定位的位置已经不准确了,因为发出的脉冲数过多,我的位置已经往超出我需求的位置”,如20楼所说,如果这样用伺服驱动器,无论怎么做减速都无法实现准确定位。因为你走10mm的距离,然后又发了减速的指令脉冲,可能发了11mm的脉冲指令,位置闭环会驱动电机到11mm的位置,超出点实际位置! 内容的回复:

呵呵,你说得对,这个时候靠采集编码器的值来定位的位置已经超出了我的目标位置,但是如果你能在到达目标位置前把速度降低到一个合适的值,这个时候采集的编码器位置的值误差 不会很大,而且这个误差可以接受。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系统运行时在什么地方开始减速,应该怎么去减速,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的最高频率200K,减速后运行的最低频率在4K,系统脉冲数20万个,该怎么样规划一条减速曲线,让伺服能从200K的频率运行到4K,然后在4K的频率去定位目标位置。当然最主要的是减速过程一定要很快,很平稳。

楼主:
对:eagle109关于如果滞后的位置误差恒定,那么你是可以在软件工艺上做一定的补偿的 如果你要求这个位置误差尽量小或者是位置整定时间短,只有调整伺服参数内容的回复:

伺服的滞后脉冲是随着速度的变换而变换的,就算是滞留的脉冲,伺服系统也会相应完才停下来的,其实伺服系统中有清除滞留脉冲的功能,可是当然把滞留脉冲清除后,系统运行很抖动。这个方法不可取

楼主:
对:zlzxw关于你单片机发出多少个脉冲你自己应该知道吧?发多少脉冲走多少距离,这个事肯定的,伺服到最后肯定是走完了的,虽然在转的时候相比你的指令脉冲有点滞后。内容的回复:

这个当然知道,问题就是伺服滞后的时间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系统的工作效率,不能被接受了。系统可以多走一定数目在误差内的脉冲,但是减速的过程一定要快,运行一定要平稳。

网友:
你这样问问题得不到有益的答案,大家不清楚你的应用,都在猜。你最好把应用情况,如定位距离、时间、误差等,还有就是设备,如电机的总惯量、负载大小、电机额定转速、额定转矩等写出来,然后才能分析,否则谁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对:征关于你这样问问题得不到有益的答案,大家不清楚你的应用,都在猜。你最好把应用情况,如定位距离、时间、误差等,还有就是设备,如电机的总惯量、负载大小、电机额定转速、额定转矩等写出来,然后才能分析,否则谁知道问题在哪? 内容的回复:

那等我把系统相关参数写清楚些再问了,

网友N(2013-02-19):
跟加减速的关系不大,要想提高精度,主要调整位置环增益(p2-00),速度环积分(p2-06)和位置前馈(P2-02)三个参数

网友O:
让编码器实际反馈的位置和脉冲输出计算的位置误差要小一点

网友P:
编码器定位经典课程,学习中……

网友Q:
对:coolzhpfree关于回复内容:对:征关于你这样问问题得不到有益的答案,大家不清楚你的应用,都在猜。你最好把应用情况,如定位距离、时间、误差等,还有就是设备,如电机的总惯量、负载大小、电机额定转速、额定转矩等写出来,然后才能分析,否则谁知道问题在哪? 内容的回复:那等我把系统相关参数写清楚些再问了, 内容的回复:

伺服电机输出脉冲数滞后输入脉冲数,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由于机械惯性系统不可避免出现超调。电机速度越快,滞后的越多。至于要减小这个滞后大小,可以调下位置环比例参数,但是这个必须根据系统的惯性和其他要素来确定,简单的就是你调试位置环参数时必须要求你的系统是稳定的。希望这个建议对你有用。

网友R:
如果确定不是机械的问题,那就调整参数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征关于你这样问问题得不到有益的答案,大家不清楚你的应用,都在猜。你最好把应用情况,如定位距离、时间、误差等,还有就是设备,如电机的总惯量、负载大小、电机额定转速、额定转矩等写出来,然后才能分析,否则谁知道问题在哪? 内容的回复:那等我把系统相关参数写清楚些再问了, 内容的回复:伺服电机输出脉冲数滞后输入脉冲数,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由于机械惯性系统不可避免出现超调。电机速度越快,滞后的越多。至于要减小这个滞后大小,可以调下位置环比例参数,但是这个必须根据系统的惯性和其他要素来确定,简单的就是你调试位置环参数时必须要求你的系统是稳定的。希望这个建议对你有用。
请教下,既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电子凸轮的高低速变化这个值也会变化,那高速两轴位置tong bu该怎么做呢?

网友(2013-04-28):
楼主这个控制就是相当于双位置闭环控制了:伺服驱动器本身自己有个位置环,所以在上位机将一定的驱动脉冲发完后等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时间用户可以接受),伺服系统会准确的停在相应的位置上。这个方式对客户来说,相当于一个半闭环控制(可能不是很准确)。当采用楼主上面这种方式时(姑且称之为双闭环控制方式),等到编码器反馈的位置到达客户需要的位置时,由于存在滞后,其实上位机已经发送了多余的一部分脉冲,所以这个时候不管采取什么办法,肯定存在位置偏差,这个时候无非就是想办法让这个位置偏差尽量的小,小到客户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之内。那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伺服系统的跟随特性;一种是减小停机前的速度(就是楼主说的提前减速)。如果从伺服系统的跟随性入手,楼上很多兄弟已经说过了,提高位置增益等,但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系统启停时柔性变差的问题,刚性太强,机械振动太大。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改善减速特性上面来。但这个时候有存在一个问题,本身驱动器有自己的减速曲线和跟随特性,它会实时的根据驱动脉冲的频率和位置来调整减速(这个过程对上位机来说是个黑盒子),再加上上位机自己的加减速曲线,对于整个系统的加减速来说就是不可预知的了,肯定不会按照设计者的初衷来加减速。所以这个减速点的选择(或者计算)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上位机也对编码器的反馈进行测速。当采用一定的加速过程到达目标速度(反馈回来电机实际的速度)时,这个时候离启动位置的距离(姑且称之为加速偏移)上位机可以获得,根据对称原理(前提是加减速过程对称),在预订的停止位减去这个加速偏移的位置开始减速,不知道会不会取得理想效果。说了很多,可能没什么帮助,或者也有错误。我想这个问题,做伺服的肯定最清楚,不知道他们会建议客户采用什么方式,楼主可以联系下他们的客服啊

网友U:
如果不是参数没调好就是伺服性能太差,或者伺服电机选型不当。

如同楼上所说,做成双位置环基本上可以说是错误的方法。

根据我的经验,用某些开环但是带有反馈检测的CNC控制器,可以看到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和发出去的脉冲之间的差值,如果伺服没调好,即使在匀速运动的阶段有时也会超过1mm。如果把伺服的位置环增益、位置环前馈、速度环增益、速度环时间常数等参数都调好了,这个误差可以控制在0.003mm以内。所以说,在伺服出于位置模式时,这个跟随误差其实不是上位机能够控制的(上位机该发的脉冲都发完了,再继续发脉冲只能导致错误结果),关键在于伺服本身。楼主还是好好去调整伺服参数吧。

加大增益不见得就会导致运动不平缓,因为你完全可以在上位机实现较长的加减速。只要不发生振荡或者啸叫,把伺服增益和前馈调大一些会好点。

网友S(2013-06-03):
引用 网友F:
速度越快,位置偏差越大?丢脉冲了吗,有没有加限流电阻之...

不是指令位置偏差=转速/60*(每转指令脉冲)/位置环增益么?那么是不是转速越大偏差越大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2013-07-08):
这位兄台说的很对,确实是存在你说的情况,怎么样做减速才能满足客户所能接受的最小误差才是重点。我试过 正弦曲线和指数曲线,还有普通的梯形曲线,都没有达到我要的那种既能快速定位又能误差达到最小。很长时间没有看帖,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不是参数没调好就是伺服性能太差,或者伺服电机选型不...

呵呵,如果给你一个伺服参数调整一样,但是上位机的加减曲线不一样,你会觉得伺服运行效果还是一样吗?

网友V: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说的很对,确实是存在你说的情况,怎么样做减速才...

如果是恒定负载,就好办些。用直线减速,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直线减速,加快位置采集控制环响应时间,至少达到1/10误差响应时间,才能获得良好的性能。

是可变负载吗?

如果是,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这是个稳、准、快的案例,本就是伺服追求的目标。如果依靠伺服本身的位置控制模式无法满足你的控制要求的话,用单片机,估计不太可能满足你的要求。至少控制算法是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说白了,你想用单片机完成目前你用的台达伺服还无法完成的性能。

建议更换性能更高的伺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位兄台说的...

 负载是恒定的,我用的是脉冲+方向控制模式。直线加减速就是 Fm = F0 + aT;控制模式,伺服的扭矩为 10N/米,最高转速1200R/min,伺服传动比为4:1,电子此轮比为 1:1,负载的最高速度为1米/秒,负载运行 1米,伺服电机要旋转15转,负载在长度为 1.5米的车床上反复来回运动。要想负载运行在最高速,伺服电机的转速要达到900R/min。每次往复运行时都有一个加减速过程。每次运行时都有一个定位过程。我现在用ARM控制。通过输出脉冲个数来定位,通过扫描编码器来纠正位置。现在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加减速控制算法,或者是一个好的方案,来确定怎么给伺服脉冲,才能让电机运行的稳、准、快。

网友W: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J 是否是改变上位...

你的算法是错误的,因为伺服存在偏差寄存器(即存在滞后脉冲),你怎么可以用反馈来作为机械的准确定位呢?你是等反馈位置等于目标位置时停止进给脉冲额?

楼主: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你说的对,我就是等反馈位置刚好等于目标位置时停止给脉冲。虽然伺服存在滞后脉冲,但是只要减速过程做好的话伺服过冲的位置能被客户接受。只要过冲的误差能够在客户接受的范围内则可以。

        我想知道的是:伺服在减速的过程中,怎么样减速才能让这个误差小,而速度又快?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cool...

 编码器扫描周期多长?

编码器分辨率多少,毫米/个脉冲?

最大误差多少?毫米。

“等反馈位置等于目标位置时停止给脉冲”,这个方法不对。

走梯形曲线,伺服用速度模式,上位机只给定速度,速度环由伺服自己控制,速度环响应也快。伺服会自己按加速曲线(我认为直线更容易控制)加速到最大转速,这个加速曲线是稳定、可控的。然后在到达目标之前就必须开始减速,到速度减为0时,刚好到达给定目标位置。加减速段所走过的距离是可以精确计算的,上面有兄弟已经说过了。至于加减速时间,这个由系统惯量来决定,你现在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标,只是定位精度不高,证明伺服器选择合理,加速度没有问题。

为了定位准确,减速曲线应该尽量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越长运行越平稳,这个时间确定了,就能确定需要在什么位置开始减速,上位机只要检测到到达这个位置,就让伺服减速,到伺服速度减为0时,正好为目标值。重复定位精度就得看实际效果了,想必能达到你的要求。

这个控制方法唯一要求的就是你必须以足够快的扫描速度来检测位置,如果扫描周期过长,如一个扫描周期位置变化速度超过了你多误差的要求,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精确定位。我的感觉是扫描速度必须控制到1/10误差位置时间。这样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其实你可以用硬件计数高速中断,不要用扫描。单片机更方便,速度更快,应该没问题。

我用PLC、变频器控制一个提升机械,2T重,速度10mm/S,最终定位重复精度能控制优于0.1mm的精度。扫描速度2mS。

你这个项目和我以前设计过的一个磨床高速机械手相仿,移动长度1200mm,当时计算最高速度是500mm/S,这个项目最后没敢接,速度太快了。发过帖子,你参考下:http://bbs.gongkong.com/d/201110/399112_1.shtml

10楼有过实际案例。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项目是用在电脑横机上的,机器长度为 1.5M左右,伺服传动皮带,皮带带着机头在导轨上运行,负载重为 20KG左右。负载要在机床上来回反复运行。

编码器的扫描周期为 0.5ms。

编码器的分辨率为     0.035mm/脉冲

最大误差                     10mm

电子齿轮比                 1:1

伺服扭矩                       10N/m

伺服功率                        1500W

最大转速                     1200R/min

负载运行最高速度      1200mm/s (也就是说 算上加减速的时间1秒钟机头要走1100mm)

伺服控制模式 位置控制模式(脉冲 +方向)。

现在我的脉冲频率可以到达200KHZ,但是在减速的时候 存在严重的脉冲滞留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计算的误差范围。

网友X:
你哪个是用同步带吧,

同步带的伺服参数是很难调的

1、你的脉冲频率太高,如果你要追求速度,应该做一个电子齿轮。

2、你的机械部分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使用高速丝杆,你所谓的脉冲滞留以我看90%的可能是停机是的震荡造成的,本来你又要高速又要准确,使用同步带就是个错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哪个是用同步带吧,同步带的伺服参数是很难调的1、你的...

呵呵,同步带的定位精度很高的 ,可以精确到0.1mm都没有问题。

不是仅仅是依靠调伺服的参数来确定速度和精度。当然伺服本身的参数也要调试到最好的数值。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控制伺服的加速过程和减速过程来控制速度和精度。

网友X:
我没说同步带的精度不够,我是说1M长的同步带肯定中间是柔性的,必将造成震荡,如果你速度高了的话,他是很难走准确的,哪对伺服参数要求很高,如果你的伺服有自整定功能还可以;我曾经做过2M的同步带机械手,负载也和你差不多,我是用的三菱伺服,刚开始也是走不准确,后面用了它自身的自整定功能多调几遍就好了,不过要求速度快的和精度高的情况下,我的看法还是尽量少用同步带的好。

至于你说讨论伺服的加减速过程,在震荡高的情况下很难手动调整准确

以上为个人意见,看你回复的意思是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没说同步带的精度不够,我是说1M长的同步带肯定中间是...

我的问题没有解决

产生震荡有好几个原因:

一:同步带安装的不适合

二:伺服增益参数设置不适合

三:运行的加减速没有做好

四:伺服的选型有问题

网友V: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项目是用在电脑横机上的,机器长度为 ...

 目前的算法下,抛开位置误差不谈,重复定位精度如何?

看要求和实际配置,不应该这么困难呀!

网友Y:
对:‘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控制伺服的加速过程和减速过程来控制速度和精度”内容的回复!

看过“实时生成步进电机加减速曲线”吗?应该可以解决的http://wenku.baidu.com/view/3be1518102d276a200292ed7.html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X 我没说同步带的精度不...

 兄弟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Z(2013-11-01):
准确定位控制,学习中!

网友AA: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由伺服驱动器厂商来解决的,在自己的上位机解决不了的。

网友AB:
不知你的电子齿轮设为1:1的根据是什么。从你的配置上来说,硬件不应该有问题。个人觉得你参数计算混乱,可能哪个地方弄错了。看你的数据,1200mm/s, 0.035mm/脉冲,1:1的电子齿轮,脉冲频率只有50K多一点,哪来的要调到接近200K去?除了好好检查你的计算数据,还要注意一下:10NM的扭矩,看起来很大了,而且估计你的系统运行阻力也不大,远小于10NM,但别忘了,你要作加减速运动,负载有20Kg,转动惯量很重要。台达伺服自动整定功能还是可以,我使用的过程中,选自动都可以调试好。关系是看负载转动惯量与你的加减速要求能不能匹配。

网友AC(2014-04-12):
欢迎加群交流:3634973,专业的变频伺服及运动内阁制工程师为你解答各种问题

楼主(2015-01-12):
呵呵,感谢这位兄台的回复,我觉得我说的是对的,看来你对伺服了解的比我要多很多,虽然很久没有逛论坛,今天突然来看还有这么认真的回复真是欣慰!!

网友AD:
你这是你钻了牛角尖了,很多是不需要你做的,你直接买整套的位置控制的控制器就好了(例如西门子的SIMOTION),你只需要发送位置指令就好,电机不要选小了;一般机器位置控制的误差都出现在机械上,你这基本属于项目选型错误。:)

楼主:
是的,现在很多控制都已经走总线方式了,这种传统的发脉冲方式要淘汰掉了,呵呵,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E:
 楼主,如果你采用同步带,也要考虑机械误差的。

网友AF(2015-05-06):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很多控制都已经走总线方式了,这种传统的发脉冲...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现在解决没啊?交流交流啊

网友AG(2016-11-15):
引用 网友A:
系统增益增大,但注意不要过大,以免超调。台达的好像是P...

和没说一样,人家问的是程序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AH:
可能加减速时间太长,指令脉冲频率较高导致偏差计数器溢出。

网友AI(2017-08-03):
我是进来学习的,哈哈

网友AJ(2018-09-15):
这好像是伺服的一个通病,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都到这个年代了,伺服产品还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若大家有时间可以试验一下,一定数量的脉冲个数给伺服,匀速发送,让它走一段距离。脉冲数量不变,一快一慢给它送,虽然脉冲个数相等地,但它走的距离就变了。

通常大家都这样说,送多少个脉冲,伺服就走多长的距离,只要脉冲个数不变,跟送达的快慢无关系。这个试验却不是这样的,与此理论相勃。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通常大家都这样说,送多少个脉冲,伺服就走多长的距离,只要脉冲个数不变,跟送达的快慢无关系。这个试验却不是这样的,与此理论相勃。

大家都这么说,就一定有它的道理。也许不是很严谨,但也不会太离谱。您做的实验与此冲突,建议暂缓怀疑大家的说法,优先检查实验本身的问题,比如脉冲快的时候是否超出了伺服的接收频率,比如脉冲线是不是做的足够好,伺服不会收到了额外的干扰信号等等

网友AJ:
回复刘岩利:

我又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1. 用脉冲发生器给一台松下A6输入脉冲,外加一个计数器计量它的脉冲个数

2. 用一个接近开关,让伺服每转一圈给计数器发一个清零脉冲,计数器保存记数结果并显示。

下面开始验证:

用2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12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100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400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

直到30千赫兹,还是这样

换一个输出方式吧,看结果怎样。

前半圈用2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5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1个/圈

前半圈用1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15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2个/圈

前半圈用2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3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3个/圈

前半圈用3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5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5个/圈

       。。。。。。。。。。。

前半圈用4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12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15个/圈

网友AJ:
回复:

我又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1. 用脉冲发生器给一台松下A6输入脉冲,外加一个计数器计量它的脉冲个数

2. 用一个接近开关,让伺服每转一圈给计数器发一个清零脉冲,计数器保存记数结果并显示。

下面开始验证:

用2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12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100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400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

直到30千赫兹,一直是1000个/圈

换一个发送方式:

前半圈用2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5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1个/圈

前半圈用1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15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2个/圈

前半圈用2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3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3个/圈

前半圈用3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5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5个/圈

       。。。。。。。。。。。

前半圈用4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12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15个/圈

网友AJ:
回复:

又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1. 用脉冲发生器给一台松下A6输入脉冲,外加一个计数器计量它的脉冲个数

2. 用一个接近开关,让伺服每转一圈给计数器发一个清零脉冲,计数器保存记数结果并显示。

下面开始验证:

用2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12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100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用4000赫兹脉冲发送--------计数器显示1000个/圈

直到30千赫兹,一直是1000个/圈

换一个发送方式:

前半圈用2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5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1个/圈

前半圈用1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15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2个/圈

前半圈用2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3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3个/圈

前半圈用3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5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5个/圈

前半圈用40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1200赫兹--------计数器显示1015个/圈

网友AK:
对: lgwlxp 回复:前半圈用20赫兹发送,之后改为50赫兹--------计数器显示1001个/圈

您改高了频率以后,多灯一会儿在看数据,就没有毛病了。或者把脉冲停下,等伺服也停下,看看伺服转动的角度和您发出的总脉冲数,也不会有毛病。

通常大家都这样说,送多少脉冲,伺服就走多少距离,但是通常不说伺服转动的实时性有保证。

网友AL(2019-08-26):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M:
楼主脉冲200K时的电机转速是多少?你有算过吗?电子齿轮比设成1比1?

网友AN(2020-04-11):
太深奥了,目前理解不了

网友AO:
正常的绝对位置指令,接收正常的完成指令,加个比较,当前位置和所需要位置做对比,只要相等伺服跑的位置就不会差太多。假设你要用感应器来断掉伺服运行的话,肯定和加减速时间有关。

有此可以猜测你是用在口罩机送料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