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OP320-A画面下步进

楼主(2012-09-07):
那位老师用过信捷文本OP320-A,画面下载不到文本里,下载时文本提示no data pis down 不知什么意思,望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信捷的文本没用过,这个意思是没有数据下载,应该来说从电脑到文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像信捷的文本有一些是不能从文本下载下来到电脑的>

楼主:
我说的是画面程序从电脑下载到文本里

下载时文本提示no data pis down

下载不了啊。

网友B:
软件版本 连线对了没什么特殊的

电脑系统有问题的 需要重新安装

www.ytleader.cn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USB转232,怎么也下不去,后来直接用串口就好了。

网友C:
转接串口驱动不行    这个  我遇到过

网友D(2013-01-01):
USB转RS232的驱动不行,或是线有问题,我有遇到过程序可以正常下载但文本画面下不进去,后来重装驱动OK

网友E:
我曾经历过一次,是U盘上的204文本显示器文件,已经在笔记本上打开,为便于现场操作,拔出U盘,但文件仍然在笔记本上,准确的说应该是笔记本的内存中(未存硬盘)。当在现场下载时,却怎么也下不了,笔记本提示:文本无法通讯。

后把U盘重新插上后,通讯下载恢复正常。估计在下载文本时,文本需要在电脑上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