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为什么不能实现点动

楼主(2012-09-08):
x1、x2接常开,x0接常闭

网友A:
可以实现点动    按X2就是点动的    按X1是可以带自锁的

网友A:
这个梯形图是松下PLC中很典型的一个实例

网友B:
    设X0接通,接通X2,则Y0接通,此时X2的常闭点断开。
    断开X2,其常开点断开,该支路执行条件断开;但下一个支路的Y0常开点仍是接通的,而此时X2常闭点已接通,故这个支路的执行条件是接通的,所以Y0保持接通。

    (因主题在“Mitsubishi PLC”,以上按FX理解)

网友C:
不可以,X1点动启动自锁,X2刚启动就被解锁了

ld x1 ani x0

or m0

out m0

ld x2 ani x0

out m1

ld m0

or m1

out y0

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设X0接通,接通X2,则Y0接通,此时X2的常闭点断开。    断开X2,其常开点断开,该支路执行条件断开;但下一个支路的Y0常开点仍是接通的,而此时X2常闭点已接通,故这个支路的执行条件是接通的,所以Y0保持接通。    (因主题在“Mitsubishi PLC”,以上按FX理解)

这个梯形图点按X2会实现Y0自锁输出?  解释是这样的,没有试过!

网友F:
要点动的话,另外用输出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PLC的工作方式是串行扫描方式。

网友G:
试试这个:

LD X1

OR M0

AND X0

ANI X2

OUT M0

LD M0

OR X2

OUT Y0

END

网友H:
把互锁去掉就可以了,可是看你这个程序和下边有关联,能不能去掉得看情况,我是个新手,不了解太多,只是个人看法不要见笑哈

网友I:
   按X2就是实现点动的    按X1是可以带自锁的动作,还有 X0 要有信号 !

网友J:
x0停止,x1启动并保持,x2点动,没问题的。

如点动不运行,检测x2和x0那个没导通。

网友J:
如楼主希望运行和点动运行在不同的速度,就要使用不同的y输出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设X0接通,接通X2,则Y0接通,此时X2的常闭点断开。    断开X2,其常开点断开,该支路执行条件断开;但下一个支路的Y0常开点仍是接通的,而此时X2常闭点已接通,故这个支路的执行条件是接通的,所以Y0保持接通。    (因主题在“Mitsubishi PLC”,以上按FX理解)

是的X2不能点动的。至少需要1个扫描周期的延时才能点动

网友L:
这个程序可以实现电动的  X2点动

网友A:
晕倒     楼主有告诉大家  是怎么个操作法吗

是X1、X2哪个先动作     必须搞清楚动作顺序  才能讨论后面的

网友M:
只要X0闭合,你X1和X2任意接通一个以后,即使X1和X2不再保持接通,Y0将一直保持输出。

网友N:
这个图是错的。只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动作,X1\X0同时动作才能启动。或者X2\X0同时闭合才能启动,或者你这个没有停止按钮我觉得你这个图错在没有停止,XO应该是停止。XO是常闭点你怎么画成常开点了。好好想想吧

网友O:
这个图--按X1的时候,是自锁保持长期运行的;

           按X2的时候可以实现点动的。

网友P:
X0是常闭  为什么画要画才成常开啊

网友Q:
楼主问:“这个图为什么不能实现点动”确实:此梯形图无论是X001还是X002,均不能不能实现点动,其原因为:Y000与X002常闭点串联并接与X001还是X002的常开触点上。按X001很明显就可以看出,因Y000=1而自锁,按X002也是一样:按X002使Y000=1,由于X002的常闭点断开,此时Y000与X002常闭点串联不起自锁作用,但当按钮抬起时,由于X002常开触点断开滞后于X002常闭触点的闭合,故使Y000仍=1而不断开。要想实现点动,就得去掉Y000与X002常闭点串联自锁支路。

网友R:
把第三行的LD Y0 ANI X2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J:
对:未来世界163468关于这个图是错的。只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动作,X1\X0同时动作才能启动。或者X2\X0同时闭合才能启动,或者你这个没有停止按钮我觉得你这个图错在没有停止,XO应该是停止。XO是常闭点你怎么画成常开点了。好好想想吧内容的回复:

X0外围线路使用常闭点,一样起到停止按钮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详细讲一下好吗,我刚学

楼主:
似乎懂了,当松开x2时,输入状态寄存器里x2状态刷新了,而y0未刷新,常开触点仍保持接通,所以运算结果还是1,y0继续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