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

楼主(2012-09-08):
             M0

|------------| |-----【=    K4Y000    K0】----------------------------------------------------【MOV   K1    K4Y000】

                      上面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它对这整条指令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当M0接通时,若Y0~Y15均未接通,则使Y0接通;
【=    K4Y000    K0】是接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20120927补记:

上面有笔误;如3楼所说,FX中,K4Y0的范围Y0~Y17。

网友B:
对:莫其麟关于当M0接通时,若Y0~Y15均未接通,则使Y0接通;【=    K4Y000    K0】是接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内容的回复:

请教。【=    K4Y000    K0】相当于一个区域比较,而为什么会是Y0接通,而不是Y0~Y15均接通。

网友C:
K4Y0指的是由4组*4位 合成的字寄存器:排列次序是Y17到Y0,如果它们都为OFF的话,则令Y0导通(ON);Y17到Y1依旧保持原先的状态(OFF)!

网友B:
遇到过这样的功能句【BCD  D8  K2y0】,实际使用D8(1-40)表示不同的故障,K2Y0,连接文本显示器,指示故障。

网友D:
当M0接通时,只有Y0接通

网友E:
M0V只能够传入一个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当M0接通时,若Y0~Y15均未接通,则使Y0接通;【=    K4Y000    K0】是接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内容的回复:请教。【=    K4Y000    K0】相当于一个区域比较,而为什么会是Y0接通,而不是Y0~Y15均接通。

首先M0接通,【= K4Y0 K0】是个比价指令,意思就是若Y0-Y15都不通,则后面的MOV指令有效,再来看看为什么是Y0导通,MOV K1 K4Y0   K标志位代表的是十进制的意思,所以K1代表十进制1,MOV指令只能传送每次只能传送一位,K4Y0代表Y0-Y15,16位,所以化十进制1为二进制,不难看出是Y0导通了。希望帮到您~~~

网友H:
急需3个电气工程师,有经验三菱PLC调试设备,高薪工资面议。郑州试车。可以介绍朋友来。马上跟郑州范经理联系13489961658 。

网友A:
回2楼:
    【=    K4Y000    K0】相当于一个接点,是执行条件之一,当(K4Y0)=0时(Y0~Y17全断开),该接点接通;
    使Y0接通的是指令【MOV   K1    K4Y000】,执行条件接通时,1→K4Y0,十进制数1对应的16位二进制数是0000 0000 0000 0001,该二进制数的“1”对应Y0,故Y0接通。

网友I:
1.  K4Y000 是一个16bit的字数据。由Y17~Y10,Y7~Y0共16个输出继电器组成。

2. 【=    K4Y000    K0】是一个比较触点,表示Y17~Y10,Y7~Y0共16个输出端全部为零,则比较触点导通。

3. 【MOV   K1    K4Y000】将数据k1送给K4Y0这个字数据,执行后这个字数据等于1。在K4Y0这个字中,最低位是Y0,所以指令执行后,如果前面的条件都成立,则Y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