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平方的电缆能载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2-09-08):
 各位185平方的电缆能载多大的电流?我原来拉了2条185的线,一套炒花生的设备已运行,使用电流为460A,但现在生产能力不够,现在还要加1套设备,按原使用算2套炒花生设备需用920A的电流,现在在不另外加电缆的情况下,2条185平方的线能承载的了吗?

网友A:
不知道您用的什么电缆,VV还是YJV还是BV,460A的电流刚好处于几种电缆载流量的临界值上。所以说两根并联的载流还要更低,建议使用使用6*100的铜排。

网友B:
电缆与环境或工作制都有关系吧。根据情况保留一定的余量

网友C:
如果电缆是单心的,是绝对没问题的。加热型设备。电流波动也较大,量下实际情况。

网友D:
带负载能力,还与供电距离有关。

网友E:
2条185平方的线能承载700A zuoyou.

网友F:
具体要根据实际情况,安全,压降,温度,同时系数,经济性。

网友G:
看看增加一些尾端的无功电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用的什么电缆,VV还是YJV还是BV,460A的电流刚好处于几种电缆载流量的临界值上。所以说两根并联的载流还要更低,建议使用使用6*100的铜排。

是YJV的南洋电缆。

网友H:
彩虹哥,你那设备是什么样的啊,太感兴趣了!!发个图片给大家见识下哇!!

网友I:
2条YJV的电缆小了点。

楼主:
那设备太垃圾看了图片你们心情会

网友J:
就算YJV的。185带920A肯定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