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x6000频繁报错E19,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9-08):
伺服驱动:Kinetix6000

伺服马达:MPL-B330P-SJ72AA SERIES A

最近频繁报错E19,复位以后还可以继续运行,平均一两个小时报一次。机械传动上面没有找到问题,请问这可如何是好?更换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

提前感谢了!

网友A(2013-06-10):
到了硬极限,或机械卡住

网友B:
可能是机械上有轻微的故障,导致负载变大,然后超过设定的运行位置偏差值,就报警了,优化机械部分或者将位置偏差值增大

网友C(2013-12-08):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个人认为是伺服调整和机械惯量偏移过大造成;就是伺服超过或滞后偏移量过多造成的,通常可以通过上位机在线监控电机启动时的加速度和速度曲线,看是否有上下波动的现象,我处理E19报警一般是先降低加速度,适当降低电机的硬特性,然后监控减速度和速度曲线,如果反复启停都正常后,调整电机在零转速和匀速运转时的参数,增加硬特性;尽可能使实际速度曲线拉直就可以了。

   调整前应首先保证机械传动正常,因为有时机械问题在低转速(手盘车)无法被发现。

网友D(2014-08-07):
请教该款伺服的性能参数有吗?本人需要选型,谢谢啊

网友E(2017-12-20):
排查一下电机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F(2018-05-09):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2019-01-11):
电机的硬特性主要指的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