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ABB变频器 接地故障

楼主(2012-09-08):
ABB变频器有时候报接地故障;有时正常;

通常运行一断时间后;停止运行后;接地故障出现的频率高;

如果停止一断时间后;报警就不怎么出现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没有接负载的时候;上电后;不地出现接地故障;如果接上电机线;运行一断一时间后;出现频率就高;冷一断时间后就变成正常了;

看报警信息后;其报警号是16,报警电流,频率,输出转矩,输出转速都为0;只有故障时输出电压为597.6V;不知道正常吗?

为什么报警时输出电压这么大;我还没有启动电机呢;

这些报警只是在给变频器供电时出现的!

楼主:
再顶一下啊!!

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

但先怀疑是线的问题!!!

网友A:
接地故障三相电流不平衡,如果外部设备电机、和电缆没问题;看一下变频器电流互感器和主板有无问题

网友B:
记得有个参数是管这个问题的,你查查手册。

网友C:
那搞不得的 我碰到过有人改参数去掉接地故障了 结果没多久炸机了

还是找原因 代换电机试下 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再修变频器

网友D(2017-01-10):
我现在也遇到您这种情况了,而且还是两台变频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2017-02-10):
1,电机电缆是否有问题,屏蔽电缆注意屏蔽层铜丝有没有接触到相线,电机好检测,电缆有时易出故障(比如某处破损震动大后有时对地有时不对)

2,变频器受潮也容易出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