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的光栅编码器是不是都有ABZ三相脉冲输出

楼主(2012-09-08):
想问下,单独的光栅编码器是不是都有ABZ三相信号输出!单独是指编码器作为独立原件,不是伺服电机那种,集成的

网友A:
1、你看铭牌,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则必须有ABZ三项信号输出,是否独立或者集成在伺服电机上都没什么区别!

2、另外一种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成本和精度都要高些!信号输出线路就多些的;,4-17根(位)不等,线越多,精度越高!

3、不叫“光栅编码器”,叫光电编码器、

4、有另外一种位置检测装置叫“光栅尺”

网友B:
1、你看铭牌,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则必须有ABZ三项信号输出,是否独立或者集成在伺服电机上都没什么区别!

2、另外一种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成本和精度都要高些!信号输出线路就多些的;,4-17根(位)不等,线越多,精度越高!

3、不叫“光栅编码器”,叫光电编码器、

4、有另外一种位置检测装置叫“光栅尺”

半瓶水

网友A:
鼻屎 自以为是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看铭牌,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则必须有ABZ三项信号输出,是否独立或者集成在伺服电机上都没什么区别!2、另外一种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成本和精度都要高些!信号输出线路就多些的;,4-17根(位)不等,线越多,精度越高!3、不叫“光栅编码器”,叫光电编码器、4、有另外一种位置检测装置叫“光栅尺”

这样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看铭牌,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则必须有ABZ三项信号输出,是否独立或者集成在伺服电机上都没什么区别!2、另外一种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成本和精度都要高些!信号输出线路就多些的;,4-17根(位)不等,线越多,精度越高!3、不叫“光栅编码器”,叫光电编码器、4、有另外一种位置检测装置叫“光栅尺”-------------------------半瓶水

什么情况啊

网友B:
1, 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则必须有ABZ三项信号输出,是否独立或者集成在伺服电机上都没什么区别! 真的沒區別嗎 用於同步電機 還有UVW 前者8芯含電源 後者14芯 另外伺服也可裝旋變 也可裝1Vpp的弦波編碼器

2,另外一种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成本和精度都要高些!信号输出线路就多些的;,4-17根(位)不等,线越多,精度越高! 絕對式都是通訊格式 怎麼會有17根??? 增量跟絕對都搞在一起 還有精度跟解析度(分辨率) 把他搞清楚

3. 編碼器市面上多稱之旋轉編碼器

朋友 敢寫就不要怕人拍磚 保持點風度 本人不是高手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比你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则必须有ABZ三项信号输出,是否独立或者集成在伺服电机上都没什么区别! 真的沒區別嗎 用於同步電機 還有UVW 前者8芯含電源 後者14芯 另外伺服也可裝旋變 也可裝1Vpp的弦波編碼器2,另外一种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成本和精度都要高些!信号输出线路就多些的;,4-17根(位)不等,线越多,精度越高! 絕對式都是通訊格式 怎麼會有17根??? 增量跟絕對都搞在一起 還有精度跟解析度(分辨率) 把他搞清楚3. 編碼器市面上多稱之旋轉編碼器 朋友 敢寫就不要怕人拍磚 保持點風度 本人不是高手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比你用心

前辈,还有个问题请教下,伺服电机上的光电编码器里面说的码盘和光栅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还是说码盘是光栅的一种?三菱MRJ3系列的编码器是光电编码器?

网友B:
編碼器內部的光栅我們多稱之碼盤 光學尺才多稱之光栅

三菱內部的碼盤當然屬於光電的做法 但他是類弦波信號 解析度不高 經過驅動器模擬量倍頻並轉化成絕對式之通訊格式

网友E:
对:笨鳥慢飛关于編碼器內部的光栅我們多稱之碼盤 光學尺才多稱之光栅三菱內部的碼盤當然屬於光電的做法 但他是類弦波信號 解析度不高 經過驅動器模擬量倍頻並轉化成絕對式之通訊格式内容

现在的绝对编码器串行和并行输出我估计都有吧?只是价钱不一样。

网友F:
一般编码器Label上都会标注自己的信号输出的。楼主是要选型还是要知道怎么用?实际各家的编码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原理都差不多,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般都带A.B,Z但以前也见过只有单相输出的国产的。

网友B:
一般都带A.B,Z但以前也见过只有单相输出的国产的

單路訊號多為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