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通讯口打开失败

楼主(2012-09-08):
我用海泰克ADP6.5的软件从触摸屏里上载应用时总是出现“打开通讯口失败”  请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解决呢

我又装了个6.3的也是一样啊

网友A:
楼主你好!首先说明一下···海泰克触摸屏跟其他牌子的触摸屏(例如:威纶通、三菱、富士)等或许有些不一样。

它的背面是有10个指拔开关的,每一个指拔开关都有其对应的功能。

例如:楼主需要上载屏的程序配方的话参照下图,拔一下指拔开关试试。上在前先把与PLC通信的那根线拔掉···试下把SW7 ON···或者SW6 ON/OFF

建议试试:SW9 SW10

图01···

图02···

楼主:
我现在是打开软件上载应用和下载应用全部都出现“打开通讯口失败”  软件重装了好几次  刚开始以为系统问题 又重新装了次系统还是同样问题  xp系统

网友A:
对:张士朋关于我现在是打开软件上载应用和下载应用全部都出现“打开通讯口失败”  软件重装了好几次  刚开始以为系统问题 又重新装了次系统还是同样问题  xp系统内容的回复:

通讯线有木有问题

楼主:
线没有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  应该是电脑问题  现在换了台电脑就OK了  就是不明白了那台电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问题  ,电脑操作系统    软件重新装了几遍都不行

网友B(2013-10-06):
我的与PLC通讯异常,求解决!

屏型号PWS5610T-S,PLC型号LG-120S,参数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