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蒸汽孔板流量计维护

楼主(2012-09-08):
请教下各位大侠:

      我们厂水管道(100度左右)使用的是孔板流量计,现在已经使用4年多,一直未维护,请问下有什么需要检查维护的吗? 孔板流量计的使用周期是多久呢? 谢谢!

网友A:
 参考下我们检查流量计方法吧,仅供参考!

要查看前后直管段内壁是否光滑、干净,有脏物要及时清除,管内壁不光滑用锉、砂布打光滑。环室要在管道中心,孔板垫和室要注意厚薄,材料要准确,尺寸要合适。节流装置安装完毕要及时打开取压阀,以防开车时没有取压信号。取压阀开度建议手轮全开后再返回半圈。

网友B:
单纯的孔板一般都不维护,因为孔板安装的质量要求非常高,特别是同心度的要求,自己拆卸维护孔板后孔板、垫片、加紧取压环、垫片、法兰的组合密封同心度和密封效果要求较高,所以其一般情况下不会拆卸维护的。

楼主所用孔板测量水的介质虽然温度较高,但其腐蚀性和杂质较少,磨损性较小因此可以不用维护而要维护的就是引压管内的水是否脏污,变送器的精度是否保证。

仪表孔板流量计不会作为一级计量的,因为孔板虽然设计过程中的精度较高,但是其组合部件太多,整体误差很大。

网友C:
严重支持以上三位大大~~~~~~~~~~~~~~~~~~~~~~~~~~

楼主(2014-05-09):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我们检查流量计方法吧,仅供参考! 要查看前后直...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