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知识总汇(收藏贴)

楼主(2012-09-08):
(一)电线电缆的概念及电线与电缆的区分:
电线电缆是指用于电力、通信及相关传输用途的材料。“电线”和“电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通常将芯数少、产品直径小、结构简单的产品称为电线,没有绝缘的称为裸电线,其他的称为电缆;导体截面积较大的(大于6平方毫米)称为大电线,较小的(小于或等于6平方毫米)称为小电线,绝缘电线又称为布电线。
电线电缆主要包括裸线、电磁线及电机电器用绝缘电线、电力电缆、通信电缆与光缆。
电线电缆命名:
电线电缆的完整命名通常较为复杂,所以人们有时用一个简单的名称(通常是一个类别的名称)结合型号规格来代替完整的名称,如“低压电缆”代表0.6/1kV级的所有塑料绝缘类电力电缆。电线电缆的型谱较为完善,可以说,只要写出电线电缆的标准型号规格,就能明确具体的产品,但它的完整命名是怎样的呢?
电线电缆产品的命名有以下原则:
1、产品名称中包括的内容
(1)产品应用场合或大小类名称
(2)产品结构材料或型式;
(3)产品的重要特征或附加特征
基本按上述顺序命名,有时为了强调重要或附加特征,将特征写到前面或相应的结构描述前。
2、结构描述的顺序
产品结构描述按从内到外的原则:导体-->绝缘-->内护层-->外护层-->铠装型式。
3、简化
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有些结构描述省写或简写,如汽车线、软线中不允许用铝导体,故不描述导体材料。
实例:
额定电压8.7/15kV阻燃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额定电压8.7/15kV”——使用场合/电压等级
“阻燃”——强调的特征
“铜芯”——导体材料
“交联聚乙烯绝缘”——绝缘材料
“钢带铠装”——铠装层材料及型式(双钢带间隙绕包)
“聚氯乙烯护套”——内外护套材料(内外护套材料均一样,省写内护套材料)
“电力电缆”——产品的大类名称
与之对应的型号写为ZR-YJV22-8.7/15,型号的写法见下面的说明。
型号:
电线电缆的型号组成与顺序如下:
【1:类别、用途】【2:导体】【3:绝缘】【4:内护层】【5:结构特征】【6:外护层或派生】-【7:使用特征】
1-5项和第7项用拼音字母表示,高分子材料用英文名的第位字母表示,每项可以是1-2个字母;第6项是1-3个数字。
型号中的省略原则:电线电缆产品中铜是主要使用的导体材料,故铜芯代号T省写,但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除外。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类、电力电缆类、电磁线类产品不表明大类代号,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类和通信电缆类也不列明,但列明小类或系列代号等。
第7项是各种特殊使用场合或附加特殊使用要求的标记,在“-”后以拼音字母标记。有时为了突出该项,把此项写到最前面。如ZR-(阻燃)、NH-(耐火)、WDZ-(低烟无卤、企业标准)、-TH(湿热地区用)、FY-(防白蚁、企业标准)等。
数字标记
铠装层
外被层或外护套

---
联锁铠装
纤维外被
双层钢带
聚氯乙烯外套
细圆钢丝
聚乙烯外套
粗圆钢丝

皱纹(轧纹)钢带

双铝(或铝合金)带

铜丝编织

钢丝编织

(二)电线电缆常识80问答:
1、常用的电线、电缆按用途分有哪些种类?
答:按用途可分为裸导线、绝缘电线、耐热电线、屏蔽电线、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通信电缆、射频电缆等。
2、绝缘电线有哪几种?
答:常有的绝缘电线有以下几种:聚氯乙烯绝缘电线、聚氯乙烯绝缘软线、丁腈聚氯乙烯混合物绝缘软线、橡皮绝缘电线、农用地下直埋铝芯塑料绝缘电线、橡皮绝缘棉纱纺织软线、聚氯乙烯绝缘尼龙护套电线、电力和照明用聚氯乙烯绝缘软线等。
3、电缆桥架适合于何种场合?
答:电缆桥架适用于一般工矿企业室内外架空敷设电力电缆、控制电缆,亦可用于电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在室内外架设。
4、电缆附件有哪些?
答:常用的电附件有电缆终端接线盒、电缆中间接线盒、连接管及接线端子、钢板接线槽、电缆桥架等。
5、什么叫电缆中间接头?
答:连接电缆与电缆的导体、绝缘屏蔽层和保护层,以使电缆线路连接的装置,称为电缆中间接头。
6、什么叫电气主接线?
答:电气主接线是发电厂、变电所中主要电气设备和母线的连接方式,包括主母线和厂用电系统按一定的功能要求的连接方式。
7、在选择电力电缆的截面时,应遵照哪些规定?
答:电力电缆的选择应遵照以下原则:
(1)电缆的额定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安装点供电系统的额定电压;
(2)电缆持续容许电流应等于或大于供电负载的最大持续电流;
(3)线芯截面要满足供电系统短路时的稳定性的要求;
(4)根据电缆长度验算电压降是否符合要求;
(5)线路末端的最小短路电流应能使保护装置可靠的动作。
8、交联聚乙烯电缆和油纸电缆比较有哪些优点?
答:(1)易安装,因为它允许最小弯曲半径小、且重量轻;
(2)不受线路落差限制;
(3)热性能好,允许工作温度高、传输容量大;
(4)电缆附件简单,均为干式结构;
(5)运行维护简单,无漏油问题;
(6)价格较低;
(7)可靠性高、故障率低;
(8)制造工序少、工艺简单,经济效益显著。
9、固定交流单芯电缆的夹具有什么要求?为什么?
答:夹具应无铁件构成闭合磁路,这是因为当电缆线芯通过电流时,在其周围产生磁力线,磁力线与通过线芯的电流大小成正比,若使用铁件等导磁材料,根据电磁感应可知,将在铁件中产生涡流使电缆发热,甚至烧坏电缆。所以不可使用铁件作单芯交流电缆的固定夹具。
10、以下的热缩电缆头的附件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什么?
答:热缩附件的最大特点是用应力管代替传统的应力锥,它不仅简化了施工工艺,还缩小了接头的终端的尺寸,安装方便,省时省工,性能优越,节约金属。热缩电缆附件集灌注式和干包式为一体,集合了这两种附件的优点。
11、电缆敷设前应进行哪些检查工作?
答:(1)支架应齐全、油漆完整。
(2)电缆型号、电压、规格符合设计。
(3)电缆绝缘良好,当对油纸电缆的密封有怀疑时,应进行受潮判断;直埋电缆与小底电缆应经直流耐压试难合格;充油电缆的油样应试验合格。
(4)充油电缆的油压不宜低于1.47MPa。
21、交联热收缩电缆附件有哪些优点?
答:这是一种新型材料,它与现在其他类型附件比较具有电气性能优越、体积小、质量小、安装简便、材料配套等优点,另外还具有耐气候、抗污秽性、阻燃自熄等能力。
12、对油纸绝缘电力电缆密封有怀疑时,如何用较简单的办法检查电缆绝缘纸是否受潮?
答:把电缆绝缘纸点燃或放入150℃左右的电缆油中检查,无“嘶嘶”声或白色泡沫出现,说明未受潮。
13、电缆标志牌应注明什么内容?编写有何要求?
答:标志牌上应注明电缆线路设计编号、电缆型号、规格及始点,并联使用的电缆应有顺序号。要求字迹清晰、不易脱落。
14、直埋电缆的方位标志应设置在哪些位置?
答:在电缆两端,电缆直线段50~100m处电缆接头几电缆改变方向的弯角处。
15、制作电缆接头用的黄腊绸带、黑玻璃漆带、无碱玻璃丝带等,施工前如何进行排潮处理?
答:(1)恒温干燥法:将绝缘带卷成直径为25~30mm小卷,放入110~120℃恒温干燥箱内烘4~5h,冷却干取出,放入干燥的密封筒内。
(2)油浸排潮法:将绝缘带小卷放入恒温在120~130℃的电缆油中,离锅底保持30mm距离,经一定时间后油面不再产生泡沫后取出,装入贮有电缆油的桶中,油位应超过所有装入的物体并将其密封。
16、电缆外护层的作用是什么?
答:保护内护层不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增强机械强度。
17、室外电缆沟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电缆沟上部应比地面稍高,加盖用混凝土制作的盖板,电缆应平敷在支架上,有良好的排水管。
18、电缆内护层的作用是什么?
答;使绝缘层不会与水、空气或其他物体接触,防止绝缘受潮和绝缘层不受机械伤害。
19、使用钢丝钳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使用前,一定要检查绝缘柄的绝缘是否完好无损,使用时不可用钢丝钳剪切超过规格所允许的金属线材,并禁止用钢丝钳代替锤子敲打工具,以免损坏。
20、什么叫绝缘强度?
答:绝缘物质在电场中,当电场强度增大到某一极限时就会被击穿,这个导致绝缘击穿的电场强度称为绝缘强度。
22、对电缆导体连接点的机械强度有何要求?
答:连接点的机械强度,一般低于电缆导体本身的抗拉强度,对于固定敷设的电力电缆,其连接点的抗拉强度要求不低于导体本身抗拉强度的60%。
23、电力电缆的绝缘层材料应具备哪些主要性能?
答;应具备下列主要性能:
(1)高的击穿强度;
(2)低的介质损耗;
(3)相当高的绝缘电阻;
(4)优良的耐放电性能;
(5)具有一定的柔软性和机械强度;
(6)绝缘性能长期稳定。
24、机械敷设电缆时,牵引强度有何规定?
答:对于铜芯电缆,当牵引头部时,允许牵引强度为70N/cm;对于铝芯电缆,当牵引头部时,允许牵引强度为40N/cm;若利用钢丝网套牵引时,铅护套电缆允许强度为10N/cm;
铅护套电缆为40N/cm。
25、对电缆保护管有何规定?
答:(1)电缆需要穿保护管敷设时,管子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混凝土管、陶土管、石棉、水泥管的内径不应小于100mm;
(2)电缆管的弯曲半径应符合所穿入电缆弯曲半径的规定;
(3)每根管子最多不应超过三个弯头,直角弯不应多于2个。
26、如何测量电缆护套的外径?
答:在护套圆周上均匀分布的五点处,测量护套外径和其平均值,其平均外径既为护套的外径。
27、不同截面的铜芯电缆如何连接?
答:不同截面的铜芯电缆连接,可采用开口弱背铜接管,以锡焊法连接,也可用纯铜棒按不同的截面要求连接成铜接管,以压接法连接。
28、简述10KV交联电缆热缩式制作户内终端头的过程?
答;(1)准备阶段:检查热缩电缆附件是否齐备,型号是否相配,检查并确认电缆有无潮气后,检查电缆。
(2)切除多余电缆,根据现场情况决定电缆长度。
(3)剥除护层。
(4)焊接接地线,将接地线焊接在钢带上。
(5)填充三叉口及绕包密封胶。
(6)安装三芯分支护套,将护套套入根部,从中部开始收缩,先往根部,再往指部。
(7)剥铜 带和外半导电层,剥切三芯分支套口20mm以上的铜带,严禁损伤主绝缘,清除干净半导电层。
(8)安装应力管,管口端部分支套对接后热缩。
(9)安装接线端子。
(10)安装绝缘管。
(11)安装密封管。
(12)核相后安装相色管。
29、户内、户外预制式终端安装步骤有哪些?
答:(1) 将电缆按预定位置就位、固定、清洁表面,参照说明书剥除外护套,如有特殊需要,外护套剥切长度可调整,分别由铜带、外护套铠装引出2组地线。
(2) 由外护套口向上量取需要尺寸,切除多余电缆,套入热缩三指套至三叉口根部由中间加热收缩,由指套上口向上量取规定尺寸(35kv为350~380mm)。去掉多余铜带(保留20mm),再保留半导体预定位置,压接出线端子密封。
30、电线电缆的应用主要分为三大类 :
  1、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采用的电线电缆产品主要有架空裸电线、汇流排(母线)、电力电缆(塑料线缆、油纸力缆(基本被塑料电力电缆代替)、橡套线缆、架空绝缘电缆)、分支电缆(取代部分母线)、电磁线以及电力设备用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等。
  2、信息传输系统
  用于信息传输系统的电线电缆主要有市话电缆、电视电缆、电子线缆、射频电缆、光纤缆、数据电缆、电磁线、电力通讯或其他复合电缆等。
  3、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系统
  此部分除架空裸电线外几乎其他所有产品均有应用,但主要是电力电缆、电磁线、数据电缆、仪器仪表线缆等。
31、电线电缆产品主要分为五大类:
1、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
  本类产品的主要特征是:纯的导体金属,无绝缘及护套层,如钢芯铝绞线、铜铝汇流排、电力机车线等;加工工艺主要是压力加工,如熔炼、压延、拉制、绞合/紧压绞合等;产品主要用在城郊、农村、用户主线、开关柜等。
2、电力电缆
  本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在导体外挤(绕)包绝缘层,如架空绝缘电缆,或几芯绞合(对应电力系统的相线、零线和地线),如二芯以上架空绝缘电缆,或再增加护套层,如塑料/橡套电线电缆。主要的工艺技术有拉制、绞合、绝缘挤出(绕包)、成缆、铠装、护层挤出等,各种产品的不同工序组合有一定区别。
  产品主要用在发、配、输、变、供电线路中的强电电能传输,通过的电流大(几十安至几千安)、电压高(220V至500kV及以上)。
3、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
  该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品种规格繁多,应用范围广泛,使用电压在1kV及以下较多,面对特殊场合不断衍生新的产品,如耐火线缆、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耐磨线缆、医用/农用/矿用线缆、薄壁电线等。
4、通讯电缆及光纤(简略介绍)
  随着近二十多年来,通讯行业的飞速发展,产品也有惊人的发展速度。从过去的简单的电话电报线缆发展到几千对的话缆、同轴缆、光缆、数据电缆,甚至组合通讯缆等。
  该类产品结构尺寸通常较小而均匀,制造精度要求高。
5、电磁线(绕组线)
  主要用于各种电机、仪器仪表等。
  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
  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主要是因应用场合、应用要求不同及装备的方便性和降低装备成本等的要求,而采用新材料、特殊材料、或改变产品结构、或提高工艺要求、或将不同品种的产品进行组合而产生。
  采用不同材料如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线缆等;
  改变产品结构如:耐火电缆等;
  提高工艺要求如:医用线缆等;
  组合产品如:OPGW等;
  方便安装和降低装备成本如:预制分支电缆等。
32、母线装置施工完,应进行哪些检查?
答:应进行下列检查:
(1)金属构件的加工、配制、焊接螺接应符合规定;
(2)各部螺栓、垫圈、开口销等零部件应齐全可靠;
(3)母线配制及安装架应符合规定,相间及对地电气距离符合要求;
(4)瓷件、铁件及胶合处应完整,充油套管应无渗油,油位正常;
(5)油漆完整,相色正确,接地良好。
33、在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接头中,改善其护套断开处电场分布的方法有几种(请列出五种),并简述其方法。
答:(1)胀喇叭口:在铅包割断处把铅包边缘撬起,成喇叭状,其边缘应光滑、圆整、对称。
(2)预留统包绝缘:在铅包切口至电缆芯线分开点之间留有一段统包绝缘纸。
(3)切除半导电纸:将半导电纸切除到喇叭口以下。
(4)包绕应力锥:用绝缘包带和导电金属材料包成锥形,人为地将屏蔽层扩大,以改善电场分布。
(5)等电位法:对于干包型或交联聚乙烯电缆头,在各线芯概况绝缘表面上包一段金属带,并将其连接在一起。
(6)装设应力控制管:对于35kv及发下热缩管电缆头,首先从线芯铜屏蔽层末端方向经半导体带至线芯绝缘概况包绕2层半导体带,然后将相应规格折应力管,套在铜屏蔽的末端处,热缩成形。
34、电缆支架的加工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1)钢材应平直,无明显扭曲,下料误差应在5mm范围内,切口应无卷边,毛剌;
(2)支架应焊接牢固,无显蓍变形,各横撑间的垂直净距与设计偏差不应大于5mm;
(3)金属支架必须进行防腐处理,位于湿热、盐、雾以及有化学腐蚀地区时,应根据设计作特殊的防腐处理。
35、列举出你熟悉的电缆架。
答:拼焊式E型架、装配式E型架、桥式电缆架、电缆托架、挂钩式支架、单根电缆支架等。
36、敷设电缆应满足哪些要求?
答:应满足以下要求:
(1)安全运行方面,尽可能避免各种外来损坏,提高电缆线路的供电可靠性;
(2)经济方面,从投资最省的方面考虑;
(3)施工方面,电缆线路的路径必须便于旋工和投运后的维修。
37、制作电缆终端头或中间接头的绝缘材料有哪些?
答:有绝缘胶、绝缘带、绝缘管、绝缘手套、绝缘树脂等。
38、简述电缆头制作的一般操作程序。
答:(1)制作前的准备:包括○1阅读安装说明书;○2察看现场;○3备料;○4电缆试潮;○5制作前测试等。
(2)接头的制作过程:包括○1割断多余电缆;○2电缆保护层的剥切;○3导体连接;○4包绕绝缘(或收缩管材);○5安装接头外壳;○6灌注绝缘剂;○7进行密封处理等。
(3)制作后电气测试。
39、电缆保护管的加工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1)管口应无毛剌和尖锐楞角,管口宜做成喇叭形。
(2)电缆管在弯制后,不应有裂缝和显著的凹瘪现象,其弯扁程度不宜大于管子外径10%;电缆管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所穿入电缆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3)金属管应在外表涂防腐漆或沥表,镀锌管锌层剥落处也应涂以防腐漆。
40、电缆的排列符合哪些要求?
答:(1)电力电缆和控缆不应配置在同一层支架上。
(2)高、低压电缆,强、弱电控缆应按须序分层配置,一般情况宜由上而下,但在含有35kv以上高压电缆引入柜盘时,为满足弯曲半径,可由下面上配置。
41、电缆沟内敷设电缆的方法是什么?
答:在电缆沟内敷设电缆的方法与直埋电缆的敷设方法相仿,一般可将滑轮放在沟内,施放完毕,将电缆放于沟底或支架上,并在电缆上绑扎电缆标牌。
42、电缆敷设的常用设备有哪些?
答:(1)空气压缩机,主要用来破坏路面,为以后敷设电缆作准备;
(2)电动卷扬机或电缆牵引机,主要用来拖电缆;
(3)电缆输送机,配合牵引机使用来克服巨大的摩擦力,减轻对电缆的损坏;
(4)电缆盘放线支架;
(5)滚轮装置;
(6)防捻 ,减钢丝绳出现的扭曲;
(7)电缆盘制动装置;
(8)张力计。
43、电缆沟中支架安装距离的要求如何?
答:电缆固定于电缆沟和隧道的墙上,水平装置时,当电缆外径等于或小于50mm时应每隔1m加一支撑;外径大于50mm的电缆每隔0.6m加一支撑;排成三角形的单电缆,每隔1m应用绑带扎牢,垂直装置时,每隔1~1.5m加以固定。
44、如何处理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在同一托架的安装?
答: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一般不应敷设在同一托架内,当电缆较少而将控缆与电力电缆敷设在同一托架内时,应用隔板隔开。
45、电缆隧道内如何装设接地线?
答:隧道和沟的全长应装设连续的接地线,接地线应和所有的支架相连,两头和接地极连通。接地线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电缆铅包和铠装除了有绝缘要求外,应全部相互连接并和接地线相连,电缆架和接地线均应涂防锈漆或镀锌。
46、对于电缆孔洞的防火封堵有何要求?
答:对于较大的电缆贯穿孔洞,如电缆贯穿楼板处等,采用防火堵料封堵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先在电缆表面涂四至六层防火涂料,长度自孔洞以下1.5m左右,再用耐火材料加工成具有一定强度的板托防火堵料,保证封堵后牢固并便于更换电缆时拆装,封堵密实无孔隙以有效地堵烟堵火。
47、喷灯点火前应注意哪些检查?
答:应进行下列各项检查:
(1)打气筒是否漏油或渗油,油桶及喷嘴处是否漏油、漏气;
(2)油桶内的油量是否超过油桶容量的3/4,加油的螺丝塞是否拧紧。
48、使用喷灯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喷灯最大注油量为油筒容积的3/4;
(2)开始打气压力不要太大,点燃后火焰由黄变蓝即可使用;
(3)周围不得有易燃物,空气要流通;
(4)停用时先关闭调节开关,火熄后,慢慢旋松油孔盖放气,空气放完后,要要旋松调节开关,完全冷却后再旋松孔盖;
(5)煤油喷灯与汽油喷灯要分开使用。
49、手动油压钳有何用途?如何操作?
答:两根导线的连接通常是将两导线端穿入相同材料制成的压管中,用压接钳挤压数个坑,使导线连接在一起,压接时,手柄向上抬起时,柱塞向外移动,进油阀下腔产生真空,油箱内的油进入柱塞腔。手柄下压时,柱塞向内移动,油受压后,使进油阀关闭,打开出油阀,使油压进入液压缸,推动活塞和阳模,阳、阴模之间放有压接管,当压接被挤压的坑深到一定值时,开启回油阀,活塞自动返回,压完一个坑后,移动压钳,再压下一个。
50、常用低压电力电缆按绝缘和保护层的不同,主要可分为哪几类?
答:(1)油浸纸绝缘铅包(或铝包)电力电缆;
(2)不滴流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
(3)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4)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5)交联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6)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51、常用绝缘材料的类别哪些?举例说明?
答:(1)无机绝缘材料:有云母、石棉、大理石、瓷器、玻璃等;
(2)有机绝缘材料:有树脂、橡胶、纸、麻、棉纱等;
(3)混合绝缘材料:用以上绝缘材料加工而成型的名种绝缘材料。
52、在哪种情况下采用排管敷设?有什么优点?
答:排管敷设一般用在与其他建筑物、公路或铁路相交叉的地方,有时也在建筑物密集区内采用。主要优点是占地少,能承受大的荷重,电缆相互间互不影响,比较安全。
53、何谓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
答: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是指在电缆内通过规定电流时,在热稳定后,电缆导体达到长期允许工作温度时的电流数值。
54、决定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的因素有哪些?
答:有以下三个因素决定:
(1)电缆的长期容许工作温度;
(2)电缆本身的散热性能;
(3)电缆装置情况及周围环境的散热条件。
55、电缆的敷设方式有几种?
答:有以下几种:
(1)直埋在地下;
(2)安装在电缆沟内;
(3)安装在地下隧道内;
(4)安装在建筑物内部墙上或天棚上;
(5)安装在桥架上;
(6)敷设在排管内;
(7)敷设在水底。
56、如何进行电缆管的连接工作?
答:电缆管连接时,必须用扣和管接头连接,如采用焊接时,不能直接对焊,连接处要套上一段粗管再进行焊接,以免焊渣掉入管内。
57、制作电缆头时,对上下扳弯电缆芯线有何要求?
答:扳弯线芯时,不得损伤纸绝缘,芯线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电缆线芯的10倍。制作时要特别小心,应使线芯弯曲部分均匀受力,否则极易损伤绝缘纸。
58、简述塑料电缆的热收缩密封法。
答:热缩法适用于中、低压橡、塑电缆接头和终端头的密封,也可适用于不滴流和黏性浸渍绝缘电缆。采用交联聚乙烯型和硅橡胶型两大类遇热后能均匀收缩的热收缩管。将这种管材套于预定的粘合密封部位,并在粘和部位涂上热熔胶,当加热到一定温度后,热缩管将收缩,同时热熔胶熔化,待自然冷却后即形成一道良好的密封封层。
59、用电动弯管机弯制电缆保护管时应注意什么?
答:(1)弯管机应由了解其性能并熟悉操作知识的人员操作;
(2)使用前必须进行检查,按钮、操作把手、行程开关应完好,弯管机必须可靠接地;
(3)选用符合要求的模具,确定好所需要的弯曲半径;
(4)施工场地周围,应有充足的活动范围;
(5)使用时待空转正常后,方可带负荷工作,运行中,严禁用手脚接触其转动部分;
(6)工作完毕应及时停电,释放油压。
60、电缆清册的内容及电缆编号的含义是什么?
答:电缆清册是施放电缆和指导施工的依据,运行维护的档案资料。应列入每根电缆的编号、起始点、型号、规格、长度,并分类统计出总长度,控缆还应列出每根电缆的备用芯。
电缆编号是识别电缆的标志,故要求全厂编号不重复,并且有一定的含义和规律,能表达电缆的特征。
61、电缆目前采用的敷设方法可分为几类?
答:(1)人工敷设,即采用人海战术,在一人或多人协调指挥下,按规定进行敷设;
(2)机械化敷设,即采用滚轮、牵引器、输送机,通过一同步电源进行控制,比较安全;
(3)人工和机械相结合,有些现场由于转弯较多,施工难度大,全用机械较困难,所以采用此法。
62、控制二次回路接线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1)按图施工接线正确;
(2)导线的电气连接应牢固可靠;
(3)盘柜内的导线不应有接头,导线芯线应无损伤;
(4)电缆芯线端部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且不易脱色;
(5)配线应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应良好、无损;
(6)每个接线端子的每侧接线宜为一根,最多不得超过两根。
63、电缆排管有何要求?
答:(1)排管顶部至地面距离,在厂房内为0.2m,人行道下为0.5m,一般地区为0.7m;
(2)在变更方向及分支处均应装置排管井坑,长度超过30mm时也应加设井坑;
(3)井坑深度不小于0.8m,人孔直径不小于0.7mm;
(4)排管应有倾向井坑0.5%~1%的排水坡度。
64、对于电缆导体连接点的电阻有何要求?
答:要求连接点的电阻小而且稳定,连接点的电阻与相同长度、相同截面的导体之比值,对于新安装的终端头和中间头,应不大于1;对于运行中的终端头和中间头这个比值不应大于1.2。
65、电缆接头和中间头的设计应满足哪些要求?
答:应满足的要求有:
(1)耐压强度高,导体连接好;
(2)机械强度大,介质损失小;
(3)结构简单,密封性强。
66、什么是电缆故障?有几种常见的类型?
答:电缆故障是指电缆在预防性试验时发生绝缘击穿或在运行中,因绝缘击穿、导线烧断等而迫使电缆线路停电的故障。常见的故障有接地故障、短路故障、断线故障、闪络性故障和混合型故障等。
67、如何处理电缆线路的单相接地故障?
答:电缆线路单相接地故障一般来说,电缆导体的损伤只是局部的,如果属于机械损伤,而故障点附近的土壤又较干燥时,一般可进行局部修理,加添一只假接头,即不将电缆芯锯断,仅将故障点绝缘加强后密封即可。
68、电力电缆在敷设前应进行哪些试验和检查?
答:敷设前应检查电缆的型号、规格及长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外力损伤,低压电缆用1000V兆欧表遥测绝缘电阻,阻值一般不低于10MΩ,高压电缆用2500V兆欧表摇测阻值一般不抵于400MΩ。
69、主厂房内敷设电缆时一般应注意什么?
答:在主厂房内敷设电缆时一般应注意:
(1)凡引至集控室的控制电缆宜架空敷设;
(2)6KV电缆宜用隧道或排管敷设,地下水位高处亦可架空或用排管敷设;
(3)380V电缆当两端电缆在零米时宜用隧道、沟或排管,当一端设备在上、一端在下时,可部分架空敷设,当地下水位较高时,宜架空。
70、电力电缆的内屏蔽层与外屏蔽层各在什么部位?采用什么材料?有何作用?
答:为了使绝缘层和电缆导体有较好的接触,消除导体表面的不光滑引起的导体表面电场强度的增加,一般在导体表面包有金属化纸或半导体纸带的内屏蔽层。为了使绝缘层和金属护套有较好的接触,一般在绝缘层外表面包有外层屏蔽层。外屏层与内屏层的材料相同,有时还外扎铜带或编织铜丝带。
71、简述环氧树脂复合物的构成及性能。
答:环氧树脂复合物由环氧树脂加入硬化剂、填充剂增韧剂和稀释剂组成。具有以下性能:
(1)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2)电气性能优良;
(3)电气性能稳定;
(4)与有色金属有足够的黏附力;
(5)耐腐蚀性好;
(6)户外使用时,耐雨、耐光、耐湿热。
72、单芯电缆护套一端接地方式中为什么必须安装一条沿电缆平行敷设的回流线?
答:在金属护套一端接地的电缆线路中,为确保护套中的感应电压不超过允许标准,必须安装一条沿电缆线路平行敷设的导体,且导体的两端接地,这种导体称为回流线。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接地短路电流可以通过回流线流回系统中心点,由于通过回流线的接地电流产生的磁通抵消了一部分电缆导线接地电流所产生的磁通,因而可降低短路故障时护套的感应电压。
73、电缆工程可划分为几个项目?
答:(1)工地运输:包括工程材料从仓库到施工点的装卸、运输和空车回程。
(2)地方工程:包括路面开挖、隧、沟道施工等。
(3)敷设工程:包括敷设、中间头制作、掀盖板、埋管、校潮、牵引头制作等。
(4)两端工程:包括支、吊桥架和其基础的制作安装,终端头制作,油压力和信号装置的安装,名种电气性能测试等。
(5)塞止工程:包括充油电缆塞止头制作,供油箱、自动排水及信号装置的安装等。
(6)接地工程:包括绝缘接头、换位箱、保护器、接地箱安装等。
74、电缆线路的验收应进行哪些检查?
答:(1)电缆规格应符合规定,排列应整齐,无损伤,标牌齐全、正确、清晰;
(2)电缆的固定弯曲半径、有关距离及单芯电力电缆的金属护层的接线应符合要求;
(3)电缆终端、中间头不渗漏油,安装牢固,充油电缆油压及表计整定值应符合要求;
(4)接地良好;
(5)电缆终端相色正确,支架等的金属部件油漆完整;
(6)电缆沟及隧道内、桥架上应无杂物,盖板齐全。
75、电缆线路正序阻抗测量过程中有什么要求?
答:电缆导体的交流电阻和电缆三相同感抗的相量和称为正序阻抗。
电缆线路的正序阻抗一般可在电缆盘上直接测量,测量时一般使用较低的电压,因此,需要用降压变压器进行降压,降压器采用星形接线,容量一般为10kVA以上,有较广的电压调节范围,测量时交流电源应比较稳定,以保证测量时电流达到规定的要求,实际电压表的读数值必须是电缆端的电压,试验电流最好接近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测读各表计的数值时,合上电流后同时读取三个表的数值。
76、根据《电业生产安全规定》,电气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答: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经医生鉴定身体健康,无妨碍工作的病症;
(2)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按其职务和工作性质掌握相关的规程、专业技术及安全操作技术,并经考试合格;
(3)熟练掌握触电急救方法。
77、电缆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应注意什么?
答:(1)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应使电缆及电缆盘受到损伤,严禁将电缆盘直接由车上推下,电缆般不应平放运输,平放贮存。
(2)运输或滚动电缆盘前,必须保证电缆盘牢固,电缆绕紧、充油电缆至压力油箱间的油管应固定,不得损伤,压力油箱应牢固,压力指示应符合要求。
78、电缆防火有哪些措施?
答:(1)采用阻燃电缆;
(2)采用防火电缆托架;
(3)采用防火涂料;
(4)电缆隧道、夹层出口等处设置防火隔墙、防火挡板;
(5)架空电缆应避开油管道、防爆门,否则应有要取局部穿管或隔热防火措施。
79、选择电力电缆的截面应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答: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电缆长期允许通过的工作电流;
(2)一旦短路时的热稳定性;
(3)线路上的电压降不能超出允许工作范围。
80、电力电缆和架空线比较有哪些优点?
答:(1)运行可靠,由于安装在地下等隐蔽处,受外力破坏小,发生故障的机会较少,供电安全,不会给人身造成危害;
(2)维护工作量小,不需频繁的巡检;
(3)不需架设杆塔;
(4)有助于提高功率因数。

10.2室外电缆线路设计
使用电缆输送电能,较少受到外界风、雨、冰雹、人为损伤。材料和安装成本都高,因散热用同等截面金属材料输送电能效率不如架空线。不占用地皮,有利于环境美观。
10.2.1电缆的构造
电缆按其构造及作用不同可分为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电话电缆、射频同轴电缆、移动式软电缆等。
电缆的基本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导电线芯用于传输电能;绝缘层保证电能沿线芯传输,在电气上使线芯与外界隔离;保护层起保护密封作用,使绝缘层不被潮气浸入,不受外界损伤,保持绝缘性能。电缆结构如图10-10所示。
图10-5电力电缆的构造
1.电缆按电压等级分类
电力电缆一般是按一定电压等级制造的,电压等级依次为0.5kV、1、3、6、10、20、35、60、110、220、330kV。其中1kV电压等级电力电缆使用最多。3~35kV 电压等级的电力电缆在大中型建筑内主要供电线路常有采用。60~330kV 电压等级的电力电缆使用在不宜采用架空导线的送电线路以及过江、海底敷设等场合。按电压粗分可分为低压电缆(小于1kV)和高压电缆(大于1kV)。从施工技术要求、电缆接头、电缆终端头结构特征及运行维护等方面考虑,也分为低电压电力电缆、中电压电力电缆(1~10kV)、高电压电力电缆。
2.电缆按电线芯截面积分类
电力电缆的导电芯线是按照一定等级的标称截面积制造的,便于制造和设计与施工选型。我国电力电缆的标称截面积系列为2.5、4、6、10、16、25、35、50 、70、95、120、150、185、240、300、400、500、600mm2,共19种。 高压充油电缆标称截面积系列规格为100、240、400、600、700、845mm2共6种。多芯电缆都是以其中截面最大的相线为准。
3.按导线芯数分类
电力电缆导电芯线有1~5芯5种。单芯电缆用于传送单相交流电、 直流电及特殊场合(高压电机引出线)。60kV及其以上电压等级的充油、充气高压电缆多为单芯。二芯电缆多用于传送单相交流电或直流电。三芯电缆用于三相交流电网中,广泛用于35kV以下的电缆线路。四芯电缆用于低压配电线路、中性点接地的TT方式和TN-C方式供电系统。五芯电缆用于低压配电线路、中性点接地的TN-S方式供电系统。二芯和四芯都是低压1kV以下的电缆。
4.按绝缘材料分类
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它是历史最久、应用最广和最常用的一种电缆,其成本低、寿命长、耐热、耐电性能稳定。在各种低压等级的电力电缆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它通常以纸为主要绝缘,用绝缘浸渍剂充分浸渍制成的。根据浸渍剂情况和绝缘结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普通粘性浸渍纸绝缘电缆,其浸渍剂是由低压电缆油和松香混合而成的粘性浸渍剂。根据结构不同,又分为统包型、分相铅(铝)包型和分相屏蔽型。塑料绝缘电缆:塑料绝缘电缆制造简单,重量轻,终端头和中间头制造容易,弯曲半径小,敷设简单,维护方便,有一定的耐化学腐蚀和耐水性能,使用在高落差和垂直敷设场合。塑料绝缘电缆有聚氯乙烯绝缘电缆和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前者用于1kv以下的电缆线路中,后者用于10kV以上至高压电缆线路中。橡皮绝缘电缆:由于橡皮富有弹性,性能稳定,有较好的电气、机械、化学性能,大量用于1kV以下的电缆中。阻燃聚氯乙烯绝缘电缆:前面三种电缆共同的缺点是材料具有可燃性,当线路中或接头处发生事故时,电缆可能因局部过热而燃烧,扩大事故范围。阻燃电缆是在聚氯乙烯具有中加入阻燃剂,即使明火烧烤也不会燃烧。属于塑料电缆的一种,用于10kV以下的电缆线路中。
绝缘导线及悬挂绝缘导线的钢绞线的设计安全系数均不应小于3。悬挂绝缘线的钢绞线的自重荷载应包括绝缘线、钢绞线、绝缘支架质量及200kg施工荷重。钢绞线的最小截面不应小于50mm2。不同金属、不同规格、不同绞向的导线及无承力线的集束线严禁在档距内连接。在一个挡距内,每根导线不应超过一个承力接头。接头距导线的固定点,不应小于500mm。绝缘支架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5,绝缘拉棒的破坏拉力不小于导线计算拉断力的90%。且绝缘支架及绝缘拉棒的破坏应力均应满足最大短路电动力的要求。
图10-6电缆终端头示意
10.2.2电缆型号
电缆的型号内容包含其用途类别、绝缘材料、导体材料、铠装保护层等。在电缆型号后面还注有芯线根数、截面、工作电压和长度。
1.电缆型号的含义
表10-7电缆型号含义
类别
导体
绝缘
内护套
特征
电力电缆
(省略不表示)
T:铜线
(可省)
Z:纸绝缘
Q:铅包
D:不滴油
X:天然橡皮
L:铝包
P:分相
金属护套
K:控制电缆
L:铝线
(X)D丁基橡皮
H:橡套
P:信号电缆
(X)E乙丙橡皮
(H)P:非燃性橡套
P:屏闭
B:绝缘电缆
V:聚氯乙烯
R:绝缘软缆
Y:聚乙烯
V:聚氯乙烯护套
Y:移动式软缆
YJ:交联聚乙烯
H:市内电话缆
Y:聚乙烯护套
表10-8电缆的外护层代号含义
铠装层代号
外护套代号
代号
铠装层类型
代号
外护层类型

裸金属护套,一级外护层(麻)
裸金属护套
钢带铠装,一级外护层
裸钢带铠装,一级外护层
细钢丝铠装,一级外护层
裸细钢丝铠装,一级外护层
粗钢丝铠装,一级外护层
裸粗钢丝铠装,一级外护层
双钢带
钢带加固麻被护层
钢带铠装,二级外护套
细钢丝铠装,二级外护套
粗钢丝铠装,二级外护套
内钢带铠装
细园钢丝
内细钢带铠装
粗园钢丝
内粗钢丝铠装
例如:
(1)YJV22(3×35+1×16)表示铜芯、交链聚乙烯内护套、双钢带铠装、聚氯乙烯外护套、三芯35mm2、一根16mm2的电力电缆。新型电缆有4+1芯, 便于用在五线制供电系统。如PVC型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铜芯和铝芯截面有1. 5 至400mm2。
(2)YJLV22─(3×120)─10─300表示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 聚氯乙烯内护套、双钢带铠装、聚氯乙烯外护套、三芯120mm2、电压10kV、长度300m 的电力电缆。四川电缆厂生产的交联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型号为XLPE。
(3)ZQ21(3×50)─10─250表示铜芯、纸绝缘、铅包、双钢带铠装、 纤维外被层(如油麻)、三芯、50mm2、电压为10kV、长度为250m的电力电缆。
2、不同型号电缆的特点
(1)同芯导体电力电缆:如果低压电力电缆为各芯线共同绞合成缆,这种结构的电缆抗干扰能力较差,抗雷击的性能也差,电缆的三相阻抗不平衡和零序阻抗大,难以使线路保护电器可靠地动作等。
3.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即XLPE电缆是利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使电缆的绝缘材料聚乙烯塑料的分子由线型结构转变为立体的网状结构,即把原来是热塑性的聚乙烯转变成热固性的交联聚乙烯塑料,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电缆的耐热性能和使用寿命,仍保持其优良的电气性能。
表10-9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电缆型号
名称
适用范围
铜芯
铝芯
YJV
YJL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室内,隧道,穿管,埋入土内(不承受机械力)
YJY
YJLY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同上)
YJV22
YJLV22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钢带铠装电电缆
室内,隧道,穿管,埋入土内
YJV32
YJLV32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细钢丝铠装电力电缆
竖井,水中,可有落差,能承受外力
5.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技术数据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长期工作温度不超过70℃,电缆导体的最高温度不超过160℃。短路最长持续时间不超过5s,施工敷设最低温度不得低于0℃。最小弯曲半径不小于电缆直径的10倍。
10.2.3电缆的规格
1、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取决于该电缆系统的相间电压、系统的类型、保护设备排除故障时间等。在不接地系统中,电缆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也会运行很长时间。但是会在另外两相不接地导线绝缘之间产生线间电压梯度,要求其绝缘层要更厚一些。无故障的两相之间是不可能长时间施加全部线间电压的,如果保护设备能够在1min 内切除故障,那么在这种接地系统中可选用100%额定电压的电缆。对于不接地系统, 当不能满足对100%额定电压级规定的1min清除时间、但能保证在1h 内清除故障段时,则需选用133%额定电压的电缆。当清除接地故障段的时间相当长时,则需选用173%额定电压水平的绝缘。
2、导线的选择
选择导线规格时应考虑:国家电气规范的要求、负荷电流的热效应、相互加热效应、电磁感应产生的损耗、电介质损失、负荷电流有关的指标、应急过负荷指标、电压降的限制和故障电流指标。
3、负荷电流指标
载流量表列出了所需要的导线的最小规格。但是,在工程中选择电缆往往偏于保守,这是考虑到负荷的增长、电压降和短路电流的发热等因素。
4、应急过负荷指标
绝缘线和电缆的正常负荷极限值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代表着电缆的老化速度。此种老化速度预计能使电缆的有效寿命持续20~30年。正常的日负荷温度每升高8℃,则平均故障率将增加一倍,且电缆的绝缘寿命缩短一半。 电缆在超过最高额定温度或额定载流量的条件下持续运行,是一种非常措施。温度的升高与导线损耗成正比,而损耗又是随电流的平方而增加的,较大的电压降可能对设备和供电的连续性产生不可预料的危险。电缆在最高应急过负荷温度下运行,每年不应超过100h,并且这种100h的过负荷期在电缆寿命期限内不应超过五次。各种绝缘电缆的有短时过负荷的超载系数。将超载系数乘电缆的标称额定电流值,就能得到这种绝缘电缆的应急或过负荷电流值。
5、电压降指标
如果供电线的截面不够大,在电路中会产生过大的电压降。电压降与线路长度成正比。考虑到电动机的正常起动和运转、照明设备以及其他有很大冲击电流的负荷,规范规定电力、电热或照明馈电线的稳态电压降不应超过3%, 包括馈电线和支线在内的总电压降不应超过5%。在短路情况下,导线的温度上升很快。但是,由于电缆绝缘、护套、被覆材料等的热特性,在短路排除以后,导线的冷却过程却是缓慢的。不注意电缆的热稳定会由于绝缘材料的变质而造成电缆绝缘的永久性破坏,从而可能伴生烟气和可燃气体。如果有足够的热量,这些气体将点燃起火,酿成严重的火灾。即使程度不那么严重,也可能使电缆的绝缘或护套膨胀,产生空隙,导致有可能发生故障。对高压电缆,这一点格外严重。除了热应力外,热膨胀还会在电缆中产生机械应力。由于急剧地加热,这些应力可能引起不希望有的电缆移动。不过,新式电缆加强了捆绑和护套,显著地降低了这种应力的影响。在预定的温度范围内选择和使用电缆时,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注意其机械特性,除非电缆很旧或是铅包电缆。在发生短路或大的冲击电流时,单芯电缆将承受各电缆之间的互相排斥力或吸引力。为了防止由于这种移动而引起电缆的破坏,应将敷设在电缆支架或电缆桥架上的电缆固定起来。
10.2.4电缆的使用条件
大量电缆成组敷设时,由于相互间的加热作用,降低了电缆的载流量。规格大的电缆有时候需要考虑用两根或多根较小规格的并联电缆来代替,因为大截面电缆会由于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使得单位截面的载流量减少。另一方面,大截面电缆的表面积对横截面积的比值减小使得大电缆散热能力差。若多根电缆并联使用时,应考虑各个电缆的相对位置,以降低电缆载流量的不均匀分布效应。
对敷设在地下管道中的电缆,当使用负荷系数时,应考虑管组及其周围土壤的平均热损失的热容量。地下部分的温度随平均热损失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可允许较高的短时负荷系数是平均负荷对尖峰负荷的比值,通常以昼夜平均负荷为基准进行测量。而尖峰负荷一般是指24h内出现的、0.5~1h期间的最大负荷的平均值。对于直埋电缆,其平均表面温度可根据土壤条件限制在0~60℃之间, 以防止土壤水分的散失和电缆热击穿。当电缆靠近其他带负荷的电缆或热源时,或者当周围环境温度超过规定电缆载流量的环境温度时,必须降低电缆的额定载流量。电缆装置的正常环境温度是指电缆不带负荷时安装电缆处的温度。为了恰当地确定某一给定负荷所需要的电缆规格,应该透彻地了解这个温度。例如,在空气中与其他电缆隔开敷设的电缆,其环境温度是指该电缆带负荷以前的温度。对于空气中的电缆,还要假定电缆周围有足够的空间散发电缆产生的热量,并且不会提高整个房间的温度。如果规定了上述正确条件,那么,下述的环境条件就可用来计算电缆的载流量。
城市高、中压配电线路有下列情况应采用电缆线路。城市繁华地区、重要地段、主要道路,以及城市规划和市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地区;技术上难以解决的严重腐蚀地段;重点风景旅游区的区段;易受盐污或热带风暴侵袭的沿海主要城市的重要供电区段;其他为电网结构和运行安全需要的地段。城市低压配电线路有下列情况应采用电缆线路负荷密度高的城市中心地区;建筑面积较大的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及高层建筑小区;依据规划不宜通过架空线路的街道或地区及进出线拥挤地区;经过技术经济比较采用电县团级线路比较合适的其他情况。对于应该采用电缆线路而地下不具备条件时,可采用绝缘电缆架空敷设。
户内对低压电缆来说,国家电气法规上的载流量表是以环境温度30 ℃为基础的。但是,大部分地区夏天的月份,至少对建筑物的某些部分40℃为宜。在确定电缆载流量时必须考虑附近对电缆最不利的热源。电缆局部过热的情况可能是由蒸汽管道或靠近电缆的热源所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电缆穿过锅炉房或其他高温的场所所致。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可能需要改线。
户外对于安装在遮荫处的电缆,其最高环境温度一般取40℃, 而对于安装在阳光下的电缆,最高环境温度一般取50℃。在使用这些环境温度时,假定最大负荷正好是在规定的环境温度时出现。在一天的最热时间里,或者在阳光晒得最厉害的时候,有些回路并不是在满负荷运行。在这样的条件下,采用环境温度40℃对于户外电缆从安全方面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地下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用于地下电缆的环境温度是有变化的。我国北方地区,环境温度常取20℃,对中部地区,则常用25℃;而对最南端和西南端,环境温度可能要取30℃。这些环境温度的地理界线是不可能精确划定的。可在远离热源的某一点、在埋设电缆的深度处测量最高环境温度。土壤环境温度的变化会比空气温度的变化滞后几周时间。
在确定电缆的载流量时,电缆周围介质的热性能是重要的参数。埋设电缆或电缆管块的土壤种类,对电缆载流量有着重大的影响。多孔疏松土壤,例如砾石和灰渣回填土,通常要比砂土或粘土有较高的温度和较低的载流量。因此,在计算电缆规格以前,应该知道土壤的种类及土壤热阻率。土壤的含水量对电缆的载流量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干燥地区,为了补偿由于缺少水分而使热阻增加,必须降低电缆的额定载流量,或者采取其他的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在经常潮湿的地下或受潮水影响的地区,电缆可以通过比正常电流大的电流。对于经常潮湿或者潮湿和干燥交替出现的地方,对于有从干燥的电缆过渡到“天然屏蔽”潮湿电缆的地方,即使是高压的线路也需要屏蔽。因为在这些地方会产生电压梯度应力突变,除非是专门为此而设计的非屏蔽电缆。
直埋敷设于冻土地区时,宜埋入冻土层以下,当无法深埋时可在土壤排水性好的干燥冻土层或回填上中埋设,也可采取其他措施。直埋敷设的电缆,严禁位于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下方。用隔板分隔为0.25m;用电缆穿管时可为0.1m; 特殊情况可酌减。直埋敷设于非冻土地区时,电缆埋置深度对于电缆外皮至地下构筑物基础,不得小于0.3m。直埋敷设的电缆与铁路、公路或街道交叉时,应穿保护管,且保护范围超出路基、街道路面两边以及排水沟边0.5m以上。直埋敷设的电缆引入构筑物,在贯穿墙孔处应设置保护管,且对管口实施阻水堵塞。直埋敷设电缆的接头配置,接头与邻近电缆的净距,不得小于0.25m。 并列电缆的接头位置宜相互错开,且不小于0.5m的净距。斜坡地形处的接头安置,应呈水平状。对重要回路的电缆接头,宜在其两侧约100mm开始的局部段, 按留有备用量方式敷设电缆。直埋敷设电缆在采取特殊换土回填时,回填土的土质应对电缆外护套无腐蚀性。
10.2.5电缆外护层类型
虽然制造时应遵循国家标准,但工程实际曾有三芯电缆用于交流单相情况,因涡流损耗发热导致电缆温升过高的事例发生。裸铅包电缆直埋于潮湿土壤中出现腐蚀穿孔;外套铠装虽有一定防腐作用,但在化学腐蚀环境中时间长了也会出现锈蚀。
电缆挤塑外套常用聚乙烯PE或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不及聚氯乙烯PVC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好,聚氯乙烯在燃烧时分解的氯有助于阻燃,多采用聚氯乙烯。 但-20℃以下低温用普通聚氯乙烯易脆化开裂,而聚乙烯可耐-50~-60℃; 对丙酮、二甲苯、三氯甲烷、石油乙醚、杂酚油、氢氧化钠等化学药物的耐受性,聚乙烯优于聚氯乙烯;燃烧时聚乙烯不像聚氯乙烯析出含有氯化氢等毒性气体,这些情况就宜采用聚乙烯作挤塑护套。直埋敷设采用钢带铠装等的条件之一。由于重载车辆通过时传递至电缆的压力较大。借鉴日本电气设备技术基准,直埋敷设的埋深对载重车经过地段要求大于-1.2m,只是在无重压情况下埋深可按-0.6m,允许用无钢带铠装电缆,而对35kV及以下电缆的一般埋深要求为不小于-0.7m。直埋敷设采用钢铠装也是从防止外力破坏考虑的。
统计显示直埋敷设的电缆事故较多,且属于机械性损伤的比例相当高。全塑电缆受鼠害而导致故障的情况屡见不鲜。统计显示,外径10~15mm的电缆受害比例最大。日本铁道因鼠害导致电气信号事故,1969~1984年共发生335次,每年达48~62 次之多。水下电缆主要在水深、水下较长、水流速较大或有波浪,潮汐等综合作用的受力条件下,仅靠电缆缆芯的耐张力往往不足以满足要求,需有钢丝铠装且宜预扭或绞向相反式构造。此外,江海等船舶的投锚和海中拖网渔船的渔具等,可能有机械损伤危及时,有时也需电缆具有适当防护特性,还可能有双层钢线铠装、钢带加双层钢丝铠装,或反向卷绕的双层钢丝、短节距离卷绕的双层钢丝,以及铠装中含有聚酰胺纤维制的承重线、碳化硅聚氯乙烯护层等多种构造型类,可以因地制宜选择。
10.2.6电缆的屏蔽
1.电力电缆的屏蔽定义
用导电或半导电层把电缆的电场封闭在包围着导线的绝缘层中。导电或半导电层紧紧地贴合在绝缘的内表面和外表面上。换句话说,外屏蔽把电场封闭在导线和屏蔽层之间。内屏蔽或绞合应力消除层是处在导线的电位或接近导线的电位,外屏蔽或绝缘屏蔽是为传输电容电流而设计的,在许多情况下还用来传输故障电流。屏蔽层的导电率是由连同半导电层所采用的金属带或线的截面积和电阻率所决定的。在绝缘内表面和外表面的应力控制层,由于是紧贴着绝缘表面的光滑表面,从而减少应力集中并使间隙减到最小。在这种间隙中,空气的电离可能会使某些绝缘材料逐渐损坏,直到最后完全破坏为止。
2.绝缘的屏蔽有各种用途
把电场封闭在电缆内部;平衡绝缘内部的电压梯度,使表面放电减至最小;避免感应电势以更好地减少电击的危险。非屏蔽电缆与接地平面之间的电压分配,假定从电气性能来说,空气和绝缘物是一样的,在接地平面以上的电缆就处于均匀的介电质中,因而允许用简单的图来说明与电缆有关的电压分配和电场的情况。在屏蔽电缆内,导线和屏蔽层之间的等电位面是同心的圆柱面,电压分配按照简单的对数规律变化,而静电场则全部被封闭在绝缘层内。电力线和应力是均匀的,并且是放射的,和等电位面成直角相交,消除了绝缘中或在绝缘表面上的切线应力或纵向应力。非屏蔽系统的等电位面是圆柱面,但不和导线同心,以许多不同的电位与电缆表面相交,对于运行高系统的非屏蔽电缆,在电缆的各点上,对地切向漏电应力,可能是在干燥场所电缆终端的漏电距离正常推荐值的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下,表面的漏电痕迹、燃烧和对地的破坏性放电都可能发生。但是,在国家电气法规中所描述的正确设计的非屏蔽电缆限制了可达到的表面能量,这种表面能量是来自上述这些作用,它可能会影响电缆的正常使用。
对于运行电压在1kV以下的电缆,一般采用非屏蔽的结构,对10kV 以上的电缆则需要将其屏蔽以符合国家电气法规的规定。在1~10kV的范围内, 允许使用屏蔽电缆和非屏蔽电缆,只要其结构能满足国标的要求。由于屏蔽电缆的价格一般都比非屏蔽电缆贵,同时也由于制作屏蔽电缆的终端头需要更加小心和要求留有更大的空间,所以,在1~10kV范围内,一直广泛地使用非屏蔽电缆, 非屏蔽电缆也大量用于10kV电压级。但是直接埋于地下的或在电缆表面可能积集大量导电材料(盐、烟灰、导电的穿管用润滑膏)的地方可指定使用屏蔽电缆。
3.控制电缆及其金属屏蔽
控制电缆应避免同时受绝缘损坏、机械性损伤、着火或电气干扰等影响不能正常工作。双重化保护的电流、电压以及直流电源和跳闸控制回路等需增强可靠性的系统,应采用各自独立的控制电缆。下列情况的回路,相互间不宜合用同一根控制电缆:弱电信号、控制回路与强电信号、控制回路;低电平信号与高电平信号回路;交流断路器分相操作的各相弱电控制回路。同一电缆缆芯之间距离较小,耦合性、电磁感应强,较电缆相互间的干扰大。某电厂电脑监测系统模拟量低电平信号线与变送器电源线公用一根四芯电缆,引起信号线产生约70V的共模干扰电压,对以毫伏计的低电平信号回路,显然影响正常工作。
弱电回路的每一对往返导线,宜属于同一根控制电缆。强电回路控制电缆,除位于超高压配电装置或与高压电缆紧邻并行较长,需抑制干扰的情况外,可不含金属屏蔽。弱电信号、控制回路的控制电缆,当位于存在干扰影响的环境又不具备有效抗干扰措施时,宜有金属屏蔽。控制电缆金属屏蔽型类的选择,应按可能的电气干扰影响,计入综合抑制干扰措施,满足需降低干扰或过电压的要求。位于110kV以上配电装置的弱电控制电缆,宜有总屏蔽、双层式总屏蔽。计算机监测系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的屏蔽选择,对于开关量信号,可用总屏蔽。对于高电平模拟信号,宜用对绞线芯总屏蔽,必要时也可用对绞线芯分屏蔽,而对于低电平模拟信号或脉冲量信号,宜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必要时也可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复合总屏蔽。其他情况,应按电磁感应、静电感应和地电位升高等影响因素,采用适宜的屏蔽型式。
需降低电气干扰的控制电缆,可在工作芯数外增加一个接地的备用芯。控制电缆1芯接地时,干扰电压幅值可降低到50%~25%或更甚,且实施简便, 增加电缆造价甚微。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对于电脑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此外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同一往返导线如果分属两根电缆,敷设形成环状的可能性难避免,在相近电源的电磁线交链下会感生电势,其数量级往往对弱电回路低电平参数的干扰影响较大。弱电回路控制电缆与电力电缆如果能拉开足够距离,或敷设在钢管、钢制封闭式托盘等情况,可能使外部干扰降至容许限度。否则,一般与电力电缆邻近并行敷设,或位于高压配电装置且近旁有接地干线等情况,干扰幅值往往对无屏蔽的控制电缆所连接的低电平信号回路等,将产生误动或绝缘击穿等影响。控制电缆含有金属屏蔽时降低干扰的效果,与屏蔽构造型式相关。同时要看到屏蔽构造要求越高,相应投资也越大。有、无金属屏蔽的控制电缆造价,约增10%~20%(钢带铠装、钢丝编织总屏蔽)或更大的份额。
电子装置数字信号回路的控制电缆屏蔽接地,应使在接地线上的电压降干扰影响尽量小,基于计算机这类仅1V左右的干扰电压,就可能引起逻辑错误,因而强调了对计算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抑制干扰的要求,应实行一点接地,而一点接地可有多种实施方式,现以电脑监测系统情况,指明是满足避免接地环流出现的条件下,集中式的一点接地。配电装置中接地电网的电流分布,曾测得有接地电流的13%,而110~500kV电压级短路电流已达35~18kA。
4.屏蔽电缆的方法
在电缆的终端削去一段电缆屏蔽层,在导体和屏蔽层之间留出必要的漏电距离,会在暴露的电缆绝缘表面上形成纵向应力。在电缆端部终端装置上的径向和纵向电气应力的综合作用会导致在该点出现最大应力。但是,这些应力可以加以控制,并将其降低到制作终端装置材料的安全工作范围以内。降低这些应力最普通的方法是用绝缘带逐渐增加电缆终端装置的总绝缘厚度,以形成一个锥体,即应力锥。我国配电网电缆主要使用的有粘性浸渍油纸绝缘电缆、聚氯乙烯电缆及交联聚乙烯电缆及交联聚乙烯电缆等三种。1)粘性浸渍油纸绝缘电缆优点是允许运行温度高、介质损耗低、耐电压强度高、使用寿命长,其缺点是绝缘材料弯曲性能差,不能在低温时敷设,按浸渍方式有普通油浸纸绝缘、滴干型油浸纸绝缘和不滴干型 油浸纸绝缘三种,可根据电缆敷设的水平高差情况分别采用。普通油浸纸绝缘电缆敷设的水平高差仅允许5~20m,滴干型油浸纸绝缘电缆敷设的水平高差允许100~300m,不滴干型油浸绝缘电缆敷设无高差差限制。聚氯乙烯电缆主要优点是制造工艺简便,没有敷设高差限制,弯曲性能好,耐油、耐酸碱腐蚀,不延燃,价格低。缺点是绝缘电阻较油浸纸绝缘电缆低,介质损耗高,不宜在重要6kV线路上使用。交联聚乙烯电缆性能优良、结构简单、质量轻、载流量大、敷设方便、无高差限制,在配电网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A:
仔细的看了这篇帖子觉得很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
很实用,收藏了,楼主辛苦了,继续

网友C:
很实用,收藏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D:
以上内容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全部知道的,顶你谢谢。不过看过后还是不知道哪类的护套电线是耐油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上内容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全部知道的,顶你谢谢。不过看过后还是不知道哪类的护套电线是耐油的啊

那告诉你:选油浸电缆,应该奶油

网友F(2013-07-01):
这东西太好了,认真学习

网友G:
这些知识很不错,值得保存,使用时便于查询

网友H:
希望经常有这样的知识

网友I:
不错,赞个先,学习知识来了。

网友J(2014-02-07):
很不错可以学习一下,又涨知识了。。。。。

网友K:
越看越好  再顶下  我也整理了好几次都没你整理的那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