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G120 CU240S 变频器报F0020故障

楼主(2012-09-08):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门子G120 CU240S 变频器有时报F0020故障,复位后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会报。检查三相输入输出电压380-420V左右没有发现有接地的情况,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我的ABB的变频器510也经常报接地故障;复位后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会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不带负载情况下,变频器是否报故障

网友C(2013-01-20):
我也遇到了,正头疼!

楼主:
对:520star关于
我也遇到了,正头疼!
内容的回复:
问题找到了,接变频器的电抗器缺相了,欢乐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