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20MT 怎么和变频器进行485通讯啊

楼主(2012-09-09):
各位大神,我有个小PLC 想学下怎么和变频器进行通讯, 看了一些程序,通讯大概是个什么步骤啊,每次都要求和校验吗,有的程序看不懂什么意思  有高手给我讲讲吗

网友A:
除了拥有PLC,做通讯实验你还缺少一个485通讯模块,FX1N-485BD,大约100多。

网友B:
  我也用个  FX0S -30 MR 的 PLC ,哪个也来做个实验看看,FX1N-485BD 是什么样的,100 是新的还是旧的 ?

楼主:
我也有485-BD 啊

楼主:
对:yjig关于除了拥有PLC,做通讯实验你还缺少一个485通讯模块,FX1N-485BD,大约100多。 内容的回复:

我有你说的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485BD是通讯模块,网上有卖,大约100多,本人不做此生意。

FX1S、FX1N用FX1N-485BD,FX2N用FX2N-485BD,不可混用。

楼主:
我是说怎么通信 怎么编程

网友A:
问题太大,无法回答,你把程序写出来,发上来,我来评论。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参考这几个案例看看···自己再稍微摸索一下···

这两个资料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下次在工控网共享没找到你想要的资料的时候,可以移步到百度文库/新浪资料共享--找找!!!

(注:三菱FX系列PLC与变频器通信,在百度文库有众多案例可供你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bd2938f4ba0d4a7302763acc.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30793b40be1e650e52ea997e.html

第一,http://wenku.baidu.com/view/b10b9fd9d15abe23482f4d89.html

第二,http://wenku.baidu.com/view/855f78d5b14e852458fb578b.html

第三,http://wenku.baidu.com/view/5fbc7269011ca300a6c3908a.html

第四,http://wenku.baidu.com/view/b86452e9b8f67c1cfad6b895.html

第五,http://wenku.baidu.com/view/abe955d8ad51f01dc281f194.html

共有五套程序带注释样例——仅供学习参考!!!

楼主:
比如说我想控制变频器正转,反转 ,增加和减小频率 ,什么步骤呢  还有是不是RS指令里面都得校验啊  都是什么校验啊

网友A:
只要是通讯,无论是否RS指令,也不管是否PLC,都必须进行校验。

楼主:
谢谢,还有那个RS 指令 比如 RS D0 K16 D30 K20   怎么到后来 要把接受到数据 移动另外的寄存器呢  里面有BMOV D30 D60 K几什么的

网友D:
100多;当然是新的啊;

我用过;FX2N-485BD很好用的啊!!!

网友E:
首先告诉你,需要用到RS串口通信,然后根据你的要求确定通信格式在写 通讯请求 站号 指令 等待时间 数据 校验,总的过程就是这样;外部接线就是一个485BD板和网线水晶头而已,不过是要加电阻的

网友F:
加一个FX2N485BD 通讯块

网友G:
除了拥有PLC,做通讯实验你还缺少一个485通讯模块,FX1N-485BD,大约100多

楼主:
对:shijixin5227关于首先告诉你,需要用到RS串口通信,然后根据你的要求确定通信格式在写 通讯请求 站号 指令 等待时间 数据 校验,总的过程就是这样;外部接线就是一个485BD板和网线水晶头而已,不过是要加电阻的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有485BD 你i说的网线水晶头是什么啊

楼主:
这个485通讯的校验 都怎么做的啊  还有什么时候要校验呢  PLC的自由口通讯就是RS  指令的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