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UG221触摸屏无法导出

楼主(2012-09-09):
     公司有一台台湾设备,目前要修改程式和人机界面,控制程式已导出(三菱A系列),触摸屏是富士白光UG221系列,有白光V5.4的触摸屏编辑软件,HMI接口为DB25的,我加了OMRON CS1W-CIF31转为USB的,电脑连HMI无法连接,我电脑系统是WIN7的,是要XP系统下导出?还是有别的注意事项,请教高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UG221的编程口为MJ1口,使用的是RJ45的接口,协议为RS232的协议。

25PIN的口是触摸屏与PLC的通信口。

Regards

网友B:
估计是WIN7系统不兼容,换XP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WIN7系统不兼容,换XP可以

他连口都用错了,怎么可能连的上呢? V5.4软件在Win7上使用没有啥压力,只不过要透过HMI给PLC下程序,要V5.4.23版本才可以使用LadderOP组件。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B 的回复内容: 估计是WIN7系统不兼容,换XP可以 他连口都用错了,怎么可能连的上呢? V5.4软件在Win7上使用没有啥压力,只不过要透过HMI给PLC下程序,要V5.4.23版本才可以使用LadderOP组件。 Regards

UG221只有25pin232口和一个以太网口,请详细说明下 谢谢

楼主:
对:yuanle关于UG221的编程口为MJ1口,使用的是RJ45的接口,协议为RS232的协议。25PIN的口是触摸屏与PLC的通信口。 Regards内容的回复:

这个意思是要用交叉网线才能下载下来是吧

网友D:
搞清楚 编程线就明白了

胡乱弄条线是不行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UG221要水晶头才行,另一端DB9pin   232就行,